常用磁性材料常识(供绕制谐振电感、扼流圈、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等参考)

楼主(2013-05-29):
1、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用于开关电源、节能灯等大功率设备)

TDK PC30(国产R2KB),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100kHz。
TDK PC40(国产R2KB1),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500kHz。
TDK PC50(国产R2KB2),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

一般电子市场中绕制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都是这类材料,国产材料一般只说“磁导率2000”,好一点的相当于PC40,差一点的相当于PC30,相当于PC50的较少见。廉价节能灯中的磁环和电感,一般是相当于PC30的材料,因为其工作频率一般在50kHz以下。

2、一般锰锌铁氧体材料(用于收音机中波磁棒、AM中周等)

R400(MXO-400),最常见的材料,相对磁导率400。
改进的材料,例如R750、R800等,其相对磁导率比MXO-400高,高频损耗小,绕制的线圈Q值高,但绕制匝数要比MXO-400材料少,需要实测。目前很多中波磁棒都是此类改进材料,使用时不宜盲目按照过去的参数绕制线圈,需要实测一下电感系数,方法是用漆包线在磁棒一端密绕数十匝,测出电感量,根据电感量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可以计算出达到预定电感量所需匝数。

MXO、NXO等命名方法是原798厂(现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http://www.798.com.cn)的命名方法。

3、一般镍锌铁氧体材料(用于短波、FM中周等)

NXO-100,相对磁导率100,可用于短波扼流圈。
NXO-60和NXO-40,相对磁导率60和40,用于短波磁棒、短波天线线圈、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电视中周等,目前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和电视中周多用NXO-40或同等材料。
NXO-10,相对磁导率10,可用于短波功率谐振电感。

以上材料,国内常见的都是798厂产品。

4、美式高频铁氧体材料(多用于短波扼流圈,以及频率不太高的中短波谐振电感)

国内常见的是美国Amidon(阿米东)公司(http://www.amidoncorp.com)产品,常用材料有:

-43材料,相对磁导率850,用于短波扼流圈可工作于20MHz—250MHz。
-61材料,相对磁导率125,用于短波扼流圈工作频率可达1000MHz。

阿米东公司磁环命名方法例:FT-50-43,F表示铁氧体,T表示磁环,50表示外径0.50英寸(12.7mm),43表示-43材料。

5、美式高频铁粉芯(羰基铁)材料(用于高频谐振电感和高频功率谐振电感)

国内常见的是美国Micrometals(微金属)公司(http://www.micrometals.com)产品,常用材料有:

-6材料,相对磁导率8.5,用于谐振电感可工作于2MHz—40MHz。
-2材料,相对磁导率10,用于谐振电感可工作于250kHz—40MHz。

微金属公司磁环命名方法例:T-50-2,T表示磁环,50表示外径0.50英寸(12.7mm),2表示-2材料。

微金属公司磁环一般用涂色表示材料,例如-2材料部分涂红色,看起来是红色+黑色(黑色是材料原色),-6材料部分涂黄色,看起来是黄色+黑色。

一般来说,美式铁氧体和铁粉芯的短波性能优于国产NXO材料,现在也容易买到。如果没有,可用NXO-100近似代替-43或者-61材料(注意电感系数不同),NXO-10近似代替-6或者-2材料(效果略差,同样也要注意电感系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有长订买的绿色磁环,不知它的磁导率是多少,试验制成逆变变压器代入已制作成功的逆变电路中,带 ...

原厂TDK PC40材料磁环是涂绿漆,一般能做逆变变压器用的材料,都是PC30、PC40或者同等材料,相对磁导率一般都是2000。

磁芯和线圈发热主要是因为磁芯截面积太小、磁饱和等原因,也可能是工作频率太高。

磁环不宜直接绕制逆变变压器,最好使用EE、EI等磁芯,因为磁环磁路中没有气隙,磁阻小,很容易导致磁感应强度过大而饱和,一旦磁饱和,线圈电感会急剧下降,电流也会急剧增大,就容易导致严重的发热。但如果某些振荡是基于磁饱和原理而振荡的(例如电子镇流器电路),就必须用磁环。

如果是驱动场管烫手,更要高度怀疑是否磁芯已经饱和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
编辑得很细致,收藏了。

网友:
楼主普及磁性材料的知识很及时呀。照过去的老书上的材料DIY,很多铁氧体材料现在都没有了,需要寻找变通的代用品。

网友B:
不知电子市场的老板知不知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电子市场的老板知不知这回事

一般都不清楚,找他们买开关电源用磁芯,问:“什么材料?”回答曰:“两千的(意思是相对磁导率2000的)”或者“2K的(意思是R2K)”,再问一句:“相当于PC30还是PC40?”,一般就回答不上来了。

甚至是一些较专业的磁性材料商店,老板对-43、-61、-6、-2等进口材料也不清楚,经常胡乱回答。-6和-2材料可以自己看颜色识别。

目前798厂也生产羰基铁材料的磁环,称为羰基铁粉芯材料,798厂材料代号T,涂黄色,相对磁导率9,相当于微金属-4材料(涂蓝色+白色),与微金属-6材料相似。

网友:
很好,谢谢。
拆了一些磁芯,节能灯里的,电动车充电器里的,开关电源里的,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楼主的材料很好很及时,谢谢。

网友C:
美式磁芯贵呀,有点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式磁芯贵呀,有点吃不消

现在国产镍锌铁氧体也不便宜啊,七星飞行(798厂)的新货镍锌铁氧体都很贵的,因为镍现在很值钱,除非是存货。

羰基铁粉芯材料如果批量生产,实际上比镍锌铁氧体便宜的,798厂的国产T材料现在不贵。

以前国内不用羰基铁粉芯材料主要是工艺不过关。羰基铁即Fe(CO)5,分解后可得高纯度微铁粉,纯度极高,颗粒极细,只要制造工艺过关,有很低的高频损耗,很好的高频性能。但如果制造工艺不过关,没法解决微铁粉颗粒之间的绝缘问题,高频损耗会急剧增加(主要是涡流损耗),因此以前国内不得不用高电阻率的镍锌铁氧体材料作为高频磁芯材料。

网友:
想知道K5型号的磁环性能如何。

网友A:
请问楼主我有长订买的绿色磁环,不知它的磁导率是多少,试验制成逆变变压器代入已制作成功的逆变电路中,带7W节能灯两只场管就很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TDK PC40材料磁环是涂绿漆,一般能做逆变变压器用的材料,都是PC30、PC40或者同等材料,相对磁导率 ...

谢谢楼主的回复,原电路就是用EI磁芯制作的,带100W负载场管不发热,外売是用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売,后来想把它装入电动车控制器的壳内才买来磁环试验,可能是磁环的初级线绕少了,是3+3匝,原EI磁芯是6+6匝,有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