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拆招 修理500型万用表一台

楼主(2013-05-29):
前天地摊收上四表500一台。粗略测试,阻尼良好。回家后标准测试一下电阻当2K电阻指示是1.8K,交流220V是225V,直流38.5UA指示为40UA 。检测内部各个电阻正常,说明表头灵\问题,请教表头并联电阻是否可以?怎么计算并联电阻的阻值,或是否有别的办法对此表进行调试.此表省略了一般表头都有的可变绕线电阻. ,,,,

网友A:
500表交流4级,交流220V指示225V完全正常!没有必要修理。有的500表表头灵敏度就是40UA。500表的电阻档最能检验表的好坏----如果表头内阻有偏差,则电阻档误差大。

网友:
此表省略了一般表头都有的可变绕线电阻. ,,,,(省略可调的表一般都是垃圾表,所以先把可调补上再说。)

网友:
把串连在表头的1K电阻换小些试试

楼主:
手头有外磁表头一个,换上后测试准确,证明绝对是表头的问题
,接下来该怎么利用这个表头呢,谢谢大家的热情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表交流4级,交流220V指示225V完全正常!没有必要修理。有的500表表头灵敏度就是40UA。500表的电阻档最能 ...

点阻挡测试结果都比实际数值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外磁表头一个,换上后测试准确,证明绝对是表头的问题
,接下来该怎么利用这个表头呢,谢谢大家的热 ...

你可以测量这个换下的表头动圈:如果内阻小于2K,就可以在108表上使用。(外磁500表与108表的动圈尺寸一样,内阻不同。)

网友B:
内磁表头没啥意思,串个可调电阻把他调到40u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磁表头没啥意思,串个可调电阻把他调到40uA试试

确实没意思,,再怎么折腾也没有原配的准。

网友:
在表头串联一个可调电阻-1K的。

网友:
小意思,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4-10-04):
指示大一格。表头灵敏度高了。窜1开可调电阻调一下,试一试,

网友:
   家里有好多500型的老万用表,没时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