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为Arduino设计的通用VFD显示模块

楼主(2013-05-30):
                                                                                                    May

    为Arduino设计的通用VFD显示模块vfd · chn · diy · mag

    本制作的特点

    1、 使用大尺寸的优质易购VFD显示屏,显示效果优良。屏幕包含10位带小数点与下指针的标准8字笔段结构字符,通用性强,可以取代大部分LED数字显示屏模块;
    2、 使用全新设计的驱动电路,电路生成交流电压驱动灯丝,同时生成负高压驱动阳极与栅极,符合VFD屏驱动规范,显示效果优良无闪烁;
    3、 全板采用微型贴片零件制作,整机小巧,板上驱动电路部分最高的零件高度仅为1.8mm,具备超薄型优势;全部零件都藏于显示屏下方,整体模块外观简洁;
    4、 模块主设计使用无单片机驱动方案,用户无需配备专用的特殊程序写入器等设备,仅需自己备Arduino或自己习惯使用的单片机即可驱动,通用性极强,即可以作为实验用模块,也可以作为应用类模块使用。
    5、 全机制作容易,仅需按照电路图焊完全部零件,使用一只普通万用表测量相关电压即可,无需使用昂贵的工具,也无复杂的调试过程,非常适合初级电子爱好者自制;
    6、 公开源码的驱动程序,使用纯C语言进行编写,不仅可以在Arduino平台上使用,也适合移植到众多的单片机平台上运行,51、STM等单片机同样可以驱动;
    7、 整个模块自主完成所有的显示扫描工作,用户程序仅需将所需显示的数据送入模块即可,无需关心显示细节,显示过程中不消耗单片机资源,简单易用;
    8、 整体所有接口引线全部通过插针引出,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连接,方便后期扩展应用。模块与单片机的接口引线仅3根,节约单片机I/O口资源;

    FUTABA 10-MT-20GY十位8字荧光屏简介

      本制作采用的VFD屏幕的型号为:10-MT-20GY,此屏由日本双叶电子出品,台湾地区制造。整屏结构使用侧面引出气管式结构,属早年生产的VFD显示屏。屏幕做工优良,透光观察可发现屏幕整体呈现半透明效果,经测试点亮后发现屏幕发光均匀,显示亮度高,达到优级显示效果。
      本制作之所以选择使用此屏作为显示屏,主要是考虑到这种VFD屏在国内网站上很容易购买到,库存数量多,价格也不高,而且整屏属全新屏,也确保了屏幕的质量。同时卖家也免费提供了官方的原始PDF参考资料,方便用户开发。下图为FUTABA 10-MT-20GY屏幕规格图。

    FUTABA 10-MT-20GY屏幕规格图
                                    序号

                                    连接

                                    NP

                                    F1

                                    NP

                                    NP

                                    10G

                                    9G

                                    8G

                                    7G

                                    6G

                                    5G

                                    4G

                                    3G

                                    2G

                                    1G

                                    NP

                                    NP

                                    NP

                                    NP

                                    序号

                                    连接

                                    NP

                                    NP

                                    NP

                                    NP

                                    NP

                                    a

                                    b

                                    f

                                    g

                                    c

                                    e

                                    d

                                    h

                                    i

                                    NP

                                    NP

                                    F2

                                    NP

    表 : FUTABA 10-MT-20GY 管脚连接表
    备注:表中NP代表无引出的空脚;G为栅极引脚;a~i为阳极引脚;F为灯丝引脚;

    屏幕驱动要点

      由于FUTABA 10-MT-20GY显示屏的笔段部分与栅格部分结构都非常简单,这里就不做更多的说明。重点关注一下整屏的电气驱动参数。
      此屏基本的驱动规格参数为:灯丝为交流驱动,驱动电压范围为3.69Vac~4.51Vac,推荐驱动电压为4.1Vac,灯丝典型电流68mA;阳极与栅极高压电压相同,推荐电压值为+26.0V,最大值为+31.0V;典型阳极电流5.5mA,典型栅极电流11mA;阳极与栅极截止电压也相同,推荐值为-4.9V;扫描占空系数Du为1/12;脉冲宽度Tp为100μS。
      从以上基本参数来看,此屏的驱动难度不高,作为典型的5V供电模块,可以生成5V以下的交流驱动电压,而此屏的灯丝电压也正好笔5V稍低一些,所需电流也不高,所以很容易生成。高压部分也处在常见的高压范围内,也比较容易生成,所以驱动此屏的电路设计难度不会很高。重点在于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以实现高效率、小尺寸、低成本的驱动方案。

    VFD屏驱动方案选择

      为简化模块的设计与调试,计划采用互可替换的两套方案进行驱动电路的设计,其中主设计方案是在板上不使用单片机元件,由专用电路独立完成显示模块的所有功能(也就是说模块板上可以不存在单片机);副设计方案为使用板上单片机完成辅助电压生成工作,以替换一些不易采购的芯片,但是板上单片机不参与任何数据交换工作,仅作为替代芯片使用,以确保两种电路的完全兼容。
      根据前几篇文章已谈过的知识,对于动态扫描屏,可在正压与负压驱动方案中进行选择。通常情况下正压驱动电路的专用驱动芯片的价格都比较高,也不易购买,同时大部分正高压芯片都需要使用单片机主动完成扫描显示工作,造成单片机负担加重。所以在本制作中未使用正压驱动芯片。
      VFD负压驱动的专用芯片有很多,如典型的μPD    1631x系列,自带SPI口与外部进行通讯,驱动简单,片内电路自行完成VFD的扫描驱动,外部单片机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数据传输即可,无需关心扫描显示细节,同时这些专用驱动芯片内部的资源也很丰富,一般都包含多个开关量输入、矩阵键盘扫描、LED驱动输出等一些附加资源,可降低成本、方便用户开发使用。综合以上因素,本模块电路最终决定使用负压配合UPD1631x专用驱动芯片进行驱动。
      UPD1631x系列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主流的芯片,主要区别表现在封装尺寸及驱动引脚数量以及内部资源的多少上,而在接口与命令结构上基本相同。下表列出了NEC μPD1631x系列的三种常见型号的驱动特性与资源比较表。

楼主:
      在比较表中,主要关心的还是端口数量上,由于FUTABA 10-MT-20GY的引脚数量不多,以上三种芯片都可以完成驱动工作,在综合了市场采购信息后,最后确定使用NEC μPD 16312电路作为模块的主驱动芯片,如果无法购买到μPD系列芯片,也可以使用PTC公司的对应兼容芯片取代。
      由于大部分功能与接口电路都集成在这一片驱动电路内,所以在硬件电路的设计工作主要就是要考虑如何高效地实现屏幕的灯丝的驱动与负压的生成,这两部分电路是本设计的关键。下面将分别对这两个电压的生成电路进行详细解说。

    灯丝驱动电路设计

      灯丝部分的推荐电压是AC4.1V,由于这个模块是5V供电的,这样的交流灯丝电压高于一半的主供电电压但又低于主供电电压,所以可以考虑使用全桥驱动方案来生成这个供电电压。由于主设计方案中没有单片机资源可以使用,所以必须使用专用的灯丝驱动芯片来完成这一工作。通常的VFD专用灯丝驱动电路可选性不多,而使用一些电机驱动用的全桥电路效率不高,所以这里还是选择最通用的NS生产的VFD    灯丝驱动专用电路LM9022来生成灯丝电压。
      LM9022芯片的基本情况与特性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做过简单的介绍,这里简单地再提一下:简单地说LM9022内包含两个推挽输出运放,组合成一个全桥电路,可以将输入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后用于VFD灯丝的驱动。通常最简应用电路中需要外部提供一个一定频率的驱动信号,而通常这一信号通常可由单片机提供。在本应用里由于主设计中板上没有单片机资源,所以必须将电路搭成自激震荡电路,独立完成震荡输出。震荡频率通常选择20kHz以上,以防止灯丝产生可听见的震荡音。自激震荡电路的原理比较简单,将输出端的信号连接回输入端口,并连接一个简单的RC电路以控制震荡频率。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以图中的参数可以生成频率大约为25kHz左右的交流方波,实际频率值可以通过调整R1与C2的值进行调整。更多技术细节请自行参考LM9022官方应用手册。

      负压电路的副方案也是使用单片机来生成,单片机的内部定时器在程序控制下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用来驱动Boost电路中的主开关部分,以完成生压工作,而输出电压反馈电路则与LD8140制作中的一致,使用电阻分压网将负压转成单片机的片内A/D转换器可处理的正电压,输入到单片机中处理,单片机中的相应程序根据输出电压的高低情况,动态调整输出的PWM信号的实际占空比,以实现稳定的负电压输出。考虑到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不可能很高,所以在同等电气规格下,需要选择使用容量较高的电感,造成电感体积增大,所以在PCB布线时,增加了一个5*5尺寸的电感焊盘,以适应更大体积的电感。

楼主:
奇怪,回复中就发不了图片,推荐完整文章访问:www.vfdclock.Jimdo.com

网友:
新帖呀,顶一下,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驱动VFD但是没有合适的变压器生成那么多的电压苦恼啊,楼主的专业芯片又成本太高不适合DIY了,有更简 ...

你肯定没有看完我网站上的相关VFD驱动文章;
其中从最便宜的L9110 8毛钱的芯片到使用LM9022到使用LT专用负压,甚至到最新的完全使用单片机的方案全有。
不清楚你想驱动什么样的VFD屏;

网友B:
这个VFD哪里有得卖啊,价钱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VFD哪里有得卖啊,价钱怎么样?

这个FUTABA的屏幕可以直接在taobao搜索到,电路板自己做。

网友:
我有一个2002的VFD不知道怎么驱动!5线的三星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