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9V电池替代品 2

楼主(2013-05-30):
用了大半年,还没换过,不知道能用多久。充电用2个lg充电器,平衡充。

网友A:
用可充电锂电池做的好,外面套个套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充电锂电池做的好,外面套个套就更好了。

尺寸比9v电池宽了2-3毫米了,加外套有电表电池仓可能塞不进。 没你做的美观O(∩_∩)O~

网友:
改不错,我就是找不到合适尺寸的电池改,还有就是想问下两块电池充电的时候是分开充吗?

楼主:
上面不是说了,2个充电器平衡冲。你理解成分开冲也行,就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
这倒是不错,不知道会不会报低电量,再就是准度咋样?

网友B:
现在的9V锂电很好了,价格也不贵,实在没必要DIY

网友:
用单锂升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9V锂电很好了,价格也不贵,实在没必要DIY

1,重在折腾(其实也简单,就2颗电池用双面胶粘好,再粘个废电池座,焊好ok,10分钟内搞定)     2,电池+充电器不超10元      3,成品9v锂电不见得比它耐用(没有对比过纯属意淫)

网友:
引用 楼主:
1,重在折腾(其实也简单,就2颗电池用双面胶粘好,再粘个废电池座,焊好ok,10分钟内搞定)     2,电池 ...

哈哈,同感,重在折腾

网友C:
我就想问用完了怎么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重在折腾(其实也简单,就2颗电池用双面胶粘好,再粘个废电池座,焊好ok,10分钟内搞定)     2,电池 ...

不算2块锂电、光9V充电器还是平衡充、10元都买不来吧?
另、那串联的2块锂电、保护板应该都保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用完了怎么充电

一楼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2块锂电、光9V充电器还是平衡充、10元都买不来吧?
另、那串联的2块锂电、保护板应该都保留的吧?

锂电2.5一个(长汀的货卖4送一),充电器5块钱5个(不包好,运气好都是好的。刚刚看了下,淘宝下架了,不过4块多钱的还有。)成本算7块。不怕麻烦就一个一个充,更省钱早先我都是这样搞滴 。。。如要加上运费,因为是顺带的,平均下算就3块钱吧

保护板没拆进去(有没有都不知道 ),直接焊触点上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可以有啊,,

网友:
没有升压板啊

网友E:
电压7.4V,已用许久,比叠层耐用,就是充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7.4V,已用许久,比叠层耐用,就是充电麻烦。

自己做个专用充电器就不麻烦

网友(2014-11-11):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支持折腾。不过9V叠层电池还是很好买。搞个6V电池的替代品会实用的多。

网友:
楼主的折腾精神值得学习,综合利用锂电池,放着也是浪费

网友:
几年前就用这种方法,非常好。

网友F:
做一个22.5V的电池替代品会比较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22.5V的电池替代品会比较有实际意义。

十几年没用指针表了,做来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