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坡停车挂前进1档, 下坡停车挂倒档?

楼主(2013-05-31):
网上搜索了一下, 好像说发动机在熄火后, 正转与反转的阻力不一样. 真是这样吗?

网友:
用档别车,避免溜车的!

楼主:
是不是发动机输出轴跟变速箱之间有单向棘轮那样的装置, 就是跟自行车的小飞一样, 只能单向憋住变速箱啊.

网友:
应该是三楼的答案是最好的了吧

网友:
这个事情不确定,反转的阻力小一点,主要是汽缸进气少一点,但还是有些个阻力。至少倒档的换向齿轮很小,看似不结实。另外有些车的倒车灯是不灭的。

网友:
发动机反转能启动的有几个?

网友:
利用齿轮正反的原理 别住 和手刹起到双保险作用

网友:
因为发动机不能反转。

网友:
其实这个做法在手挡车上意义不大, 不管发动机受外力正转还是反转,活塞都要经过压缩这一冲程  正反转的阻力也是一样的,手动档不管档位怎么放,前溜还是后溜,都有一样的阻力。  只是说某些自动变速箱箱有超越离合器,上坡停车挂D档放制动后会后溜,同样 下坡挂R档也会溜车。 这个是某些自动箱的天生缺陷。  一般 手挡车的倒车档减速比 比一档还要大,所以驻车制动效果更明显。

网友:
坡上 停车~ 1档别经常用~  倒档停车木用过~

1,是防止 手刹不给力  尤其鼓刹的
2,大家不要忽略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液压助力刹车的车  没有打火的时候    刹车是非常硬 踩不动的 即刹车接近失灵
    另外方向液压助力的 熄火后方向会变的越来越硬   (气泵放完气就硬了)

以上未经理论验证, 经过实车验证!

楼主:
看来还是分成两大整营. 一是说正反转阻力相当. 如果这样, 那还不如都挂倒档, 因为倒档"减速比比1档还要大".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正转阻力大于反转阻力. 这里并非讨论启动, 仅仅讨论阻力. 那为什么反转时阻力会小一些呢? 有理论依据, 还是有实践经验验证过.

最奇特的就是, 这个问题本来很好检测的, 只要在自己的车车被四轮悬空吊起保养时, 分别在前进1档位与倒档情况下扒拉一下自己的驱动轮就知道了(考虑差速器的作用, 可以将另外一个驱动轮子固定死). 但是估计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过这个问题.

楼主:
驾校哪里还有精力教什么汽车结构. 能将就着让学员通过考试就不错了.
今年一月开始的新驾考规则, 选项2的侧方停车取消了标杆, 中途不允许停车. 结果教练阵脚大乱, 我元月 10 开始练习新的侧方停车方法, 教练至少换了三种不同的"看点套路". 对于科目3"百米加减挡" 这个项目, 就因为教练自己全军覆没而干脆被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分成两大整营. 一是说正反转阻力相当. 如果这样, 那还不如都挂倒档, 因为倒档"减速比比1档还要大". ...

扒不动的,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