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手痒了,把15B改进了一步

楼主(2013-05-31):
大家都懂的,15B和17B板子内部的区别。
钻孔,加了两个键,把频率、占空比和相对值测量请了出来。纯手工钻孔,过称不在多叙了。
1、打开后盖,拧下表笔插孔和板子相连的4颗螺丝,还有电池电极中间的一个螺丝,一共五颗;
2、上部左右各一个塑料卡卡着板子,用工具轻轻撬出来板子;
3、取下按键部分,可以看到导电胶还在,就需要加按键就可以;
4、根据你所准备的按键大小钻孔就可以了。
显摆下我弄的,直接测量的市电

网友A:
改的跟原装的似的,,

网友B:
不错,很漂亮的。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跟原装的似的,,

我有方形的按键,但是方孔不好挖,用镊子一点一点钻孔啊,没有台钻,不敢用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漂亮的。支持折腾。

手痒,瞎折腾呗,本来是想改晶振超频,可是手里只有6M的晶振,不合适

网友C:
这按键整得太牛了,哪来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按键整得太牛了,哪来弄的??

一个破胜利表的两个按键

网友D:
用小圆锉或许会更有效率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小圆锉或许会更有效率些,呵呵。

小圆锉倒不好控制了,容易不圆。用镊子钻出来自然的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圆锉倒不好控制了,容易不圆。用镊子钻出来自然的圆

看来我的手工不到家,得向楼主好好取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的手工不到家,得向楼主好好取取经

顺着一个方向转下去,看看圆不圆

网友E:
楼主也不弄个原图对照,俺都没看出来改哪儿啦

网友F:
山寨版的17B手工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不弄个原图对照,俺都没看出来改哪儿啦。

上边一排键右边两个圆键是我加的,最右边在测量时按一下显示频率,再按显示占空比。左边的圆键按一下能清除当前读数,就是相对值测量,俗称去皮。这都是17B的功能,15B电路上保留了,只不过没有给你开孔装按键罢了,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寨版的17B手工到家了。

回头再找个合适的背光板装上,赶超1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