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出图,自己取工作点,请各位老师批阅下是否可取~

楼主(2013-05-31):
各位老师,学生最近苦读电子管书籍,向学校老师请教。终于明白了怎么去取电子管的工作点。请各位老师批阅。
这部机器是为了给我新买的AKG Q701耳机做个耳放,准备用6N15做功率管,前级用6J1 SRPP电路。
电源变压器是150v 120MA,,6.3V 2A的66片,  输出变压器10k---8欧-32欧-64欧。66片
恳请大家批评指正电路图上的错误,并烦请老师们告我错在哪里,原因是什么,我在此感谢大家。谢谢

6J1前级

6J1前级

6N15后级

6N15后级

网友A:
6J1不是五级管吗?

网友B:
6N15的阴极电容47微法,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不是五级管吗?

是的,是锐截止五极管,但是我把它当三极管用。

网友:
前级单个6j1共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5的阴极电容47微法,太小了。

那取多少较为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是6J1吗

不好意思,我是想着吧6J1的帘栅和屏极并联组成三极管。

网友D:
先不说别的,对于自己 看书积极学习、自己 研究电路的 朋友,一律要 表扬
再说说 电路, 6J1接成三极管 没关系。
功放管用6N1比较好,实在别必要用6N15,这管子设计初衷是 震荡管,线性并不怎么样,而且还是共阴极的,两个声道也许会有一定的串扰。

电路总体模式 和框架 很好,可以先试着做一下,具体看情况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别的,对于自己 看书积极学习、自己 研究电路的 朋友,一律要 表扬
再说说 电路, 6J1接成 ...

谢谢版主的指导~这就回去给6N1找工作点去~
还有个事~就是我这几天用手机访问咱们矿坛,结果每次都被网络安全狗给拦住了,说不要进行不合法的操作~实在是伤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导~这就回去给6N1找工作点去~
还有个事~就是我这几天用手机访问咱们矿坛,结果每次都被网络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80920
6N1,你用我这个曲线找工作点吧。比手册上的清楚。

网友E:
自己设计,比找个图照猫画虎强多了,赞一个。

前级的SRPP电路曾经尝试过,感觉高音比较亮,有点吵。玩了一晚上就改成普通的共印放大了,感觉比SRPP好些。
后级输出管共用阴极,两个声道是否有串扰的担忧?

个人的想法,要是换我来做,会选用两只6N1做耳放。6N1的一个管芯做电压放大,另一个管芯做功率输出。
前一阵子做了两台胆机,电压放大都是用的6N1。其中一台是套件胆机,按套件默认参数,声音感觉别扭。按照海河老师给的图另行计算、修改,听感有改观,再次感谢海河老师。

网友F:
帮你算一遍。6J1接成三极管每个管子阳压为60V,250欧阴极电阻对应工作点电流为4MA,栅阴极电压为负1V。

网友F:
6N1在电源160V时工作点宜取10mA,(最大12MA,屏耗已2W)再大就超屏耗了。这时阴极电阻为180欧,栅阴极电压-1.8V。推耳机足够了。

网友:
最好是用晶体稳压电源,否则交流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算一遍。6J1接成三极管每个管子阳压为60V,250欧阴极电阻对应工作点电流为4MA,栅阴极电压为负1V。

内容谢谢老师,因为看到有人说电压放大管屏流在最大电流的40%左右为好,所以我是那么选取的,我不知道之前那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烦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设计,比找个图照猫画虎强多了,赞一个。

哈哈,谢谢朋友,最近迷上SRPP了,感觉电路很特别,但是增益实在太高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但是动态真的挺不错,况且内阻很低,推3886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不大成熟的发言~玩的时间不长,有什么不对的还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谢谢老师,因为看到有人说电压放大管屏流在最大电流的40%左右为好,所以我是那么选取的,我不知道之 ...

可以的电流不易太小,原因主要是要求动态范围大,失真小。所以在电路其他条件满足条件下可以取大点线性范围宽。但又不能过载否则屏极发红。

网友:
电路图画得不太规范,希望今后多学习国标的电气图形的画法和标准,就算是用手工描绘也要严格要求,同时6N15作双单端功放设计是不合理的,因为此管共阴极。不过总的说来还是精神可隹,初学者能做到这个程度已难能可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N1在电源160V时工作点宜取10mA,(最大12MA,屏耗已2W)再大就超屏耗了。这时阴极电阻为180欧,栅阴极电压- ...

请问是1/2的6n1参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1/2的6n1参数吗

电阻是两个管子并联的总阻值,10mA是一个管子的电流。功率也是两个并联的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阻是两个管子并联的总阻值,10mA是一个管子的电流。功率也是两个并联的功率。

嗯,了解。这我就不纳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嗯,了解。这我就不纳闷了。

我刚才没看特性曲线图,错了应该是一个管子的数据,一个6N1在160V时可以取10MA两个并联就是20MA,这时栅极为负1.8V,阴极电阻应该是90欧。并管功率约1.2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刚才没看特性曲线图,错了应该是一个管子的数据,一个6N1在160V时可以取10MA两个并联就是20MA,这时栅 ...

这个工作点是不是很优秀,对输入信号幅值接受能力行不行大信号会不会削波失真?如果不错我就按照参数试试

网友H:
输出管推荐6N6,配合前边的SRPP,声音会有较好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出管推荐6N6,配合前边的SRPP,声音会有较好的表现。

6n6单管电流推荐值是30mA,阳极耗散功率比6n1大一倍,输出功率大,线性好,可以考虑。但是比6你
贵。实际160V阳压6n6可取25MA工作点,双管50mA,阴极电阻为100欧,栅极-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作点是不是很优秀,对输入信号幅值接受能力行不行大信号会不会削波失真?如果不错我就按照参数试试

多谢指教,如果方便请给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