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个无线充电

楼主(2013-06-02):
在论坛卖家淘宝里买东西,发现卖家店里有这个无线充电套装,就一起买了几套,以前用过PALM PRE PLUS,无线充电太方便了呵呵
买回来发现线圈太厚,放到手机里面难度比较大,想起女儿的火火兔玩的比较多,充电比较频繁就开始动手改这个。改完后,随手放那里就能充电,老婆很满意这个,确实比较方便
淘宝买的阿里罗火火兔,做工不错,快300大洋了,其实就是个MP3

电池600毫安的
在USB充电口上焊上两根线连接无线充电接收线圈
接收线圈放进底部,位置刚刚好

改好后试机,充电正常

网友:
不放在发射线圈上面可否充电?

网友:
这玩具的做工还不错

楼主:
这个肯定要线圈对线圈效率才高,原理就是电生磁,磁生电。
电磁炉原理也一样,只有挨着线圈才会加热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就是发射线圈要多大,才能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就是发射线圈要多大,才能覆盖。

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是一样的,这样接收效率最高

网友B:
担心电磁波,现代人接受的电磁波已经够大了,不知道这个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担心电磁波,现代人接受的电磁波已经够大了,不知道这个会如何。。。

呵呵,杞人忧天吧

网友:
这个不是杞人忧天啊,这个东西,和那个转基因一类的一样,短时间看不出有什么副作用,时间长了。就难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杞人忧天吧

有可能。。。

不过现在家用电器多了,我用简易电磁辐射仪测试过,许多问题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举例1、对于两眼插头的电气设备,正反插入插座,其电磁辐射会差别很大;2、电磁炉、微波炉的电磁辐射反倒不如有些拉线插座大。。。

网友C:
电磁辐射是一个问题,关建是转换率多少的问题,充了多少瓦的电量,用了多少瓦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辐射是一个问题,关建是转换率多少的问题,充了多少瓦的电量,用了多少瓦的电量。

正常充电应该是3瓦左右,看输入12v28ma,转换效率应该还可以吧
事实上这个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了,好多人都关心这个转换效率问题,顶多也损失不了一瓦的电量吧,无线充电和数据线充电方便性不可同日而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不过现在家用电器多了,我用简易电磁辐射仪测试过,许多问题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举例1、对 ...

我向来不相信这个所谓的辐射值问题,这个不过是商家别有用心推崇产品的噱头吧,家用产品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
无线充电和数据线充电方便性不可同日而语啊.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