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套监控

楼主(2013-06-04):
要三个头就可以了,不用电脑,用硬盘录像机,支持手机监控,2只头需要夜视的,监控抓东西的机子什么的,一个是室内的,房间不大,平时打牌的,1张圆桌加椅子就差不多满了~!!还有电源线一般是不是用网线的呀,

网友A:
这东西现在不贵,上淘宝4路全D1格式的录像机3百左右(硬盘自己需多大买多大),摄像头选SONY芯片的带夜视1百五左右,12v电源15.电源线不能用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现在不贵,上淘宝4路全D1格式的录像机3百左右(硬盘自己需多大买多大),摄像头选SONY芯片的带夜视1百 ...

主要不知道电源线怎么弄,看别人好像一根网线就可以带电了,怕买回来弄不好,这边按照监控贵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不知道电源线怎么弄,看别人好像一根网线就可以带电了,怕买回来弄不好,这边按照监控贵呀

网线那种是网络摄像机,poe供电的。自己用还是建议用普通电源的。五金店里随便电源线都可以,主要是摄像头电流不大。这东西其实很简单,略懂电子技术都可以弄。现在装监控有的伙计啥都不懂都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那种是网络摄像机,poe供电的。自己用还是建议用普通电源的。五金店里随便电源线都可以,主要是摄像头 ...

谢谢指导,明天购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不知道电源线怎么弄,看别人好像一根网线就可以带电了,怕买回来弄不好,这边按照监控贵呀

贵是安装的人往死里宰,这个东西不难,自己琢磨琢磨就能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是安装的人往死里宰,这个东西不难,自己琢磨琢磨就能装了

呵呵,是的,所有想自己弄,主要供电不太懂,另外拉电源线不方便,自己会电脑组装什么的,路由也玩过,什么poe供电呀,想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是的,所有想自己弄,主要供电不太懂,另外拉电源线不方便,自己会电脑组装什么的,路由也玩过,什 ...

视频还可以用无线,但也增加成本,电源就没办法了,老老实实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还可以用无线,但也增加成本,电源就没办法了,老老实实拉吧

我看他们好像就弄个网线似的,就可以了呀,就是纠结这个怎么弄的,不知道是不是类似poe供电

网友:
那个用网线的,其实才用了网线的4条线,2条视频信号、2条电源线,购机时说明要带网线出口的就是,硬盘录相机里自带供电输出电路只要将网线对应接好,将水晶头插入录像机就ok,但是如果用四路的话,需要了解一下硬盘录像输出电源能否带的动四只摄像头,带两只应该时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他们好像就弄个网线似的,就可以了呀,就是纠结这个怎么弄的,不知道是不是类似poe供电

这个要看是什么监控系统,普通模拟的近距离还是视频线加电源线来做,用点阵灯的摄像机最好不要低压供电,免得末端压降太多,红外灯不亮或者视频输出不正常。摄像机跟前用12V2A的电源盒供电最好。
你说的用网线可能是使用网线的一对或两对并联在一起用来低压供电,一对线做视频传输,这个需要加双绞线传输器来匹配。

百万高清的摄像机是网络传输的,必须用网线,有POE集中供电的摄像机,在网线里边直接传输电源了,省去电源线,减少施工量。

网友B:
楼上两位说的是,我这里有个16路的,楼主要不出给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是什么监控系统,普通模拟的近距离还是视频线加电源线来做,用点阵灯的摄像机最好不要低压供电, ...

说的很专业呀,我就准备弄3个头子,2个大门口,一个室内的,因为带本地安装监控那看了,要价2000,想自己弄,他那展示的,看就一根类似网线的线,到摄像头的,摄像头在外边,也没有怎么仔细看,准备tb上那个海康的4路录像机,260那种!!头用2个点阵的,室内想用半球,问下,看见很多说索尼芯片好,看tb卖的好的,都没有说什么芯片的,区别大吗,预算在15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说的是,我这里有个16路的,楼主要不出给你好了

16路太多 ,店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16路太多  ,店小,

说不定我16路比你4路还便宜哦,多可以当少的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