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牌六喇叭四波段双卡收录机

楼主(2013-06-04):
今天收了一台红棉牌六喇叭双卡收录机,能开机,但是开机后即发出嘟嘟的声音,音量调节对这声音没有丝毫的作用,难道是滤波电容坏了?
此机重5公斤多,提在手里沉甸甸的,四个喇叭一字排开,煞是壮观。
上面有不少旋钮,功能挺多。
后面的插孔。
电路板挺干净。
一对4.5寸FOSTER喇叭,小日本品牌。
喇叭沿上还印有编号。
另一对是HOKUTONE喇叭,也是小日本的品牌。
貌似用的小日本的元件不少。
电源变压器。
卡座电机。
红棉品牌见的不多,不知各位兄弟对它是不是了解一些呢?这机器的毛病好修吗?多谢。

网友A:
这机器板子看着没动过,应该是功放和前级之间出了问题,重点检查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板子看着没动过,应该是功放和前级之间出了问题,重点检查转换开关

多谢指点,开机就嘟嘟响,按哪里都不管用。

网友B:
如果是交流供电开机就嘟嘟响,检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以及其它滤波电容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交流供电开机就嘟嘟响,检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以及其它滤波电容先。

多谢,就是用交流电的时候嘟嘟响,电池没试。感觉应该是滤波电容的原因,抽时间查一下。

楼主:
此机还能用12V电源适配器,插上试了一下,嘟嘟声没有了,但是收音机收不到台,卡座也不转,郁闷。

网友C:
录音机迠议收有带uv表的,带电视的并型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重点查一下,这个配件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重点查一下,这个配件好找

用外接的电源适配器就不嘟嘟了,兄弟的意思是说收不到台是开关的原因?清洁下试试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机迠议收有带uv表的,带电视的并型

老兄,这个东西只能是碰巧,自己做不了主。

网友E:
  根据楼主描述,很可能是低频自激现象,建议检查功放集成电路外围的电解电容。我给你提供一个维修思路:先检查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否正常;桥式整流四只二极管是否正常;然后检查电源开关触点是否接触良好;功能开关及波段开关接触是否良好。完成以上步骤,检修收音机无声,接通电源后用金属镊子或直接用手指接触一下音量电位器的端子,若扬声器中有感应交流声,说明功放基本没问题,故障在电位器及收音头;一般以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多见;卡座部分不走带,先摘掉传动带,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拨动电机转轴,若旋转灵活,通电后看电机是否起动,若不起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两端有无电压。有电压则是电机坏,无电压则检查机芯的簧片开关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祛湿牌啊祛湿牌

网友:
楼主先重点检查一下录音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描述,很可能是低频自激现象,建议检查功放集成电路外围的电解电容。我给你提供一个维修思路:先 ...

多谢老弟,多次给我指点,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