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中短波聚能天线

楼主(2013-06-06):
为彻底解决广大矿机爱好者苦于无法架设长线天线的问题,本人特意开发一款带有聚能头的设和于中短波矿机使用的新型天线。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几岁玩天线到现在.这【聚能】器件与中波即使是1/256波长的可比性.我心中清楚.

如果是300MHZ.【聚 ...

首先弄清粗几件事,电磁波具有能量性老师和专家们不反对吧,第二,能汇集电磁波的结构可以说着能具有聚能性的结构吧,第三,那个聚能结构是这个天线的主体,为啥不能叫聚能天线呢。这个东西是我做的,起名当然是我了,没说是啥啥神器就算是守规矩了,没觉得乱说啥。老师要是实在有闲心,何必计较它叫啥呢,亲自做一个体会一下,好使不好使自有定论。科学是离不开实践的,对于这类评论以后本人就不做回答了。;

网友B:
具体介绍一下原理、材料、数据!

---------------

看看楼主集束天线内部细节:

楼主:
原理一时半会说不明白,材料是铜线,矿泉水瓶【大的】,铝箔,镀银导线。

楼主:
瓶中可以看到的那个铜裸线上焊着很多集束天线,是用拔的多心线做成的小扫把形状,直接焊在中间的铜线上,很多的,很灵敏的。

网友B:
接收效果,相当于多大大环或长天线效果?

楼主:
外包的是不规则的不干胶铝箔,千万要不规则,它的作用是反射,进入瓶中的电波反射【可能是多次】到中间的集束天线上。

网友:
画个示意图看看,效果相当于几米的长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效果,相当于多大大环或长天线效果?

没玩过大环,这个天线和巨型【40米】以上的长线比不了。但是,它的效果完全可以在中波收全本地长线能收到的台,电流没有大型长线的大。足能满足一般爱好者的收听需要。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具体介绍一下使用,这个天线不适合在室内使用,在屋外离墙50厘米以上悬挂就可。楼层越高,接受效果越好。水平悬挂要比垂直悬挂的效果好。从聚能头道矿机的引线随意,大于2米即可。

楼主:
这种天线可以多做两个集能器,要是闲声音小可以串联。这种东西不但可以用在矿机上,出海打渔的无线电,军事领域的通信等等,这是一种简单实用的中短波聚能方式

楼主:
如果怕白天太阳照射损失部分能量,可以再在表面贴一层汽车玻璃上贴的防紫外线膜,不过挂出去有点像军事用品了

网友C:
很新奇,不知道实际接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新奇,不知道实际接收如何

试着做一个就知道了,材料很简单。两个水瓶,一段粗一点的裸铜线,一段多心线【作集束扫把用】,一些不干胶铝箔【空调配件出有卖】,托线吗?随意。

网友C:
请求看内部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求看内部构造。

内部就是用多心线作的小扫把,直接焊在中间那根粗的铜线上,尽量多焊一些。没有别的。

网友:
制作数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
被聚能的中短波的几何尺寸?

内部接收部分之所以使用集束天线,主要用意就是为了吸收中波和短波。内部如果要是用铜薄做一个桶形接收器,这就是个微波聚能装置,那就是一个只有军事上才能用得上的东西。无线电波的波长不同,传播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波长只是定义而已,一味的以波长定义天线,那只有那么几种古老的天线了。而实际生活中电波远非教科书上的图画,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即使有部分人知道了,也不会随便公开的,因为它涉及军事和国防。说远了,反正这个天线聚能装置我是反复实验过的,两米托线,挂在离地一米以上,就能推动矿机,而且矿机是双回路的,线圈是磁棒的,检波是75号电路,二极管是1N60,这样的矿机很简陋,与坛内前辈,老师们所做的高档机子无法相比。因为是实验品,很随便的装配上去,没有啥具体数据。

网友E:
好!等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等有空试试。

谢谢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介绍一下原理、材料、数据!

---------------

对,就是拨一段多芯线,当然了,芯数越多越好,然后对折,上锡,焊在中间的铜线上,注意别烫着手,焊时最好代手套。我是烫了一手泡。

网友:
鸡毛掸子 天线!新颖!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微博加速天线的谐振腔岂不更有效??

微波谐振腔是为微波设计的,中短波的感应机制与微波不同,如果用腔形结构,大部分能量是会被反射出去。其实,中短波聚能是世界上的难题,而微波聚能早就解决了,卫星电视天线就是典型装置,当然了,雷达天线也是典型的微波聚能装置。但是对于中短波信号就不适用了,所以玩矿机必须研究中短波聚能天线,当然了,这类聚能器也适合于中短波通信领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怕白天太阳照射损失部分能量,可以再在表面贴一层汽车玻璃上贴的防紫外线膜,不过挂出去有点像军事用品 ...

太阳照射会损失中波的电磁波的能量?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G:
聚能的说法值得商榷……
效果最好也有人能用仪器来评测,感觉是靠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阳照射会损失中波的电磁波的能量?这是什么原理?

紫外线照射代电金属时,电核会消失。著名科学家赫兹发现的。后人称为光电效应。太阳光有很强的紫外线,照射到代有电核的天线时,天线会损失一定的自由电核,而那些电核正是我们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聚能的说法值得商榷……
效果最好也有人能用仪器来评测,感觉是靠不住的。

材料很简单,做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聚能的说法值得商榷……
效果最好也有人能用仪器来评测,感觉是靠不住的。

放心,我会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