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进修老师的电路图做的6J9小单端

楼主(2013-06-06):
以前在坛里看见进修老师的6J9单端电路图,觉得做电脑功放很好,功率也够用,还省电(约15瓦),用5瓦的小电牛自绕的7K输出牛,高压135伏石整流,用CD机做音源,推豪杰双8吋箱子音量.推力我觉得够用。机壳是小竹茶盘,底板是家装剩的复合地板,元件就不用说了,都是最便宜的。音质方面我觉得高低音都行,再深奥的咱也说不出来。
2528315[

楼主:
我不会用电脑画图,电路图就不发了,请版主宽恕!

楼主:
有时间用铝塑板做两个牛罩就好看啦。

网友A:
自己感觉不错就好,做的还行利用材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感觉不错就好,做的还行利用材料值得借鉴。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B:
第一次见木板搭的,感觉挺好的。为何不把地板灰色一面弄到里边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木板搭的,感觉挺好的。为何不把地板灰色一面弄到里边去呢?

翻过来就是红色木纹,我觉得有发浑的感觉。谢谢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会用电脑画图,电路图就不发了,请版主宽恕!

  手画完了用 相机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画完了用 相机拍啊

好的海版!原来就忘了这个办法,一会就发上来。

楼主:
补上6J9小单端电路图

网友D:
MIC效應明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效應明顯不?

您是指麦克风效应吧,我没觉得有。

网友E:
能画出电源电路对我这类菜鸟是一种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画出电源电路对我这类菜鸟是一种帮助

我做的电源电路非常简单,电源牛次级大约120伏左右,四个1N4007桥式整流,CRC滤波,一个6.3伏绕组就成,两个电解电容都是200V.220微法,电阻几十欧,我都是用手头有的,稍大点稍小点都行。您如果需要我就给您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