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菜问题: 关于6J1的接法

楼主(2013-06-07):
学生最近做了台6J1 6P1小单端,关于6J1的接法纠结了,各位老师,6J1的帘栅极通过电阻接阳极和接电源都是标准接法吗?帘栅极接电容到地是标准接法,不接还是吗,学生标准菜鸟,老师们指导一下吧

网友:
帘栅极 接 阳极 是三极管接法,接电源是标准接法。

其实很好理解,所谓三极管接法就是 把多极管 接成三极管用。很明显,帘栅极 接在阳极上,这两个电极在外部 就“合一” 了,对外就相当于一个电极,所以 就是三极管接法。

网友:
替海版补充全了,帘栅经电容接地的前提是帘栅同时经电阻接电源,这是标准的5极接法,电容起到的作用是稳定帘栅电压同时起到屏极和栅极之间的屏蔽隔离作用,在高频电路里面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帘栅极通过一个电阻接屏极,不通过电容接扡应该属于三极管接法,不知对吧

网友A:
看看下面图:
标准的五极管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三极接法,上面的相当于中μ管(半个12AU7),下面的相当于高μ管(半个12AX7)

楼主:
借用此图,,我认为上图6J1接法应该是三极管接法,不知这样说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此图,,我认为上图6J1接法应该是三极管接法,不知这样说对吗?

非常标准的接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此图,,我认为上图6J1接法应该是三极管接法,不知这样说对吗?

这个图就是三极接法,1K电阻是保护帘栅极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终于明白了,最近装了台6J1 6p1小单端,改天贴上图让各位老师指导指导,还有谢谢mcuhk老师改的标题

网友:
按照书上的说法,帘栅极的对地电容的作用是让帘栅极与阴极之间信号等电位以避免帘栅极对信号的二次控制

网友:
将6J1的56脚直接,就是三极接法推 ,6P1也是三极接法声音效果非常好。尤其是推灵敏度高的喇叭。非常震撼。

楼主:
参照坛内图,把帘栅极通过1k电阻接屏极,阴极电阻并电容,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呵呵

网友B(2014-08-01):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面图:
标准的五极管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请白版赐教此书名称?有没有扫描版?能否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白版赐教此书名称?有没有扫描版?能否传一份?

这本书名<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目前没用电子扫瞄版。

网友:
学习了,弄清楚了两种接法,6n2也有两种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