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调是矿机的关键环节之一 ------ 天线的“原电池”与调感、调容式天调

楼主(2013-06-07):
近来大家热议矿机天线,但还有一个关键环节不能忽略----矿机的天调。

天调就是天线与矿机的谐振---------天线越长分布电容越大,天线的分布电容犹如天线的“原电池”,天线的能量通过分布电容“原电池”与矿机电感线圈谐振,导入电台能量。天线充分谐振给矿机提供最大能量,天线调整电路----即“天调”是矿机灵敏接收的重要环节。

调感式天调-------
    调感式天调与天地线分布电容并接谐振,谐振峰值可以最大化。调感式天调需要使用大电感,如果天线较短,比如5米鱼竿天线时需要800-1000uH的天调线圈。
    调感式天调对大天调线圈的中波分段Q值要求高,使用中短波磁棒时中波低中段增益较好,使用短波磁棒时中波频率高段增益好。使用分线器只能与中波分区段谐振,抽头多会影响天调线圈Q值。

调容式天调------
    调容式天调谐振电感稍小一些,比如150uH,在天线接入端串接天调电容和天调电感两端并接天调电容。“原电池”通过串接的电容C3将能量加载至天调线圈L2,如在C3容量较小的状态形成的分压,会减小谐振峰值。
    调容式天调在中波中低段效果较好,能与电台频率完全谐振,电感线圈没有抽头或少抽头。在中波频率高端时,串接电容和大线圈影响谐振峰值。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可以进行适当组合,选取适用的天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此调感线圈的详细使用方法   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由于一般天线都较短,比如我用5米鱼竿天线,天线分布电容小,需要较大的电感匹配,这是需要天调电感1000uH。如果天线较长,天调电感相应小些就行。

其实就是传统抽头天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天线的解释.区里己有权威老师前辈解释清清楚楚.你可找回重读即可.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我虽读过经年 ...

的确!长天线的引入线要远离墙体,这时电台信号最强,贴近墙体和地面时信号明显减弱,信号被墙体地面吸收。实测天地线分布电容时,将天线贴近墙体分布电容增大,天线引入线与墙体、地面的分布电容时有害的。

有多大矿友将天线引入线随意放在地面,这样会严重损失信号。

网友C:
看到很多国外的矿机都在天线上串个可变,是天调吧?

楼主:
用于调感式天调的线圈,0.04×157线,20mH针管满绕,隔5圈一个抽头,共21个抽头,加入两根中波磁棒1000uH。根据需要可以加入不同磁棒调整电感量与Q值,可以满足鱼竿短天线的天调谐振(短天线分布电容小),使矿机在谐振状态接收,弱台选择性提升音量增大,强台声音更大。

现在天线架设条件有限,使用短天线的天调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很多国外的矿机都在天线上串个可变,是天调吧?

中波天线呈容性,适合电感匹配天调谐振。

匹配电容谐振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天线线圈在与天线分布电容和附加电容共同谐振,实际上天线电容并没有与电感线圈充分谐振。

电感式中波天调有频点的“排它性”,在充分谐振状态,谐振频率点的电台选择性最好、声音最大。

网友:
拜读老师的文章,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
转用调感式天线不同抽头.可选到你收的台声音最大为用

HAM火腿们很喜欢用这种天线.并称为【底部加感天线】.只要线圈圈数和抽头足够.一条鞭型天线架于车上.就能复盖整个短波所有业余频段.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用调感式天线不同抽头.可选到你收的台声音最大为用

HAM火腿们很喜欢用这种天线.并称为【底部加感天线】 ...

是的,无论多长的天线,充分谐振效果最好,

一直用鱼竿天线,我从245uH做普通天线耦合形式,一直做到1300uH抽头线圈,在北京收天津相声台567KHz从1uA到8uA。收中国之声从100uA到1000uA。

器件伴随双二极管/电感电路、场管双栅分接、3EQ电路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无论多长的天线,充分谐振效果最好,

一直用鱼竿天线,我从245uH做普通天线耦合形式,一直做到1 ...

如这调感天线的顶部.加上如小八一电台那样的【顶部加容】【伞】.〔就在鱼杆顶上固定上雨伞.但要与伞骨通电〕.接收效果还会提高很多

1000uA.真是不敢想象的好场强.好接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调感式天调的线圈,0.04×157线,20mH针管满绕,隔5圈一个抽头,共21个抽头,加入两根中波磁棒1000uH。 ...

调感式的天调 我理解为可以充分利用分布电容同电感谐振(串联谐振)谐振点的频率可以在天线上达到最大的振幅,而其他的信号都会被阻碍。

调容的天调 因电感不能很好工作于整个中波频段,所以效率不高,谐振点外的信号时能通过电容或电阻到达地的,这样背景就不宁静了。。也就是说选择性就没那么好。

调感式的天调因空气电容的Q值可以做得很高。。整个谐Q值受制于线圈。做好线圈天调的Q值就很高了。。

为了得到更高的值 最好用不同的线圈来做中波段。。如高低两个线圈。。做到高频端时线圈的分布电容更小。。进一步提高Q值。

以上理解应该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这调感天线的顶部.加上如小八一电台那样的【顶部加容】【伞】.〔就在鱼杆顶上固定上雨伞.但要与伞骨通电 ...

加雨伞骨就相当于加大分布电容。。。天调中的电感就不用做得太大。。原来天线的电容相对小。。降低了回路的Q值。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这个分布电容到底多大合适呢?

为了照顾高端接受灵敏度 。分布电容做到小一点200皮或150皮。。天线就不能做太长了。。短天线接受能力受限制。。矛盾啊。。

超长的天线都会失谐了。。。所以在磁棒上只绕很少的匝数。。因为分布电容太大了。。因信号强弥补了失谐的问题。。天线还是尽量能长就长能高就高。。越高对地的分布电容就会越小。

以上就是对天线的理解 对吗?您认为呢?

网友:
我的天线谐振频率偏低,在转播台休息时,能收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广《乡村之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雨伞骨就相当于加大分布电容。。。天调中的电感就不用做得太大。。原来天线的电容相对小。。降低了回路 ...

垂直天线的解释.区里己有权威老师前辈解释清清楚楚.你可找回重读即可.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我虽读过经年.但我记得有两句是离开理论分析的白话;底部的分布电容是有害的.而顶部的分布电容是有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于调感式天调的线圈,0.04×157线,20mH针管满绕,隔5圈一个抽头,共21个抽头,加入两根中波磁棒1000uH。 ...

请告知此调感线圈的详细使用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