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p1单端电路图的详细配件

楼主(2013-06-07):
前辈看看那个电路图比较适合新人做6p1单端

网友A:
应根据你有什么管子.有没有低频栀流圈等材料选图.而制作一个【配件请单】.应是每个DI者应学的一项技能.不要假手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根据你有什么管子.有没有低频栀流圈等材料选图.而制作一个【配件请单】.应是每个DI者应学的一项技能.不要 ...

前辈可是我是新手电路图只是知道一点还请前辈明示

网友B:
看看这个怎么样,应该能理解了吧,再纠结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怎么样,应该能理解了吧,再纠结就没办法了!

可是这个怎么没有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啊!变压器还有输出牛想自己绕制
前辈有参数吗?

网友:
2楼前辈的话应该好好学习和领会。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初级:220V,次级:0 230V 250V 150ma,6.3V 2A

网友C:
6N1,6N2都可以,6P1管子不算太难推。我看6N2的那个线路比较好!6N1的放大系数不是很高屏级电阻还比较小这样有点担心不能够满推呀!用6N2的线路装好听听,在插上6N1试试,他俩管脚是一样的!再有80W电牛带动两个6P1不是问题,用不着做两个电源,整机电阻使用3W的金属膜电阻足矣,现在胆机的图用电容普遍非常巨大没有那必要,电源的前两个电容100UF住够,耦合电容0.047足够不要迷信油罐电容,因为很多都不是油罐,选用几毛钱一个的CBB效果也是不错的!6P1阴极电容用到330UF他巨大了!选用20V100UF的胆电容效果会令人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怎么没有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啊!变压器还有输出牛想自己绕制
前辈有参数吗?

牛先不着急,先弄明白图纸,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怎么没有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啊!变压器还有输出牛想自己绕制
前辈有参数吗?

图中的820欧电阻可用一只270----300欧3瓦以上线绕可代用,这个100uf------50v50uf--100uf都可用。玩的东东没有死标准。电源别做小功率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820欧电阻可用一只270----300欧3瓦以上线绕可代用,这个100uf------50v50uf--100uf都可用。玩的东东 ...

前辈您说的是那个图

网友:
应该学习一些电路基本知识,放大原理。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怎么样,应该能理解了吧,再纠结就没办法了!

这个图太经典了,赞一个!

网友E:
原来楼主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楼主是新手?

恩恩这几天都在论坛瞎逛没有目标
说实在的自己很喜欢
就是现在很迷茫求指点

网友(2015-03-06):
我也新手,一起加油努力啊

网友F(2017-01-25):
引用 网友C:
6N1,6N2都可以,6P1管子不算太难推。我看6N2的那个线路比较好!6N1的放大系数不是很高屏级电阻还比较小这 ...

6p1可用超线性接法吗,我有二只(低频信号发生器上的)输出牛,有600的端子,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怎么样,应该能理解了吧,再纠结就没办法了!

这个图做过,很不错。

网友(2017-04-20):
引用 网友F:
6p1可用超线性接法吗,我有二只(低频信号发生器上的)输出牛,有600的端子,可行吗

可以。超线性接法随抽头位置从B~P变化,其特性介乎标准接法与三极接法之间,6L6、6P1等管三极接法功率损失较大,因此超线性接法抽头在22.5%处。

网友:
这个图太经典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怎么样,应该能理解了吧,再纠结就没办法了!

要改胆整流好改吗

网友(2021-10-18):
XFD7-A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变压器做的很讲究,指标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