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双栅场效应管的分立元件可调占空比矩形波发生器

楼主(2013-06-08):
这个电路基于双栅场效应管的锯齿波发生器。可以实现占空比0-100%可调,占空比调节时,不影响其频率。左侧的电路是锯齿波发生器,右侧的电路是取消放电管的锯齿波发生器。矩形波的频率由锯齿波频率确定,占比空由右侧的阀值电压确定。当锯齿波电压大于右侧的阀值电压时,电路翻转,输出高电平。当锯齿波逆程时,右侧的电路跟着复位,输出低电平。

网友A:
请老师告知该电路的有效频率范围,谢谢。

网友B:
Take my word for it: it is so much easier and better to do it with a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老师告知该电路的有效频率范围,谢谢。

经过进一步试验,得到一个较遗憾的结果。这个电路只在10KHz以下工作较好,1kHz以下的效果最好。由于电路的下触发点比较低,提高频率需要小电容,小电容的充放电特性不太可靠。锯齿波发生器的波形会变差,逆程时间会变长,出现明显的休止期,同时矩形波触发输出部分的下降沿也会变坏,调节特性变差。
这个思路看来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ke my word for it: it is so much easier and better to do it with a mcu.

单片机还没有接触过,不会用。在进入单片机的世界之前,试试分立元件还能走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进一步试验,得到一个较遗憾的结果。这个电路只在10KHz以下工作较好,1kHz以下的效果最好。由于电路的 ...

谢谢您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对元件的值取了一些调整,放电管用了一加速电容,效果很明显,现在这个电路在45KHz的频率下工作得还不错。

矩形波频率约45kHz,波形略有上冲,频率较低时,波形还是很标准的。
锯齿波:

这一电路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进一步的改进还可以使用恒流源生成线性更好的锯齿波,使用射极输出器来设置阀值电压。

网友:
单片机还没有接触过

With your analog skills, learning digital stuff can significantly broaden your horizon.

楼主:
根据对锯齿波发生器的进一步改进,此电路升级为如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