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自绕牛(一只推挽牛),看波波。

楼主(2013-06-10):
     自渋胆做了台纯二KT-88单端机以来,一直想尝试自已饶牛,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牛。
阻抗 5K ,铁芯96,叠厚6O.  初级  2380  ;次级0-4-8-16欧。采用次四夹初三。分段交
叉绕法。超线性抽头位子靠近B端41%位置。
实测P-P线阻187欧,二臂分别是93.8欧;94欧,相差0.2欧。用示波器测得图形如下:
100hz:
20hz:
1Khz:

还有20Khz;30Khz的因文件数超量了,后补上。
从方波看来图形还貌似不错,但毕竟是第一次饶牛,也从未真实见过他人绕牛,全凭在论坛
上学习、取经,因此绕制的工序、方法,还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
工艺不错,特别是分半绕法是保证两边阻值对称的关键。可贺可贺。

网友A:
波型很好啊,不知道输出是否加上假负载测试的。最好上个测试草图线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型很好啊,不知道输出是否加上假负载测试的。最好上个测试草图线路看看。

输出接8欧假负载,输入P-P各串4.7K电阻。测试图也是在坛里找的。今天图上不了。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啦

楼主:
谢谢海版主鼓励。

网友B:
绕的非常好,方法也很好。

网友:
还是自养的牛牛放心,

网友:
看工具还比较专业啊!其实我也绕过两个牛,一个是DAT的电源牛,一个是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都没有像你一样测试,装上都能用。看来楼主还是比我认真,学习了。

网友:
不错。挺专业的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接8欧假负载,输入P-P各串4.7K电阻。测试图也是在坛里找的。今天图上不了。

今天可上图了,借用论坛推挽测试图:

楼主:
补上20Khz;30Khz的方波图:

20Khz

20Khz

30Khz

3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的非常好,方法也很好。

谢谢加分鼓励,接下来还得绕第二只,应该讲绕起来容易些,但掌握难度大了,要使实测数据尽量接近第一只。

网友:
频率计、示波器手里都有,就是不会用。楼主可否简单指点一下如何利用仪器测试牛?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