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检波集成单元

楼主(2013-06-11):
俺没有发明天线的本事,既然不能发明,那就小打小闹搞点技术革新吧。

自从Q版主发明了新型双二极管检波电路后,老想着试试,无奈搭棚焊的技术欠佳,一上手就搞得乱七八糟。左思右想,发现新型双二极管检波电路可以将检波电路(就是下图中红框画出部分)分割出来,这样一来接线就很简洁明了:

网上搜“电话接线盒”,下面图中这种老式的还有得卖:

将两根金属压条中得一根剪成下图里不通的三截:

然后,接上零件和导线即可,我用1N60和BAT85各做了一个,准备对比一下效果:

我们不妨将这个小玩意称为“双二极管检波集成单元”,完成后的双二极管检波集成单元是不是很简洁明快?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标准化了

网友A:
扼流圈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扼流圈的作用。

防止下二极管高频短路,另外还未知原理的效果提升音量。

网友:
很是欣赏

网友(2014-05-07):
双二极管检波,其实就是倍压电路。正半周,上二极管开,充电。负半周,下二极管开,使得耳机上的电压加倍。因此音量增大

网友:
这真的不是倍压检波。
而且倍压电路声音不一定变大。

网友:
很显明,负半周上二极管不能导通,下二极管完成续流作用。
2.5mH的电感,应是对LC回路Q值有较大作用,因而提高音量。没有下二极管,不能充分利用检波能量。

网友:
很是环保,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