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高效矿机天线

楼主(2013-06-11):
这几天大家热烈讨论大千世界友的小型天线,这里介绍一种省时、省料的小型高效矿机天线。
材料:三个1.5L矿泉水瓶,少许烧烤铝片,少许透明胶。
制作:1,去掉二个矿泉水瓶底,将三个串接起来用胶布粘牢。
           2,把铝片包住矿泉水瓶。
           3,在中间用裸铜线绕一圈捆紧作为引出线。
使用方法:吊起来,把引线引入矿机。
效果:本村离发射台20公里,发射台功率50KW,矿机捡波后输出1111mv。

网友A:
三个水瓶高效小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水瓶高效小天线

谢谢版主!

网友:
中间的扫把也省了,其实它本来就是多余的,一个实验中的过程而已...
电容加载大面积短偶极子天线——吼吼!好拗口哦。

楼主:
还得感谢大千世界友的首创、启发!

楼主:
大家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吧。自己算算1mmx20米长铜线天线的表面积是多少,再算算您用了多大的铝片,比比便知了,集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得感谢大千世界友的首创、启发!

中间是紧挨瓶子的绕一圈吗?

网友C:
梁老师你好,,这个和昨天那个是不是有改进? 改进在什么地方?

还有如果瓶子的直径如果再大些,比如用两个5升食用油瓶子效果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是紧挨瓶子的绕一圈吗?

接触好铝片便可,选中间是因铝片电阻较大,两头顾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梁老师你好,,这个和昨天那个是不是有改进? 改进在什么地方?

还有如果瓶子的直径如果再大些,比如用两 ...

会更好,可惜防盗网伸不出去。

楼主:
又在废品站找到几个瓶子,再做一个串或并试试,现在是11μΑ。

网友C:
是不是现在这个中间的扫把省略,瓶子连接起来,然后在瓶子外面用裸铜线绕一圈作为引出线,然后在把铝片包住矿泉水瓶?

网友B:
这样的效果也不错,不过不能离调频台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现在这个中间的扫把省略,瓶子连接起来,然后在瓶子外面用裸铜线绕一圈作为引出线,然后在把铝片包住 ...

先包铝后用裸铜线绕一圈作为引出线,绕烤铝片没胶接触好又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效果也不错,不过不能离调频台太近。

当然。

网友B:
矿机天线被梁老师送进了面的时代,以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霸道的调频窜入了。

网友D:
高"水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水瓶"天线

楼下的老师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是报台风的三号风球

网友C:
我找到2个5升食用油瓶子,我也做一个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天线被梁老师送进了面的时代,以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霸道的调频窜入了。

做部FM矿机专听它比中波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2个5升食用油瓶子,我也做一个试试去

先把油洗净(估计是把太太的油倒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部FM矿机专听它比中波好听。

梁兄用您那个调频矿机试试如何

网友E:
谢太师!同时请教?烧烤铝片烧烤店有吗?

网友:
有一个是空的,有一个有半瓶油,,找两小瓶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梁兄用您那个调频矿机试试如何

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太师!同时请教?烧烤铝片烧烤店有吗?

卖厨具店都有,铝胶带也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厨具店都有,铝胶带也很。

还真有?那是做啥子用的?厨具店真的有咱立马就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有?那是做啥子用的?厨具店真的有咱立马就买去。

那是做椒盐虾等用的。

网友:
定制一个铝箔气球,高高天上挂,人造月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