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达856维修(MCU强悍代换)

楼主(2013-06-11):
坛上朋友要我帮忙维修一台利达856,经过再坛上聊天太意外了,这个坛友和我是同城的,更意外的是和我同村的

今天放假有时间拆开看看吧,机器故障00000蜂鸣器长鸣所有按键无效,是典型腐蚀故障。
但打开机壳看了才知道此机并未腐蚀,看来故障有点大了,此机成色也很新,经过我上贴的分析方法确定故障应发生在MCU到ROM这部分电路,经过拆芯片替换74HC373故障依旧,ROM也未损坏,那只有MCU的故障了,经过用万用表测试MCU的5脚和7脚在路测试正反向无阻值,由此判断MCU很可能损坏。
我有此机,但是我的机器腐蚀严重不敢再把MCU拆下替换测试了,我无意中在一个希捷的坏硬盘中发现有一个华邦W78C32BP-40的MCU,查资料得知此款MCU RAM容量相同都是51系列的单片机,只是封装不同,那就来个替换测试吧
经过用细漆包线加长引脚,就一根一根的接上了,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接通电源打开开关

奇迹出现了

经过代换机器工作正常,下一步就是去买原型号的MCU去了

机器故障的分析思路在我的另一个帖子上,下面是地址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先把沙发占了

网友:
看来我的表有希望了,国兄辛苦了

网友:
高手,当年我的随身听坏了买不到同型号的也是这么干

网友A:
哇,这才是高手啊,就是不知道这些芯片型号的具体信息怎么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才是高手啊,就是不知道这些芯片型号的具体信息怎么查到的

原机MCU查看资料是51系列的单片机,代换的芯片是无意中发现的一块坏硬盘,我把LS373换到我的表上了,同样这块硬盘也有一片rom芯片,估计此芯片内有RAM但不知道容量,网上搜出数据手册,居然RAM容量完全一致

网友B:
单片机不用写程序吗?

网友:
找个P3 P4的主板上拆个座子安装很方便的

网友:
高手,这才是高手

网友:
国兄好技术,再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不用写程序吗?

应该写程序,但是这个系统的ROM是外置的吧,在单片机外面,要不一定得写程序才能用

网友:
这焊接功夫奇 妙 绝

网友:
不用程序也能正常,高手

网友:
我的焊盘都掉了,要大修了,现在还没有动手呢,前辈5脚7脚之间电多大啊?我用vc97测有1.2m左右啊,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