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及网络、蓝光播放、内置功放的HTPC打造中。。。

楼主(2013-06-11):
   打造这台机的初衷是想要台客厅机,够用就好!原则一:尽量不花或少花钱;原则二:以手头现有物品来攒机遵循第一原则,静音第二、功耗第三。

开始了:
1、机箱——朋友网购(非标准箱——比标准箱要小些),因为没有看清网页介绍造成安装需要DIY,本打算帮他改用的,可朋友到嫌麻烦又买了个新的!(*^__^*) 嘻嘻……50元我收了
机箱的加固和改造——铁皮薄且软的好处就是有力气就好使~\(≧▽≦)/~

楼主:
2、主板——X宝购170(手上到有块旧的,网络功能一般),这般做软路由超强悍
3、U+内存——帮人家装新机,旧货不要捡便宜啦!!!
4、U扇——JD购35(手上有的均过大)

楼主:
5、电源——X宝购80(手上有的均过大),实测了一下就拆开了(没考虑过售后),输入部分增加了一级EMI,输入端也拆掉了!
原来的样子
改后的样子
6、内置功放——mp7720(D类数码功放)*2,去掉了音量控制部分,电源部分加人了热敏电阻等——防冲击,再用一开关电源的铝壳截了个支架——有屏蔽干扰的功效O(∩_∩)O

楼主:
7、声卡的前期改造——是刀卡可挡板是标准的,要截取一小段——实际是掰掉的,再做打磨处理!
8、显卡本身就是刀卡——用9500GT与别人换的。。。此处省略XX字和图

网友:
站位看直播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9、硬盘+蓝光DVD
部件差不多了,可以往一起整了

楼主:
机箱在装入挡板前,细节稍加整整(看出没有啥玄机 ),板底开大口子并包扎好——开口是因为板子后面支持CF卡
装入功放,并在“窟窿口”加装海绵——用来防尘
U扇加入了一款调速器
主板插入显卡,有一电容过高,只得拆下并接长引脚再装入

网友:
楼主相当内行

楼主:
机箱的输入端同样增加了一级EMI
装入挡板的效果,音频输入、输出的端子安装方法一样一样滴
主板插上声卡和显卡(均无挡板),再放入机箱——前面“细节稍加整整”下图中:显卡的位置横梁上有个小凹槽(便于对比只开一处的那张),是来卡住PCB板的
装入后位置的确认要仔细
KO了

楼主:
光驱和硬盘的装入
内部线和目前用不到的只是简单扎了一下
内部使用的电源线稍加说明一下:L、N、大地均有屏蔽层,3线外还有层铝箔包裹,电磁干扰几乎是零
有些小模样了

网友:
楼主有才,上图看看

楼主:
先测试一下喽
没开机+功耗
开机(全速下不算安静)+功耗
B设置后开始装机
G系统自带驱动性能
更新新驱性能
差不多了放张蓝光休息了

楼主:
后期的工作还很多,要在前面板壳里加装一块音调调整电路,
下面是原理图——要是工作忙,又会延期了

也希望早日完工。。。待续

网友:
你的朋友够烧包,2009年的U都淘汰了。

网友:
楼主要是配一个大的液晶显示器,才能发挥蓝光的效果了,最好是46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