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泰克TEK2430示波器故障

楼主(2013-06-11):
从坛上老兵手上收的泰克TEK2430示波器昨天突然不能用了,启动时屏幕显示一个直径约2公分的椭圆形,以为是高压出问题了,拆开高压屏蔽罩检查发现里面确实黑了不少,心想如果是高压坏的话就麻烦了,因为2430示波器的高压电路是用环氧树脂浇注密封的,修起来不容易。但记得老兵曾经说过2430A有4个电解非常容易坏,2430与2430A电路是一样的,就拆下检查,竟然发现还真是有一个电容已经完全短路,其他几个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电的现象,果断全部换了,没有想到一试机,竟然全部检测通过了,真的算是幸运了。

TEK2430示波器
A11电路板
易损坏的4个电容,其中一个已经完全短路,另外3个也不同程度存在漏电现象
短路的电容已经拆下

换电容后开机自检全部通过
校正测试正常

网友A:
老的钽电容故障率比较高,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短路故障,有时甚至会烧焦起火。建议更换时不要再用同样的老式电容,换成现代的固态电容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看那几个电容的焊点应该是都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看那几个电容的焊点应该是都换过了。

是呀,既然换过为什么还用这种电容?到手时还是可以用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出问题了。另外我买回来后,曾经拆开检查过,发现220V交流处的两个安规电容已经爆了,但由于都串联有电阻,电阻烧断了,所以并没有影响示波器工作,从这点看,不能不佩服泰克的设计,要是不串联电容,烧的就可能是保险丝或其他元件了。
TEK2430电源部分
2个安规电容都爆了

换下来的电容

换下来是电阻

换上安规电容及相关电阻后的电源

网友C:
钽电容这么容易坏吗?貌似的机器上面好多类似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这么容易坏吗?貌似的机器上面好多类似的钽电容...

可能是这种容量的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吧,反正其他电容没有听说有问题。那2个安规电容也是瑞典比较有名的RIFA电容,还不是爆了。

网友D:
能自己修好便好、谢楼主分享经验心得!

网友E:
本来就是旧货,原来使用频率又不高,什么质量的电容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啊,,
恭喜楼主修复,感谢图文并茂的讲解,,,对自己以后修理2247也有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自己修好便好、谢楼主分享经验心得!

这种示波器元件太多,也比较复杂,维修手册又是英文的,要修好真的不容易。这次主要是取捷径,查易坏元件,要不还要折腾不知多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旧货,原来使用频率又不高,什么质量的电容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啊,,
恭喜楼主修复,感谢图文并茂 ...

谢谢鼓励。泰克用的元件包括电容一般都留有较大耐压余量,如15V滤波用的是40V的电解电容,但不知道为什么C181/182/282/284工作在15V,却只用20V耐压的电容?这个有可能是它经不起岁月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旧货,原来使用频率又不高,什么质量的电容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啊,,
恭喜楼主修复,感谢图文并茂 ...

你2247是啥问题?

网友:
目前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钽电容故障率比较高,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短路故障,有时甚至会烧焦起火。建议更换时不要再用同样的老 ...

不会用这种老式的钽电容,因为也找不到这种电容了,手头也没有 合适的钽电容,现在换上的是普通电解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钽电容故障率比较高,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短路故障,有时甚至会烧焦起火。建议更换时不要再用同样的老 ...

找到几个钽电容,但是不知道是老式的,还是新式的,您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