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29寸长虹彩电出现彩虹状请问如何修理?

楼主(2013-06-12):
我家29寸长虹彩电出现彩虹状请问如何修理?开始出现彩虹状,有时能播放,现在不能播放了,不知哪里坏?

网友:
像是场部分有问题 可能是场块或高压包场输出脚虚焊 不能开机时间太长 容易切颈 那样显像管就废了

网友:
不会是管座漏电吧!

网友A:
场块坏或虚焊,没有输出电容,导致12v电压直接接场偏转,水平亮线跑到了屏外,容易切颈。

网友:
很危险的说,多开一会就切颈了吧;应该是场块正负电压缺少一组或者开焊了,分别检查解决吧

楼主:
坏的是哪个型号的场块?

网友:
换消磁电阻试试,或用带磁的物体在屏前划动看有没有变化。
另一个可能就是管座漏电了。

网友:
看现象看时值夏天。感觉管座坏。换管座就好。楼主长时间开过吗?情况是否好转

网友:
有好转管座坏。没。场块坏。一般正负供电的长时间会切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块坏或虚焊,没有输出电容,导致12v电压直接接场偏转,水平亮线跑到了屏外,容易切颈。

这是正解,我遇到过几次都是别人换管座没修好转来的.其中一台已切颈.

网友:
估计是场扫描电路坏了,造成直流输出,电子束打到管径上很容易损坏象管的。就是通常说的切颈。

网友B:
场输出电容挂了吧?
电子直接打在玻璃壳上,反射回来再打在屏幕上,才有这效果,时间长了就把显像管打个洞,就是“切颈”。
如果是管座漏电,孬好还有一点图像的轮廓,这个貌似不是

网友C:
显像管危险了,直接查场供电-场集成块外围元件,无异常,就换场块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输出电容挂了吧?
电子直接打在玻璃壳上,反射回来再打在屏幕上,才有这效果,时间长了就把显像管打个洞 ...

正负14V供电的机型根本没有输出电容 吧……

网友D:
除了场电路有问题外,也有可能是管座+消磁电阻同时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 管座+消磁电阻同时出问题

楼主:
注:显示器上的二个洞是手机拍摄的反光,其实是没有二个洞的。

网友:
场输出异常,偏转加了直流电压所致,此情况开机若超过十秒极易将CRT斩首示众造成报废!

网友:
我同意4楼的说法,做事得先易后难吧,先换个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危险了,直接查场供电-场集成块外围元件,无异常,就换场块试机

消磁电阻坏了.[显像管带磁]

网友:
只要不是高清机,先换管座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显示器上的二个洞是手机拍摄的反光,其实是没有二个洞的。

首先请楼主确定一下,以前出这种故障是时好时坏没规律,还是有规律,都是刚开机这样,开一会后会变清晰就正常了?这个故障和消磁电路无关!不要听坛友误导!请看一下后壳电视机型号说一下,一般你这种情况是场IC脱焊占多数,你会电工的话不难修好,如果对电一窍不通,建议你别自己弄,找专业修理的,等你回复,其实这故障很简单,修好之前不要再开机了,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场电路有问题外,也有可能是管座+消磁电阻同时出问题。

不要误导坛友,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除非自己弄得,再说这故障现象也不像,综合分析一下,如果是场故障就会出现淡红色和淡灰色混合的光栅,很少出彩色,这个像是管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导坛友,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除非自己弄得,再说这故障现象也不像,综合分析一下,如果是场故 ...

兄弟看帖不仔细喔,误导坛友?

网友:
这肯定不是消磁电阻坏,坛友热心很不错。

网友:
换消磁电阻,管座漏电.

网友F:
小心“切颈”啊

楼主:
消磁电阻确实坏了,测量三端脚分别为2.75K和无穷大。原配的9欧没有,电子商说18欧也可以代用的,结果换上后尚未点亮,过10秒钟后亮了一下,然后无反映。

楼主:
过了一天,第二次开机能点亮正常收看,说明只有消磁电阻损坏,我在这里谢谢各位坛友的大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切颈”啊

已修好了,是消磁电阻损坏,谢谢你们的大力帮助。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是啥毛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是啥毛病呀

修好了,消磁电阻坏。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是消磁电阻坏了,还闹是《显然是管座坏掉了嘛》。没看就说....

网友:
刚坏一天能磁化成这样?

网友H:
我的电视有快红晕,是不是电磁场问题

网友:
维修简单,但要要一定经验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视有快红晕,是不是电磁场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看看消磁

网友:
补焊场集成块的引脚,先放电,以免焊的时候打火烧坏集成块,这个不能长时间开,会切颈。

网友:
修完了在标题里注明一下吧。

网友:
很明显消磁挂了,场坏横亮像或上下图像不正常。

网友:
鋸齒波沒了

网友:
修好了,恭喜楼主!
原来是消磁电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