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T1 T3 T33 ccd花屏无图像的维修

楼主(2013-06-13):
有几台索尼T1 T3 T33 ccd花屏无图像,丢了可惜。求助师傅们有可修的价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CD排线掉了

我打开相机后盖了排线没有掉。谢谢

网友B:
花屏应该不是CCD的问题吧  你赚到查卡状态还花吗?如果还花那就不是CCD的问题,检查屏的排险,和电路上的显示芯片,好多是BGA焊接的吧   重新焊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屏应该不是CCD的问题吧  你赚到查卡状态还花吗?如果还花那就不是CCD的问题,检查屏的排险,和电路上的显 ...

经过检查确认是CCD坏,听网上说这是索尼这几款相机通病,就ccd说有办法检修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查确认是CCD坏,听网上说这是索尼这几款相机通病,就ccd说有办法检修吗?谢谢

CCD坏了啊,这玩意儿不好修。有些是BGA封装的。还要注意污染问题,还有些直接就是晶片引出很多很细的镀金引脚,直接换组件呗

楼主:
谢谢 换了一个CCD近距还好但远距模糊,焦距不好不知怎么调节,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坏了啊,这玩意儿不好修。有些是BGA封装的。还要注意污染问题,还有些直接就是晶片引出很多很细的镀金 ...

sxiaoguang 谢谢

楼主:
我这儿有一些经验,需要的坛友信息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有一些经验,需要的坛友信息联系

发出来学习学习,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