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遥控开关问题

楼主(2013-06-14):
我有一套两路无线遥控开关。220V供电,电容降压。学习型。可设置点动、自锁、互锁。用它通过接触器控制一个550W的电动葫芦。目前设置为互锁。现在的问题是,按上升键能正常上升。按下降键也能正常下降。但按停止键有时能停有时不能停。甩掉接触器,空载实验,接收板上的小继电器工作正常。加上接触器实际工作后就有时能停有时不能停了。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楼主:
小继电器触点或者接触器故障
谢谢。我按您的提示处理一下。

网友:
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粘连。

楼主:
看来大家都怀疑触点问题。目测接触器触点没问题。准备换接收板上的继电器。谢谢大家!

网友A:
接触器的问题,以前在工厂常见,就是按停止键有时能停有时不能停,有时过一会才停,
拆开接触器,把上下山字铁的接口上的油污.铁锈擦干净,装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问题,以前在工厂常见,就是按停止键有时能停有时不能停,有时过一会才停,
拆开接触器,把上下山字铁 ...

谢谢。看来是典型故障。

楼主:
感谢大家!刚刚把两个接触器分解,发现山字铁心端面有黑色污物。清理干净后,故障排除!

网友A:
突然想起,问一下楼主,你的电动葫芦的限位开关,关断的是马达电源,还是接触器线圈的电源呢?
象这次接触器不能停止,限位开关还能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问一下楼主,你的电动葫芦的限位开关,关断的是马达电源,还是接触器线圈的电源呢?
象这次接触器不 ...

这个电葫芦的限位开关是串联在电机上升通路中的。接触器没断开,吊钩上升到极限还是会停下来的。

网友:
那就好,事实上也是这样才行,
只是我口多多问一下而已.......

网友:
遥控吊机,还是要注意一下子.

网友:
继电器这种故障太多了,ups上好像也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B:
触点要用消火花电路, 要不然触点容易烧坏,火花也容易影响遥控电路,  阻容降压得到的电源非常不干净,还有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小继电器触点或者接触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要用消火花电路, 要不然触点容易烧坏,火花也容易影响遥控电路,  阻容降压得到的电源非常不干净,还有 ...

当初图方便买了个电容的。看来得找个小变压器改造一下。
开始我也考虑到干扰问题。也怀疑接触器线圈磁场对接收器造成影响。但是按照前面坛友的办法,清理一下接触器衔铁端面故障立即排除。故障排除了,但有些事解释不清。上升过程中无法停车,曾经直接按下降,并未出现电源短路,按道理该爆保险才对。

网友A:
"上升过程中无法停车,曾经直接按下降,并未出现电源短路,按道理该爆保险才对。"

互锁功能吧,上升接触器吸合后就断开了下降接触器线圈的通路,你按下降都沒用啊,
必须要上升接触器停止释放后,它的常闭触点才接通下降接触器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过程中无法停车,曾经直接按下降,并未出现电源短路,按道理该爆保险才对。"

互锁功能吧,上升接触 ...

感谢回复。接收板小继电器依照其自带程序设置了互锁。大接触器并未设互锁。上升过程中按了停止键,可上升接触器因故障未断开。这时按下降,应该爆保险啊

网友A:
那可真的摸不着北了.....

是否还有其它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真的摸不着北了.....

是否还有其它检测电路?

我更摸不着北了。奇怪的我还没说呢 吊钩下降,都着地了,按停止键就是不停。钢丝绳一圈一圈堆在地上。怕绳子放光了再反缠回去,无奈按下上升,这时电机停了,但却没听到刹车动作的声音。这时再按停止,却变成了继续下降。总之接触器没设互锁,但怎么乱按也不会短路。所以当初我没怀疑接触器铁心面脏的问题。但按您的提示清洁了铁心面,故障立马排除!好用就行了,不浪费脑细胞了

网友A:
你的遥控开关太强大了....
如果一开始你这么说的话,我也不敢说是接触器的问题呢
别理它了,好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开关太强大了....
如果一开始你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取说是接触器的问题呢
别理它了,好用 ...

有点新思路了 铁心接触面脏,二者接触不良,不能形成完整的封闭回路。会不会产生漏磁场干扰接收器呢?

网友:
干扰乱了程序不奇怪,但它不短路,这才强大啊.....

网友C:
确实,这种是容易出现问题,楼主愿意动手,换成固态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种是容易出现问题,楼主愿意动手,换成固态继电器就好了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问题,以前在工厂常见,就是按停止键有时能停有时不能停,有时过一会才停,
拆开接触器,把上下山字铁 ...

多谢分享,谢谢

网友:
换继电器吧,很明显是继电器内的受控触点粘连造成,可能内部打火了,因为你不接按触器时没电流经过继电器受控端,所以不产生火花,接上去后(带载状态)就打火,有时会粘住有时火花小就不能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