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骑电动车赏析

楼主(2013-06-14):
骠骑电动车赏析

网友A:
第一图的电动车还带排气管?

网友:
不看重使用劣质塑料包裹的玩意,一摔车哪玩意稀巴烂,楼上那电动车还不错最起码硬实。

网友:
有壳子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的电动车还带排气管?

我退回去看了一下,还真有。

网友:
塑料噱头不靠谱.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这些电动车不好,理念错误了。

   现在看市面上的电动车,设计理念有着很大问题;不该靠哗众取宠的华丽外表,而应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才对。

   其一,应改进电动车的制动系统;现在的电动车有些前制动已改成了碟刹,可前制动过于灵敏反而增加了一定的隐患,高速运行的两轮车前刹过于好使并不是个好事,而后制动却由于电机的缘故都采用“抱闸”,这种制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基本失灵,为何不考虑后蝶形闸?

  其二,视野不好;多数电动车的后视镜是个摆设,本人原来有部原装丰田踏板水冷摩托车,感觉其特点之一就是先后的视野较好,后视镜一目了然,大大降低了许多事故隐患。

  其三,应该配备快慢两个充电器;现在的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成本很低,而现在市售的电动车的原配充电器由于追求缩短充电时间而使充电电流偏高,导致电池过早失水而大大缩短了电瓶的寿命;应给配备两个充电器,一快一慢,平时用慢而特殊情况用快,让用户有所选择才是。

网友:
今天秀电动车图片的怎么突然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这些电动车不好,理念错误了。

   现在看市面上的电动车,设计理念有着很大问题;不该靠哗众 ...

后刹因为刹车时车子前倾重量减小摩擦力小,只有20-30%的力,前面受力大有碟刹的必要。

网友:
今天看到两个电动车赏析了

网友:
楼主卖的?这车很像越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