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那些要买焊台的 或者新手不懂936的吧

楼主(2013-06-14):
     下面照片。某些来自数码之家,转载

一般来说,  国产焊台 很多都叫936   但是并非936都是一样的发热芯和控制器,
  廉价的 936焊台 代表有  安泰信936b注意,是后面小写字母b。  这样的机器一般变压器稍微小些,  发热芯为国产1322 发热芯,性能比较差, 有些厂家更用铝变压器作为电源, 这样的机器实际使用起来不是很好,建议少购买
   稍微好些是单IC 的A1321芯发热芯的 焊台, 这样的机器代表有 很多,基本200内,用A1321芯的焊台都是偷工减料了。 使用单IC驱动发热芯 , 变压器有些为全铜,有些为铝,  代表最明显就是假货的那种白光936.  几十至100多都有可能,
   最好的936焊台,或者叫969焊台,代表有 日本原装936 或者 老傲月936  焊台,或者SLD 新力达936.  或者快克936 或者969.
但是主要,并非 所有傲月 或者快克都是双IC机器,也就是NEC1701 控制器那种机器, 因为傲月和快克的假货很多, 原装机器SLD就是双IC线路。,线路和日本白光一样, 使用起来如果是配合好发热芯,和进口白光936无任何明显区别, 所有大家选择936也要慎重,

最好的就是最2种  双IC控制器的主板,最后一片为原厂日本白光主板
就是总结,无论哪种品牌。哪种价位,最好的936焊台就是NEC1701  IC加 LM324加 A1321发热芯的机器,其他的无视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好资料!

网友A:
学习了,想问一下,那个T12的用哪种的焊台?

网友:
原装白光936加热速度还是偏慢,原因就是发热芯和烙铁头有间隙,刚开机时,虽然烙铁芯到了设定的温度,但到能化锡还要一段时间,热阻偏大。还是T12系列的一体头反映快捷灵敏,原因就是电阻丝和烙铁头是石英砂传热,没有936的空气隙。
遇到烙铁头和加热芯间隙大的936烙铁,可以用易拉罐卷小一个铝筒插在芯和头的间隙里,铝不爱氧化,传热又好。

网友:
最后一图是高防的。倒数第二才是原装。

网友:
很好的一篇科普帖.

网友:
是这么回事,最好用的还是白光,开机的功夫就能拿起用了,936和这个比起来弱爆了呵呵,当然,936温度达到了连续用也是没问题的,偶尔焊一两下的话,白光绝对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想问一下,那个T12的用哪种的焊台?

T12是用的 951 焊台, 951 国产焊台做工最好的我有做,价钱便宜275

网友:
铜铝的问题,没办法的。现在基本都是铝变压器.

网友:
原装或是高仿的936,如果不是太大的焊点,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大焊点的,就用60W的普通烙铁。

网友:
俺的快克936 好像是单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