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上坡起步就是难啊

楼主(2013-06-15):
说来可笑,对机械原理还是了解的我每次坡上停了起步就是怕怕的!我也知道拉手刹起步放手刹!  小车可以啦手刹
那大货车起步什么操作的

网友:
练得多了自然熟悉。

方法一、一般小小坡时,右脚踩住刹车,左脚踩离合挂一档,慢松离合到接触点,发动机声音变沉时,右脚脚尖加油,脚跟慢放刹车就可以起步。
方法二,大小坡时,踩刹车拉手刹挂一档,右脚松时还要注意如果手刹不紧车也会退,右脚放油门上,左脚松离合至车有向前趋势,稳住油门,松手刹加油就走。

一句话:熟能生巧。

网友:
熟练就好了

网友:
熟了就好,一步到位

网友:
熟练工。多练,说多也没用。

网友:
好心情、别紧张、大油门、抬离合、松手刹、起步、走你

网友:
    其实熟悉了,只要是坡度不是特别的大或超载太多,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我是这样操作的,在上坡时起步,右脚踩住刹车踏板,将变速杆推进低速档,可根据坡度的大小与车辆载重情况来选择一档或是二档,完成这个动作后,再左脚踏下离合器踏板,起动发动机,松开手刹,左脚开始抬起来,当感到离合器有点顶脚并车身有点微微发抖时,这时开始加油门,缓缓松刹车,这时车辆就顺利地起动,起动后达到一定的车速就马上加档。这时在坡度不是很大,车辆非重载的情况下,如果坡度很大,车辆又超载,上坡时起步时要使车辆后退一下再能加油门前进,否则起步就会很困难。这时主要是要掌握松刹车的和油门的时间差配全离合器的操作,这要经过一定训练才能操作自如。

网友:
没开过货车。可能货车尤其重车时小上坡起步很难,肯定比开小车难些,或许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大货一样,不过是手刹更轻便罢了。只是一个气阀,也是慢慢推回去就好了。现在大货车一般都是断气刹车,起步前要预热车,泵到额定气压,要不,硬起步会扭了半轴

网友:
刚提车的时候还真怕过,现在小菜一碟了了!

楼主:
断气刹车液可以慢慢放吗,那就和手刹一个道理了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气刹车液可以慢慢放吗,那就和手刹一个道理了撒

可以啊,慢慢的往气室里送气,把活塞顶起来,就把刹车片从刹车锅那里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