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友们同时买进九台铨华100 LCR电桥,我笨不会用请教(有图八张)

楼主(2013-06-15):
新进台湾铨华 100 LCR自动测量仪,以下有八张图:请教使用方法

楼主:
前几天同时在矿网上买进Zentech 100 Che Wha 100 CLR 数字电桥有九人,我是最后买进的。但不见买进的发帖,大家多会用?Zentech 100 Che Wha 100 CLR 数字电桥说明书网上搜了好几天,找不到。在此求救。

楼主:
网上搜到的:

台湾诠华1061 LCR数字电桥测试仪

台湾诠华1061

台湾产诠华ZENTECH牌101型RLC数字电桥

网友A:
ser测量串联等效电阻,par测量并联等效电阻,Zero开路短路清零,hold读数保持。没用过LCR,根据英文翻译猜的。

网友B:
LOW  CUR  和HI  CUR   用串联组合可以测量出稳定的LCR   值      POT 空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W  CUR  和HI  CUR   用串联组合可以测量出稳定的LCR   值      POT 空的不用,

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测量串联等效电阻,par测量并联等效电阻,Zero开路短路清零,hold读数保持。没用过LCR,根据英文翻译猜的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r测量串联等效电阻,par测量并联等效电阻,Zero开路短路清零,hold读数保持。没用过LCR,根据英文翻译猜的 ...

目测不是这样的,这俩按键是测量的串联等效模式和并联等效模式,测量的还是电容或者电感而不是等效电阻

网友:
报歉,前面回复快了,那几个键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楼上说。比如,按下SER键,是按串联等效模式对LCR进行测量,当然对电容而言,仪器显示的电阻值就是串联等效阻值了,也就是常说的ESR(Equivalent Seriers Resistance)。

网友:
不错,我也买了一台,180月,好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台,自己做了一副测试夹,夹子就用的小号鄂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台,自己做了一副测试夹,夹子就用的小号鄂鱼夹~

能上图吗?

网友:
手机上网啊!传不了啊

网友(2013-11-04):
引用 楼主:
网上搜到的:

台湾诠华1061 LCR数字电桥测试仪

朋友 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也收到一台 和你一样的铨华 100 LCR自动测量仪  ,但是少件  看到你上的图 能帮我看一下有几个芯片的型号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