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向我推荐一款1瓦左右的胆机电路

楼主(2013-06-16):
我已经做了6P3P单端,最近又做了6J9小单端,觉得6P3单端功耗比较大,平时听音乐0.5瓦就足够了,6J9还觉得小点,想做6P1或6P14单端,觉得功耗还是大些,有没有比6P1还小,比6J9输出功率还大一点的电路做一个,音量也够用耗电还少一些,也不知我这个想法现实不,请老师们指点,如有合适的电路发上来就更好啦!

网友A:
用6n1就成~感觉不错~
如果不喜欢的话用6n9p也行(这个没做过)

网友B:
6n1并管放大,用6n2推动或者6j1。再就是6n15并管也可以。用上述管做推动。效果很好。功率,前者为2瓦左右,后者为1.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n1就成~感觉不错~

谢谢硝化甘油老师提供的电路,第一图的输出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并管放大,用6n2推动或者6j1。再就是6n15并管也可以。用上述管做推动。效果很好。功率,前者为2瓦左右, ...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应该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应该多少?

按照图片介绍,应该是15K:8欧姆的。
这个电路图纸应该是本坛老K的,你找一下他的帖子,他对此很有心得。
俺曾经在他的帮助下,山寨过这个小机器。其中滋味,吃了梨子的人自然心中知道。

网友C:
顺便说一下,这个小输出变压器,还真不怎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这个小输出变压器,还真不怎么好找的。

用5瓦的电源牛改绕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5瓦的电源牛改绕行不行!

那个15K阻抗的初级,绕起来估计比较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15K阻抗的初级,绕起来估计比较费力。

我看过几个6N2+6N1的图,二分之一的6N1的输出牛阻抗是10K,并管后是不是应该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几个6N2+6N1的图,二分之一的6N1的输出牛阻抗是10K,并管后是不是应该小了!

建议你看一下本坛老K对这款机器的实验和研究成果。

楼主:
凑凑零件,做一个并管6N1玩玩!

网友D:
我观楼上众位回帖,没有一个 敢“下狠手”的
楼主如果舍得花钱,做50号管吧。 古董管就算了,就用曙光的SG-50电子管。 除了造价高之外,一切的一切均能满足你需要 。

网友:
小输出牛用老诺基亚充电器里的小电牛改,只要把铁芯变顺插即可,输出1W功率不成问題,方便省事体积还小,造价还低,效果还可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建意楼主用6n1推挽,1W音质好失真小。

网友E:
用6F3吧,三极部分前级,四极部分功放。

网友:
6G6;;6AK6;;6AB8/ECL80  ''E861/6686/E81L;;E83F''18040''18045''18042''18046''...........

网友:
不用变压器,就搞个开关电源,随便哪里都可以听广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观楼上众位回帖,没有一个 敢“下狠手”的
楼主如果舍得花钱,做50号管吧。 古董管就算了,就用曙 ...

哎呀妈呀海版哪,曙光 SG-50一只就300多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F3吧,三极部分前级,四极部分功放。

6F3的输出有多大!白版给个电路图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呀妈呀海版哪,曙光 SG-50一只就300多银子啊!

所以我说了 要 下狠手吗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就是让大家换换思路,不要总是盯着 6N1、6P1这些被玩熟透的管子身上。
第一个拍到风景的摄影师 叫做 发现,而后面数以 若干计的游客拿着 画册去找拍这个风景,那就叫 “验证” 了

网友F:
欢迎楼主去发现,我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说了 要 下狠手吗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就是让大家换换思路,不要总是盯着 6N1、 ...

是的海版,我理解您的指导思想,大家有这个爱好,就是玩玩,换换电路,换换管子,换换耦合电容,有能力就创创新,不但自己变换了玩法,还给咱矿坛锦上添花,很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楼主去发现,我来“验证”。

楼主惭愧啊!

网友E:
现画了一个电路供参考:输出变压器可以使用6P1的,输出功率接近2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画了一个电路供参考:输出变压器可以使用6P1的,输出功率接近2W。

谢谢白版!我现在手头没有6F3,综合一下和其他元件一起邮,节省几元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n1就成~感觉不错~

硝化老师:您提供的6N1+并管6N1的图上0.1微法电容并的1.8微法电容什么作用?我按您的电路地摊了一把,输出牛是5K的,结果是不失真功率小,开到9点就失真了,您帮我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应该多少?

6N1和6N15的并管输出阻抗都是5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这篇文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018

小机器最重要一点被您忽略了:对小机器来讲,什么输出牛能提供那么大初级电感?假设15K输出牛,初级撑死按高一点20H算,低频截止120Hz,从300Hz就要开始衰减了。而且变压器效率更是瓶颈,小铁芯小电流效率一般只在60%,尚且不提漏感和绕线电容(可能接近1000pF)。

网友:
6S6單端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硝化老师:您提供的6N1+并管6N1的图上0.1微法电容并的1.8微法电容什么作用?我按您的电路地摊了一把,输出 ...

此图是本坛K版所设计~
至于那个0.1u+1.8u的电容我理解为加宽频带(瞎理解--我感觉用0.1的就可以应该听不出差别)
此电路用的是15k的输出变压器~5k的小~你试试用4欧端接8欧的喇叭或者8欧端接16欧的喇叭试试·

网友:
输出阻抗太高。真的不好搞定输出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小机器最重要一点被您忽略了:对小机器来讲,什么输出牛能提供那么大初级电感?假设15K输出牛,初级撑死按 ...

本论坛有许多自称为新手的行家里手,在这些家伙面前,俺属于新新手。
这个电路中的输出变压器同在很多流行单端输出电路中的输出变压器相比,比较难找到代用品。
即使找厂家或自己绕制,也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初级电感的确要求大了。
具体到变压器的转换效率,比较其他输出变压器而言估计都会不差多少的。
俺是吃了几只梨子,觉得味道不错,所以推荐。
当然,这没有标准,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论,希望制作者自己判断定夺。
顺便说一下,俺制作过这个电路,那个输出变压器是专门定制的。
别看输出小,听起来可以很大。喜欢爆棚的不在此讨论范围。
俺年纪大了,喜欢细乐小声,不乐很喧嚣的气氛,呵呵!
还没有谢谢帮助过俺的老K呢!在此一倂谢过啦!

网友:
何不做个6p1哪,电路成熟元件好找。输出有3W,适应性更好。如果只是练练手输出可找5--10W电源变压器代替,初级220V端接板极,低压接喇叭,要知过去许多收音机输出也没分层绕。具体电压值可根据阻抗公式计算。

网友:
小功率不好听的话,那是毫无意义的,你屏压取低一点,如200V,6p1只有2W,三极管接法就是1W以下,6p14在150V也有推荐的工作例,手册上有,差不多也在1W,声音绝对超过廉价小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应该多少?

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有关6N1做功率管的帖子,单推输出阻抗在10K左右,若是并联输出,阻抗应在5K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在坛子里看过有关6N1做功率管的帖子,单推输出阻抗在10K左右,若是并联输出,阻抗应在5K左右。

6N1灯丝电流比6p1还大,功率看似小了,耗电未必少了,其实小管没必要玩,还是6p1,6p14降低屏压使用,音质依然很好,直接的好处不仅是功耗低了,寿命也会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6N1灯丝电流比6p1还大,功率看似小了,耗电未必少了,其实小管没必要玩,还是6p1,6p14降低屏压使用,音 ...

是,俺也有同感。但是,楼主不考虑6P1和6P14,有的坛友给推荐了6N1,咱就顺便说说吧。其实,6P1和14真的不错。

网友:
三极管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是在负载阻抗为内阻的2~3倍时。6N1内阻约8K,初级阻抗10K(内阻的1.25倍)并非最佳负载,而是并联输出时可以将就6P1的输出变压器(后来不幸成了6N1电路的典型负载阻抗值)。1965年第2期《无线电》杂志《海棠63-31交流三灯收音机》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看我并管6N1阻抗选5K可能不正确。
6P1,6P14降低屏压使用也是一种选择。
6F3也是一种正确选择。
我初衷的想法是在音量够听的基础上选择功耗小一些的电路,我的胆机都是在家里听,再大的输出功率也是放够听就行了,再大就扰民啦,节省点电费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有许多自称为新手的行家里手,在这些家伙面前,俺属于新新手。
这个电路中的输出变压器同在很多流 ...

我也是新手,真的新手,不过是刚刚在这方面碰了壁,刚做了一番略微深入的了解罢了...

网友:
实在不行,6J4P,280V屏压,150V帘栅压,自生偏压-2V,10K屏阻,可输出1W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