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功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18):
一个由四个TDA2030A和一个4558D 组成的2.1低音炮 交流声略微有点大 音质尚可 就是在听的过程中会经常不定时出现类似于气笛的嘟嘟声 很是煞风景  就是音量开到最小不输入信号还是会这样 而且电源部分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请问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TDA2030不要在网上找个线路了事.到原厂文件上下图纸你会发现;原厂要求有些零件被省去了许多.这必须补回

二;电源不平衡.平衡是不会有交流声的

三;前级另行用桥堆整流.用稳压IC.不要与2030同用同一直流电源

四;全部地点接到主电源电容地作为主地点.

五;输入插座离开机壳地.而与首4558电源地接.与音量电位器地接

网友:
http://www.doc88.com/p-439424527322.html

这个中文资料也不错.请对照正/负电源下地各电容及负反馈部分零件.你用齐了吗?

网友:
二楼的好详细,补充一下,把滤波电容换成10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干嘛要四个2030?三个就够了呀,你用什么电源?滤多大?是三个声道都会还是其中的一个二个?这个运放要 ...

4个2030是左右声道各用一个,低音2个BTL。

网友:
应该是自激了。解决办法:
一、电路板实现一点接地,即保证所有的元件的接地线在一个点上会合,不要有共享的线段;这个方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但因为电路板要重做,可操作性很差;
二、强化退耦:在TDA2030的VCC与地之间直接并联一个大电容,尽量接近集成电路的两个引脚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算是好机呀,我在想用10000UF的会不会烧掉2030呢?

怎么会烧,容量大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力量推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我试过双15V供电。用25V/3300UF的没事,用50V/10000U的声很大一会就没声音了。我还没找到什 ...

3300和10000滤波后电压是基本相同的,问题应该不在电容,双15整流后已接近极限电压了,又或者2030不是正品,试试1875,耳目一新,当然是要正品。

网友:
这种问题和滤波电容无关,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请问楼主是三个声道都叫吗?

网友:
像是芯片自激或退耦的问题,同意8楼所说。

网友:
n年前玩过,好似已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我试过双15V供电。用25V/3300UF的没事,用50V/10000U的声很大一会就没声音了。我还没找到什 ...

用3300和用10000滤波空载电压是一样的但负载电压不一样可能单边会高1v左右

这会导致输出功率增大同时管耗也增大最后热保护 摸下2030是不是很烫就知道了

如果有台示波器观察电源电压你会很明白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设计问题,或者走线有问题,有时候原件引脚长了点都不行

网友:
电脑有源音箱中很多就是三只2030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