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盘录像机上用过的硬盘想再放到电脑上用,怎么弄?

楼主(2013-06-19):
有个SATA硬盘,放山寨监控录像机上格式化了用了之后,我现在想用到电脑上,放电脑上不认盘,我以为坏了,重新上到录像机上还能放过去的录像。说明硬盘没坏。
百度了,说下载PQ,PQ 也不认。还有个PowerQuest PartitionMagic9.0 硬盘分区魔术师。这个软件装电脑上弹框打不开。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在电脑上重启,放上一张WINdows安装盘,进入DOS界面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及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B: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下面分区和格式化就可以了,注意看好是哪个盘,不要格错了。

PQ是一个分区工具,类似的有很多DISKGEN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重启,放上一张WINdows安装盘,进入DOS界面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及格式化就行了。

天气太热了, 我买的2个新光驱都开不了仓门

网友C:
挂在正常的电脑上作从盘,在进行分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气太热了, 我买的2个新光驱都开不了仓门

可能是里面转盘的磁性太强,皮带的力度不够,所以才打不开。用回型针捅开仓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下面分区和格式化就可以了,注意看好是哪个盘,不要格错了。

PQ是一个分区 ...

你这办法试了,查不到磁盘,跟本就没这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在正常的电脑上作从盘,在进行分区。

是挂上去了,关键是电脑不认这个盘,挂了跟没挂一样

网友:
格了她 狠狠得!

网友E:
AcronisDiskDirector_v10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马达不转了,弄点油。

网友F:
SATA硬盘?

挂好硬盘启动,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进入CMOS设置(俗称BIOS设置),这里可以看到所有主板认得的硬盘,如果这里也不认,那就得研究研究你硬盘的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TA硬盘?

挂好硬盘启动,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进入CMOS设置(俗称BIOS设置),这里可以看到所有主板认得 ...

SATA硬盘,BIOS里面也不认

网友:
是不是分区格式不对,直接用个分区软件直接分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硬盘,BIOS里面也不认

只要是插到录像机里认,硬盘就没坏,你说BIOS里不认,会不会是硬盘线或主板接口接触不良,你把电脑里的硬盘线接这个硬盘看看,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硬盘,BIOS里面也不认

确信是SATA硬盘而不是SAS硬盘? 如果主板不认那估计就没戏了。

硬盘可能是好的,但固件用的不是SATA接口固件就不行了,估计是录像机防止别人用普通硬盘代替做的加密措施。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就可以

网友:
更改一下硬盘跳线,如果你的是品牌机的话,把BIOS放一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在正常的电脑上作从盘,在进行分区。

朋友,愚见这个不行的,挂成从盘进行分区不会分出引导主分区C的只能是扩展分区。独立时是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热了, 我买的2个新光驱都开不了仓门

不是天气的原因,你买的是山寨版或翻新的。按楼下的方法捅面板小孔开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办法试了,查不到磁盘,跟本就没这个盘

提供点方法试试起码不会起破坏作用
如果通过置换法换插各接口确定数据线及主板接口与电源接口都是好的在听听硬盘电机的转动声,进入BIOS看有无该硬盘。如果还没发现该盘,拔下所有设备只保留:电源,主板,保留主板集成显卡,没有集成显卡的主板保留插接的显卡;cpu及风扇,保留一条内存,插上键盘,开机点亮后,关机再接入你这个硬盘开机进BIOS看能否认盘,有时功率小或劣质电源也可能出现对后来加入的设备如硬盘光驱等BIOS不能显示(不认=没接)。BIOS里没有何谈分区,格式化,就是低格也不可能。
如果替换电源后BIOS还是不认那就彻底成问题了。首先看看硬盘各接脚有无松动与虚焊,其次你是没办法处理啦。
第二步恢复你的电脑后下载(矿坛传送文件大小有限我在此不能传送)推荐在天空软件站下载DG380Free_x86(DiskGenius.exe)软件打开安装成功后,关闭电脑。再接入你这个硬盘开机点击运行DiskGenius.exe。(该软件到目前我认为是最好的分区软件他可以识别你电脑所有接入的硬盘含U盘的各自规格与分区情况与各区格式文件状况并可对任意盘进行重新分区及格式化,修复分区注册表的错误及重新建立修改等)再看有没有你的这个盘,如果还没有,BIOS又不可见,那也有可能是厂家已写码专用于你那个摄录设备的,只好送电脑城由专业人员重新烧码啦。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21楼正解,BIOS里找不到的话谈其他的没意义,如果有相同的盘把板子调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挂一台能开启的电脑,然后右键我的电脑  管理,,有磁盘管理,应该能看见了

网友:
  可能录像机的运行系统不同于DOS系统,有的录像机录制的硬盘在电脑WINdows下读不出数据,作为主盘或者从盘干脆看不到硬盘盘符......。
  进入DOS重新分区 或格式化试试看。

网友:
1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里面转盘的磁性太强,皮带的力度不够,所以才打不开。用回型针捅开仓门吧。

今天换了个新电源航嘉标准版,以前的电源只有IDE电源接口,买了转接线,没想到用不了,现在光驱和硬盘都正常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ronisDiskDirector_v10试试

今天换了个新电源航嘉标准版,以前的电源只有IDE电源接口,买了转接线,没想到用不了,现在光驱和硬盘都正常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办法试了,查不到磁盘,跟本就没这个盘

今天换了个新电源航嘉标准版,以前的电源只有IDE电源接口,买了转接线,没想到用不了,现在光驱和硬盘都正常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TA硬盘?

挂好硬盘启动,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进入CMOS设置(俗称BIOS设置),这里可以看到所有主板认得 ...

今天换了个新电源航嘉标准版,以前的电源只有IDE电源接口,买了转接线,没想到用不了,现在光驱和硬盘都正常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