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30FG四位半表的维修

楼主(2013-06-20):
故障现象:开机有显示;欧姆档短路:不归零;直流电压档:两位数的变化;欧姆档也是变化两位以上。
维修:各档位有显示,说明液晶屏 A/D 7129完好,各档变化又大:首先检查基准电压:7129 (34脚) VREF是否为1.0000V;测量:3V多,不正常,调节精密电位器RP1(1k)无变化,测量RP1中心点至34脚:不通,进一步检查故障点:RP1中心点至34脚是通过转换开关触点接通的,拆开开关仔细检查:弹片有点变形,更换掉再说:找一报废830表上的弹片换上,再测量:通了;装配好安上电池开机调整RP1,使34脚为1.0000V,短路欧姆档:200欧姆:0.3几,电压档:5V: 4.999V;整机修复。
    图整不上去了,明早再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遇到也可以倒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图:

家里还有两个坏表,不过好像是CPu坏了,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还有两个坏表,不过好像是CPu坏了,修不好了

什么坏表?拿出来看看,李宁曰: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请问楼主,7106的表如何校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7106的表如何校准,谢谢

A/D是7106滴Vref(基准电压)是36脚;顺着该脚(通过转换开关)联通的电位器就是调整基准电压的。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遇到也可以倒腾一下

网友C:
楼主:调整的1.0000V。34脚电压是,是用其他表测得,还是这个表自己测得。电位器是那个一字螺丝蓝色多圈可调吗,我的表也是7129的,测TL431显示2.515V  2.503  2.502  。家里就三个我想我的电压是不是有点偏大。电阻档都是可以的,就是200欧当短接表笔显示00.40  。交流电压档后面的数字都是在跳动。问下楼主这个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调整的1.0000V。34脚电压是,是用其他表测得,还是这个表自己测得。电位器是那个一字螺丝蓝色多圈可调 ...

上个图你帮忙看看,这些电位器都是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你帮忙看看,这些电位器都是调什么的。

第一,那个多圈电位器就是调基准电压的,也可调200mV档;第二,可用已校4位半或高一级数字表来校准;第三,200欧姆档显示0.0几,那是表的接触电阻,可清洗一下档位开关使接触电阻降至最低(不可能消除);第四,交流档后几位跳变一是所测交流电压不稳,二是与A/D芯片7129振荡频率有关,可找一100K晶振改下7129的振荡频率,以避开交流电50赫兹频率;其他几个电位器是校准调交流电压  频率 等,不同品牌930表有点差异,但基准电压的调整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那个多圈电位器就是调基准电压的,也可调200mV档;第二,可用已校4位半或高一级数字表来校准;第三 ...

谢谢老兄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兄的答复

不客气,互相切磋。

网友:
俺有个DT1000的表,电路好像和93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如果这种7129的表反转测试误差有点大,并且电阻档都不归零该怎么检查处理?

7129的表反转测试误差有点大?不明白,说清楚。电阻档除200欧姆有接触电阻外,其他档不应有阻值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转测试一节5号电池有3~4个字的误差

补充内容 (2013-6-27 17:58):

反转测试?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反转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表笔反过来测量!

那正常测量误差又是几个字呢?

网友:
呵呵,这表以前也有一一块,也是这毛病,后来30元出掉了,抢手啊,当时也不知道这表值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正常测量误差又是几个字呢?

我930F+的是1-2个字,胜利的9806+是0,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2013-07-20):


网友:
我的930f+  也是正测和反测差很多   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