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转帖:晶体管的发展,研制与改进

楼主(2013-06-21):
文章:http://www.545600.com/thread-177192-1-1.html

看了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这期的节目《我是“王成”上》,那个蒋庆泉够惨的,喊完“向我开炮”后受伤被俘,于是一切都没了。
八一电台的研制与改进

网友(2007-07-26):
作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李进良
如需转贴,请注名。
八一电台的研制与改进
1950年,年青的共和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此时,前线部队急需适用的通信电台。时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士光同志,主管计划、生产、科技工作,临危受命,立即组织各电信工厂整修出几千部战场上缴获的通信设备,及时运往前线,满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急需。当时,苏联为我国提供了几种通信装备,但频率范围狭窄,又笨又重,还要用汽油发电机供电,不符合我军运动作战的需要。王士光和王铮局长一起坚决主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组织了12个企业的4000多名职工,不分昼夜地研制抗美援朝急需的军用通信装备和电子管、电子元器件等基础产品:由当时的天津电工二厂(后来的712厂)开发九一型100W短波电台,装备到军师之间;八一型15W短波电台,装备到师团之间;由当时的南京无线电厂(后来的714厂)开发七一型2W短波电台,装备到团营之间;并由天津电工二厂开发702型超短波超再生步谈机,装备到营连之间,从而构成一套战术电台系列。
为了使志愿军将士早日用上国产电台,712厂和714厂的科技人员在“最可爱的人”的英勇事迹感召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来样机,并立马批量生产,全体职工通力合作,装配车间工人更是连续奋战36小时不下火线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并连夜将检测合格的电台装送往在车站守候的火车上开赴朝鲜前线,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保障通信指挥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通信兵使用了数以万计的电台,有从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美军缴获的,有从苏联买来的,还有我国自行生产的。据志愿军通信官兵反映,最好用的还是国产七一电台和八一电台,凭其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的优势,备受作战部队的青睐。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就是使用这种国产七一电台,喊出了震撼人心的“向我开炮!”给几代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战后,彭德怀司令员专程到工厂看望全体职工,表扬他们制造的电台为抗美援朝立了大功。
限于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的技术水平,这些电台都是采用指型玻壳电子管。八一电台输出功率15W,还需要一个2E22大型功放玻壳电子管。整个电台包含发射机、接收机和接收用组合干电池,共重26kg,另配一部手摇发电机和鞭状天线、双馈对称振子天线等等附件,需要一个通信班的士兵来背负行军和使用。行军时只能背着电台用鞭状天线边走边接收,发射时,必须停下来,选择合适的地形地物来架设天线,并由两位士兵合力来摇发电机,功给电台所需的60W电源。严格地讲,八一型短波电台没有达到移动通信必须的“动中通”要求,即通信双方或至少有一方在运动中进行信息交换,而只能算是一种可搬移的通信,或称之为游牧通信。
1953年,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电子工业的第十局组织了抗美援朝通讯器材维修工作团,深入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对国产战术电台进行全面维护检修。当时712厂选派了质检科长平永保、总装车间主任王祥恒和技术员李进良,714厂选派了设计科长胡经纶和技术员朱文烈,还有其他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奔赴各地部队前线,在临时搭建的草棚中打下木桩,铺上床板,拉起电线,架起从国内带去的仪器,就地成立了前线维修工作间。我们和通信战士吃住在一起,日以继夜,把附近部队一批批送来带有故障的各种战术电台全面进行检测维修,再把整旧如新的电台送还部队。这些新中国自主开发生产的战术电台,经过了三年残酷战争的考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其中有两个最为严重最为普遍的共性问题:
一是所有的战术电台使用时都要寻找,要微调,就是刚开机时,虽然事先约定了通讯频率,但频率度盘不准确,必须仔细搜索,才能找到需要通信的电台讯号,建立通信联络。在通信时频率会漂移,必须手握度盘旋纽随时跟踪微调,才能保持通信联络不会中断。
二是所有战术电台用了半年左右变压器会断线,起初国内将好的变压器送去更换,后来因为坏得太多了,靠国内送去维修备件已经赶不上趟了,不得不组织一批绕线女工到志愿军部队去绕变压器。
和我一道检修电台的通信战士曾经告诉我,在前线一但电台出了故障,限于条件,维修不了,只能冒死通过美军交通封锁线将电台送到后方修理,有些通信战士往往不是死在枪林弹雨的前线,而是在通过封锁线时惨遭美军密集炮火的杀害。我在志愿军部队检修电台时,经常眼前好象闪过士兵倒在血泊中,又闪过士兵通信联络成功的笑容,鞭策我精心维修每一部电台,详细记录了上千部电台的故障现象、诊断原因和检修结果,积累了宝贵的检测维修资料。这一阶段的经历,对我这样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具有终生难忘的教育意义,指导了我一生的技术生涯,使我了解到前线对电台的实际战术技术要求,懂得了军工产品质量涉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如果电台少出一次故障,通信战士就少一次被杀害的危险,多一次保障通信联络成功的机会,激励我攻克难关的决心。回国后,十局曾召开会议进行全面总结,深入研究,寻求改进的途径。针对要寻找、要微调问题,我全面测试发现主要是开机频率不准确,随着使用过程,机内温度上升,元器件参数变化,分布容量和分布电感变化,以致造成温升漂移。对于要寻找的问题,后来采用晶体振荡器和光学度盘,从而质量问题大大改善。对于要微调的问题,我就睡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分析,发现所用塑胶线和塑胶电子管座温度系数太大,改用裸线和瓷制管座,并采用负温度系数瓷介电容器补偿等等措施,使得温升频移大大减少,频率比较稳定,也就用不着不断微调度盘旋纽,攻克了技术难关。
针对变压器断线问题,我全面分析了检修记录,发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会断线:一是由矽钢片作成的变压器(空心变压器如中频变压器不会断线),二是变压器上有直流高压(不加直流高压的矽钢片变压器也不会断线),三是处在潮湿环境(因为当时志愿军的防空力量薄弱,不得不长年躲在潮湿的矿井坑道中,而在国内军营中同样的加直流高压的矽钢片变压器也不会断线)。模拟这三个条件在潮湿箱中实验,大概也是半年时间,加直流高压的同线线包会逐渐腐蚀而断线,而不加电的同类对比变压器却不会断线。终于找到是电化学腐蚀作用造成的,由于潮湿环境的电解质作用,加了直流高压的线包铜线,其铜阳离子会游离到接地的矽钢片,久而久之,铜线上的铜会像电镀那样,逐步转移到负极的矽钢片上,线包铜线上最薄弱处铜阳离子走光了,最后也就断线了。找到原因,改进措施也就有了。后来采用密封变压器隔离潮湿就彻底解决此问题。这两个最为严重最为普遍的共性问题彻底解决后,组织上曾召开会议让我介绍经验,组织推广应用,使得所有战术电台的质量都大大提高了。
1958年,为支援大西北的军工建设,712厂调出了200多干部和工人来到陕西宝鸡筹建烽火机械厂(769厂),当时虞承藻任总工程师,我任技术科副科长,带领几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和一大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中专生承接八一电台的转产。八一型短波电台和七一型短波电台经过不断改进,品质越来越高,一直生产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大量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小八一电台得诞生与攻关
1959年发生了西藏达赖喇嘛叛变的事件,在西藏平叛战争中,解放军战士背着沉甸甸的八一短波电台追不上达赖喇嘛的逃兵,充分说明这种电台已经不适应机动灵活的作战需要了,于是便提出了战术电台小型化的严峻课题。当时国际上电子技术已经迈入晶体管时代,出现利用晶体管取代电子管开发新一代战术电台的可能性,主管军工通信的王铮部长及时提出了战术电台全半导体化的重大任务。从此主管技术的王士光副部长便积极致力于这一任务,在新一代战术电台的研制过程中,可以说从电台全半导体化方案到晶体管的研制无不渗透了他的心血。在当时还缺乏射频大功率晶体管的现实下,王士光组织研究,决定先从接收机的全半导体化着手,考虑769厂的技术力量薄弱,就组织769厂的技术人员到714厂共同开发,在老厂的帮助下,一年多便成功开发了139型全半导体化短波接收机,这时八一电台便面临着发射机半导体化的攻坚战。
为了让从事电台研制的技术人员对于战术电台的笨重有亲身体验,在王士光的领导下,寒冬腊月曾经在一个大操场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军事演习,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技术员,按通信兵的行军装备:背上一部八一电台,扛上一支步枪,挎上两颗手榴弹,腰间围着50发子弹,还带上干粮、水壶等必需品,总共大约有七八十斤重吧,围着大操场急行军。小伙子们开始还可以跟上队伍,几圈下来,渐渐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湿透了厚厚的棉衣,有个别体力不支的竟昏倒了。实际的体验,教育了我们这批技术人员,提高了为部队服务的思想觉悟,,为了能让通信兵的负担尽可能轻一些,我们提出了:“为减轻1克而奋斗,为减少1毫米而奋斗,为降低1毫安而奋斗!”的战斗口号,鞭策开发团队人人想办法,个个动脑筋,千方百计去克服重重困难。
当时最大的拦路虎是没有可以取代2E22电子管的射频大功率晶体管,曾经考虑过末级仍用电子管,前端改用晶体管的混合方案,可是这样一来,还得要用100多伏的高压电源,体积重量便不能显著降下来。只有迎着困难搞全半导体化,才能达到目的,王士光对此特别支持。在他驻留769厂主持四清运动期间,经常亲临实验室现场指导,和我们一道分析问题,改进电路。一次听说打下的敌机上有一部半导体电台,可能用了射频大功率晶体管,通过部队设法找到,拿来一试,却是低频大功率晶体管根本用不上,让人哭笑不得。为了解决这一关键技术难题,王士光安排第13研究所重点研制射频大功率晶体管,经常过问研制进度。当13所第一批射频功放管试制出来后他指示马上派人送到769厂试验,一开始只能够在6MHz以下出来几瓦功率,我们都喜忧参半:喜的是已经看到了希望,忧的是还达不到小八一型电台的要求。他便鼓励大伙不要泄气,要再接再厉,勇于攻关。经过13所几批管子的试制改进,质量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12MHz15瓦的要求。同时,王士光还组织754厂开发大容量镍镉电池组用以取代组合干电池,组织716厂开发新型手摇发电机。769厂的全体开发团队为减轻1克,减少1毫米,降低1毫安而不断开动脑筋想办法,电路结构也不断完善。就这样,全半导体化的小八一电台在王士光的全力支持下诞生了。连镍镉电池、天线和话筒耳机一起,整个电台重量只有11公斤,比原来减轻一半多,而且可以在行军途中一边走一边通话,用不着停下来假设天线、用手摇发电机,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移动电台。
1966年,当小八一电台开始小批量试产时,却暴露了功放管很容易烧掉的严重质量问题。叶剑英同志对作为我军主要通信装备得小八一电台烧管将严重影响战备的问题高度重视,在中央军委办公会上特别指示总参通信部会同四机部要通过会战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当时四机部分工王士光负责这项会战攻关工作,他立即组织17个单位的55名技术人员,奔赴769厂展开攻关。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王士光作为四机部陕西四清团团长,面对急风暴雨的冲击,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小八一电台烧管问题的公关。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全国会战单位与工厂的密切配合下,科技人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实验,才找到了烧功放管的主要因素是半导体二次击穿问题,从半导体功放管和电台发射机电路两方面采取措施,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使小八一电台得以投产,装备部队。
缅怀王士光老学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揪斗了时任陕西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王士光,把他撤职、关押。196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假四清真复辟》一文批判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后,769厂四清下台干部与造反夺权的烽火总部密谋,把自己打扮成受王士光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诬陷虞承藻和我等人是王士光保护的一小撮,企图全面推翻四清运动的定安结论。
1967年11月27日,《新宝鸡报》以烽火总部的名义发表了《使四清还是复辟》一文,大造舆论,批判王士光的“工业桃园”。1967年底,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彻底清算王XX家族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上点名批判王士光、虞承藻和我。1968年,我被抓进牛棚,虞承藻被捕入狱,王士光被打入秦城监狱,1975年才被平反出狱。这一系列暴行都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科技干部的迫害。
记得我还在天津712厂工作期间,曾经一段时间在十局进行航空电台的研制,和当时主管技术,任副局长的王士光有过接触,他对年轻的技术人员比较关怀。有一次交谈中知道我是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组,他笑着说我们还是老校友哩。从此,我们除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之外,我还把他看作老学长,向他请教。从质量整风运动到四清运动,都是王士光副部长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对一个年轻的技术干部落实了党的政策,这让我永生难忘。
我后来听说王部长在惨遭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的艰难岁月中,在没有任何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竟用一支蘸水笔和一把小尺子写出70万字的关于雷达、通信、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方面的宝贵资料,记录和总结了电子工业科技发展的历程。我曾经看到这些资料中还有小八一电台烧管的分析意见,深深为他这种对电子工业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们祖国的电子工业就是由于像王铮和王士光这么一批拓荒者才打下了根基,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科技干部的迫害,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摧残。对于能活到今天改革开放年代的幸存者,我们除了以崇敬的心情缅怀为祖国打下根基的先辈们之外,更应反思从反右到文革长达20年的一个最不正常的时代,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这段历史。写出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牢记历史,激励后人,继续为祖国专业无线电通信的进步奋斗;就是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筑起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专制和愚昧的思想长城。

网友(2013-06-21):
战场上绕变压器……

网友:
老革命事迹感人,祝老同志身体健康

网友:
接着还有后话,那是6,4的前夕,各种的通信设备显神通,各种干扰都有,当时什么类型设备都不好使了,有人提出用用712厂的老电台,结果就是它好使。又立了新功。

网友:
做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做中国人是要有精神的!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

网友:
结尾不错。激励国人

网友:
太深奥,没看明白,感情老美在朝鲜被打败了,所以回去一鼓作气,做出了CPU。

网友:
有好的人才,没有好的制度

网友:
中国现在很缺这种精神。培养土壤缺啊,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2013-08-15):
向老一辈的民族电子工业开拓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网友:
时间有错误,解决小八一烧管应该是76年,而不是66年,
小八一解决烧管1是管子质量不好,2是因为管子质量不好,采取的功放线路设计错误,3是把功放的线路由共发射极改为共集电极即:射极输出器,输出阻抗大大下降,避免功放管的高频反锋压的2次击穿,原来C-E120伏的管子很难找,线路改后30伏的管子也能用。4是2种线路的输出功率基本一致,调整一下满足输出需要,4是线路改造相当容易,把功放的阻抗线圈的几个接头按图纸改动,激励调整一下,功率即可满足,5是原来并联在阻抗线圈的120伏稳压二极管可以拆除,功率反而提高

因为我是野战军的通信工程师,我们几个人76年以前偷偷改过,改过的电台4-5年不烧管,北京通信兵部例行检查发现后,告诉烽火还不相信,把电台送到宝鸡测试后才承认。

网友:
好文,读后感想颇多,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任何困难的条件都能做出自已的贡献,了不起,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要珍惜,要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