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修了四台空调

楼主(2013-06-22):
      第一台,是一台1.5P的格力挂式空调,用户反映空调开机后不久,就听到机器响了两声,然后就不制冷了,室外机的风扇也不转了,我开机试了一下,故障正如用户所说一样,我立即判断是压缩机故障,为了证实我的判断,于是断开电源,打开室内挂机的外壳,找到交流接触器的压缩机的电源线,用万用表测量,对地电阻仅只有零点几欧,说明压缩机的绕组对地击穿,为了进一步落实,再拆开室外机把压缩机的电源线断开测量,结果也是这样,因这这台机器,是早期格力的产品,而且是单冷机,锈蚀十分严重,外挂机的外壳几乎锈穿,用户说也用了十几年了,于是我把这台报废后买一台新的“志高”大1.5P的变频空调,这种空调性价比很高,质量也还可以,我们这里很多人使用这种空调,返修率较低,昨天用户终于买了并安装好了志高空调,我看了并用温度计测量了一下室内挂机出风口的温度,效果很好。
   第二,三台,是某单位会议室的两台5P的海信柜式空调,用户反映,开机后屏幕上只显示“E10”,机器不能工作,E10是故障代码,表示柜机内的温度传感器故障,而且两台机同一故障点,这种情况少见。于是准备好两只同型号的热敏电阻,准备随时更换之,打开第一台机器一看,只见好多老鼠屎,再仔细一看温度传感器的引线已被老鼠咬断,于是把线接上,并把老鼠屎清扫干净后,装好机器后试机一切正常,第三台机器也与此相同,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后恢复正常,两台机前后不过只花了不到50分钟就处理完毕,那单位办公室主任闻后特别高兴,表示可比平常多点维修费用,只要有税务发票就行,因为天气炎热,下午会议室要开会,没有空调那会热死人的。我说没有必要你单位多出钱,按平常维修费用就行了,只是建议平时不在会议室里吃饭及其他食物,免得老鼠钻到柜机里咬坏线路。
  第四台,我们小区一个居民,来我家请我去他家看看空调,说是制冷效果不行,没有去年那样好,他家是装的(美的)1.2P空调,供一个房间降温用,我开机后两分钟后用手在其挂机的出风口试了试,不用说制冷效果确如用户所说,效果不好,于是我仔细地检查了各接头可能引起制冷剂泄漏的地方,终于在室外机的回气管的接头处发现了有冷冰油在外面,这就是泄漏点,检查接头的螺母没有损坏,用相应的板手紧一紧,发现螺母已松动,于是紧固好螺母,找来R22雪种及压力表等工具补雪种,按规定压力注补后雪种,再开机试车,测量压缩机工作电流,正好是额定电流。在室内测量出风口的温度感到十分凉人,不到5分钟,室内温度就达到规定温度。
  下面是我维修第一台空调时拍摄的图片。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效率蛮高的,还有那难得的人品...............

网友:
你的修理水平可以的,不过窆调也不好,常坏,话说回头空调不坏要修理人员干吗,修理人员也学不到维修技术,不知说的对吗

网友:
楼主做家电维修的吧,空调相对来说算是你比较简单的吧,故障点基本很固定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格力空调能手动启动,用遥控器就不行了(遥控器是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老师傅了,值得学习

网友C:
有机会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格力空调能手动启动,用遥控器就不行了(遥控器是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接收头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这大热天的,几天才修四台空调?  我今天一天就修了六台空调,第一台清洗加冰种,第二台室内机漏水把出水管的另一端抬高OK,第三台铜管断补管 抽空加冰种,第四台清洗加冰种,第五台压缩机电容坏,第六台是变频机,变频板坏了,没过保,联系售后.
干完天快黑了,回家吃饭同时上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大热天的,几天才修四台空调?  我今天一天就修了六台空调,第一台清洗加冰种,第二台室内机漏水把出水管的另 ...

我是业余修理,有许多都推给楼下的修理部修了,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不能不讲职业道德呀,像你遇到的这样简单的故障我一天修十台都不算多,年轻人,还是悠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格力空调能手动启动,用遥控器就不行了(遥控器是好的)。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红外接收头坏了,可以更换一个,大概5元钱一个。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老华宝KFr-33gw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老华宝KFr-33gw  电路图

我明天答复你吧,我要查一下才知道是否收集了这个型号的电原理图,不好意思,只好明天上午了,如果有我会立马贴给你。

网友G:
维修实际上就是对维修者的技术功底做一个考验。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维修实际上就是对维修者的技术功底做一个考验。楼主厉害!

谢谢您的夸奖,同时本人热烈欢迎您回到论坛里来,本人一定尽微薄之力为矿坛多发技术性贴,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夸奖,同时本人热烈欢迎您回到论坛里来,本人一定尽微薄之力为矿坛多发技术性贴,再见。

谢谢! 多发点 图文并茂的, 加精高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一起探讨一下、

探讨技术问题是我最感兴趣的事之一,有机会我一定与你一起探讨探计一下技术问题,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修理,有许多都推给楼下的修理部修了,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不能不讲职业道德呀,像你遇到的这样 ...

呵呵,大老前辈,没有跟你较劲的意思

网友H:
我的室内机漏水,应该检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室内机漏水,应该检查哪里呢

空调的排水口是不是松辽

网友:
机器是否倾斜,排水管是否漏,排水口是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室内机漏水,应该检查哪里呢

23楼分折很对,另外排水管被堵住了也是造成室内机漏水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大老前辈,没有跟你较劲的意思

没有关系,技术问题是可以计论的,而且应该研讨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I:
志高空调好吗?介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接收头坏了,可以更换一个,大概5元钱一个。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头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志高空调好吗?介绍下

这个怎样说呢?根据我所接触到的“志高”空调的用户来看,一般反映还是不错,相对其他品牌的空调在同样制冷量的前提下,其价格为最低(当然不是与杂牌比),性能也可达到名牌机标准,同时售后服务也很到位,所以购买的人不少,这个品牌的空调返修率确实不高,我们这里有许多家庭都用“志高”空调,就我们小区来说,两年来还未见到志高的维修人员来上门维修,其他品牌我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那就是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老华宝KFr-33gw  电路图

  我今天上午查了我曾经维修过的空调时收集或绘制的空调电原理图,很遗憾没你所说的华宝这个型号的电路图,不过我还是会继续找我专修空调朋友,看看他们那里保存这种机型的电器线路图没有?特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紧急求助:我的春兰空调,挂壁机,10年左右,最近使用不能制冷,遥控开关机都正常,外机风扇也转,压缩机嗡 ...

     我认为是压缩机部分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停机检修,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压缩机内部机械故障,由于使用年久,内部的某一零件失效而导至卡死而使电动机起动负苛过重,因起电动机保护元件动作,而发出的嗡嗡声;第二种原因,可能是压缩机电机的启动电容器的容量变小或者失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便可得出结论;如果如此直接更换一个同容量,同耐压的启动电容就是。第三种原因,是压缩机内的电机绕组局部短路而造成的故障。一般来说,第一、三种原因引起的故障都要更换压缩机,工作量就相当的大,当然维修费用也高,还不如把这台处理掉,加点钱买一台新的合算、你看呢?补充一点,对于第一种原因造成的故障还可采用榔头击压机外壳的方法试试,有时也能凑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从97年干空调至今 对这个行业有一些了解。。。。

   谢谢你的关注,你是专业空调安装维修人员,我只是一种业余受好而已,家用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以来,我与我的朋友们不知修过多少台各种牌号的家用空调和其他的制冷设备,深知空调维修人员的劳作的辛苦,家用空调这玩意儿,往往是在最热的夏季活儿最多,现在电梯房越来越多,楼层也越来越高,客户多为新安装,安装室外机时特别危险,就靠安全带和绳来保障人员和生命安全,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真还干不了,在我们这里安装一台空调,厂家所给的安装费是150元至200元一台,不包括支架,如果增加铜管长度是80元一米,安装空调一般是至少要两个人,如果是3P以上的柜机的话,有时要三个人才能完成,你算算每个人 能得到多少钱。充其量一天能安装6台机就算不错的了,那还要看工作是否顺利。就收入来说还不及一个搞装修的木工师傅。由于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修理空调,一般都是朋友、邻居和同事圈子里人的空调才会帮他修理,由于时间长了,小有名气,找上门请我去修理,移位的人不少,如果不是上述圈子里人,一般都介绍给小区的一家家电维修部了,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忍心去与他们争业务,要知道他们是靠维修吃饭的呀,有时还帮他们了技术上的难呢。

网友:
天热了、修空调的不少。
但这活不好干,非常危险,真为修高层建筑室外机师傅捻一把汗。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原则的,现在这样的维修师傅不多了。
刚买的空调故意问拆装过要不要加雪种,接上表充几分钟问你要60,人心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压缩机部分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停机检修,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压缩机内部机械故障 ...

谢谢了,是电容失效了,已修好,

网友:
修一个多少钱啊我这里有不少半坏不坏的空调

有兴趣的朋友上啊

网友:
还有大电视,很好的效果,搬家都无用了,

怎么处理呐。

网友:
大量的电视,空调,音响,

网友:
想多弄几个积分,好上些图,一起看看

网友L:
我家空调也坏了,串黑油,估计压缩机坏了,过保不修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家空调也坏了,串黑油,估计压缩机坏了,过保不修了买新的,

压缩机烧了是不可串黑烟的,是外机的散热风扇烧了吧,我建议你还是仔细地检查一下,如果是散热风扇坏了的话,可更换一个风扇电机就可以了,比购一台新的要合算得多,散热风扇不会超过三十元的。

网友:
已经拆下来了,铜管里都是黑油,风扇转,室内机正常,去年保内换了个压缩机,估计售后换的是二手的。除了压缩机,想不出还有哪里坏。

网友:
高手学习 了,厉害佩服

网友:
好经验,好人品。

网友:
技术到家的维修起来条条是道!

网友:
多谢分享,让这里的矿友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丰富,等我家空调出问题了请教你。

网友:
靠手艺吃饭,,,金饭碗,以后有问题向楼主请教

网友:
学到了技术 也学到了做人标准。

网友:
高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修空调是热了自己,修好了凉了别人。

天不热不忙啊!

LZ干活很认真,现在人加氟,只看压力(少加点),不打表,

请问LZ一般加到压力多少啊。5.5左右多少

网友M:
请教楼主我姐姐家的空调用了有几年了,去年制冷效果不好,加了雪种,今年只能效果又不好了,难道是压缩机坏了还是什么?一般制冷效果下降又几天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我姐姐家的空调用了有几年了,去年制冷效果不好,加了雪种,今年只能效果又不好了,难道是压缩机坏 ...

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所以只能凭我的经验给你讲一下,第一,有可能你的空调的制冷系统有泄漏的地方,检查的方法是检查管道各接头处是否有油迹,如有油迹就肯定此处漏雪种,由于雪种的泄漏,至使系统压力不足,制冷效果就差。第二,外机的冷却器太脏,灰尘太多,影响了其散热效果,清洗就能解决。外机的散热风扇有毛病,转动不良。第三,压缩机由于长时间工作,机件产生了磨损,工作效率下降过多,用压力表测量其排气高压就可判断。第四,由于室内机的蒸发器管道内积冷冰油过多,附在管壁上影响热交换而造成的,那就拆下室内机用清洗剂把蒸器的管道认直地清洗一遍,然后用水把管内的清洗剂清干净,然后将其一端封住后抽真空除掉水气。第五,室外机与室内挂机的距离相距太远,也可以造成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所以只能凭我的经验给你讲一下,第一,有可能你的空调的制冷系统有泄漏的地方,检查 ...

多谢楼主回复,有点高深哦,仔细琢磨的老半天。估计我是搞不定了…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06年按装的一个松下1.5匹挂机,关机后不定时开机.把演示模式关掉了也这样,有对开了一二小时,关机后一会议就自动开机了,出在哪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06年按装的一个松下1.5匹挂机,关机后不定时开机.把演示模式关掉了也这样,有对开了一二小时,关 ...

出现这种故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使用时间较久,手动开机的按钮可能漏电,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就可得出结论,如果是受潮漏电,处理方法是拆下后清洗,干燥后再试机,或者干脆换一个新的按钮开关,再试机。二是主控板的故障,可拆下主控板仔细地检查。不过要说明的这个故障不会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另外你的挂机的附近是否有日光灯等,是否是开了日光灯,有时由于日光灯干扰了挂机红外线接收头也可能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F:
微动开关换新了.白天不开灯也是这现象,最好有一份控制板图纸就好修了,求一份图纸

网友:
百度一下,好像这机通病,没有人给出解决方法.这机数据里写有演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动开关换新了.白天不开灯也是这现象,最好有一份控制板图纸就好修了,求一份图纸

请把你机的具体型号发给我,我来找一下它的电原理图,如有我会贴给你的,再见。

网友F:
求日立RAS-a35HH  空调控制板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日立RAS-a35HH  空调控制板电路图

暂时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原理图,但我建议还是从开机电路检查起,首先用一外好的红外线接受头更换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沿着开机电路查下去,我相信这个故障是好找的,不过属于软故障之类,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很快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松下1.5p挂机电路图.上面发的曰立的是求的另外一的图纸,先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松下1.5p挂机电路图.上面发的曰立的是求的另外一的图纸,先谢谢楼主了.

好的,我来找一长,其实松下与日立的电原理图十分相似,只个别地方有差异,另外海信是引进的日立机型,不知是否有与你需要的,我来查一查,查到我会立马告诉你的。

网友:
谢谢你了,电路好多是通用的.

网友N:
中国需要你这种人才,在一切向“钱”看齐的今天,更需要你这种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中国需要你这种人才,在一切向“钱”看齐的今天,更需要你这种精神。

您过奖了,谢谢您的支持和理解,人活着总还是有一点精神。

网友:
客气了,如果中国的领导都是您这种人,我们的国情会有质的飞跃。

网友:
好人不多了啊 ~~~!

网友:
楼主真好,佩服能人及好人。

日立空调前天坏,风扇不转。专业维修换个电机(马达)。要了500元、

自己不会,也只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老华宝KFr-33gw  电路图

你的是啥问题    我修空调 几乎不用电路图的

网友F(2013-07-24):
你的是啥问题    我修空调 几乎不用电路图的
求06年产的松下1.5Pp挂机自动开机问题,已排除干扰,微动开关问题及演示模式问题及定时问题,就是关机后自动开机问题,一直开机的话就工作一直正常。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求06年产的松下1.5Pp挂机自动开机问题,已排除干扰,微动开关问题及演示模式问题及定时问题,就是关机后自 ...

检查电源L N是否接反,节能灯具。
大不了换一套改装的控制板(变频除外),师傅上门是没有时间来仔细检查的。
空调维修相对于电视机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牵扯室外操作的话就不要自己搞了,怕怕啊!
我从96年开始修家用空调,01年谢绝维修个人用户的维修,03年单位和个人用户的维修全部停掉。
推脱不了的我自己花钱请人维修。
现在修设备,再就是中央空调的维保。
想起原来的日子也是值得回味啊,身体不好,夏天忙的时候没有办法按时吃饭,午饭差不多都是下午2点多了,晚饭0点的时候也很多。我中午以后喝的都是淡盐水,到用户家请人家准备点温开水加点盐灌到矿泉水瓶子里面带着。
装空调最多的一天,2个人8台,只有一家是2台的哦,那是在上海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效率。
修空调最多的一天,23个用户,忘记有几个没有处理的了,在老家骑摩托车。
每年空调维修的高峰都是刚刚持续热的头一周,1/3都是小问题,真正疑难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检查电源L N是否接反,节能灯具。
大不了换一套改装的控制板(变频除外),师傅上门是没有时间来仔细检查 ...

      其实空调是在家用电器维修难度较小的,我们称之劳力活儿,因为我是业余时间搞维修,主要的目的是教实习的学生实践,大部分时间,我示范后就交给他们操作了,近两年我居住的社区开了两家维修店,为了不与其挣活干,本社区的业务基本上都介绍给他们了,只是有学生要实习的话,我才修一、两台作示范。因为他们开店是为了生存,我不存这个问题,有的朋友不理解,认为我架子大,不愿意帮忙,我只是我年纪大了高空作业已吃不消了,我只能是这样解释。那两家维修店的老板,每次我给他介绍维修业务去,他们总要给我回扣,我都有谢绝了,我只要求我介绍来的用户,要做到收费合理,保证维修质量就行了,回扣我不要,反正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会分摊到用户的。
      如遇到主控板的故障,一般是带回来修,有时简单的故障就地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效率蛮高的,还有那难得的人品...............

楼主一定是从事这行多年了,技术过硬,经验丰富。人品也很好。

网友:
行行都有经验之说

网友:
楼主德艺双馨

网友:
你是自己修了四台空调,我是看修了四台空调,一台压缩机,三台遥控板问题

网友P:
学习使人进步。我的空调今年开始发现电源插头插上短时间启动不了,遥控器和直接试机模式都不行,也不知停多久才可以用遥控器启动?大概一二十分钟吧。一直不知是啥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
现在搞维修的收费也不低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物价一直上涨,如果收费再不跟着上涨他们就没有办法混了。我在单位上班,平时同事找来需要帮忙的也不少,大活一般不接,不想置办太多的工具,电视机、洗衣机、音响、电脑及其它小家电就接修了,空调只要不是修理室外机,俺也不拒绝(年纪大了,爬高爬低的家人不放心,自己也实在是不再适应高空作业了),因为单位离市区较远,同事的电器坏了送市区修理实在是不方便,我也只能给大家尽义务了,也好,落了个好人缘。楼主的情形和我的差不多,不同的是楼主是带学生的,我一般不带,没有时间去带。楼主的好人品值得大家敬仰和学习。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表是华谊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习使人进步。我的空调今年开始发现电源插头插上短时间启动不了,遥控器和直接试机模式都不行,也不知停多 ...

因为我没有在现场观察,只能根据你所说的来分折了,第一,有可能是主控板上的+5V电源或+12V电源不正常,可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两个电压(插上电源后测量),如果不正常,那问题就出在这部分,可仔细检查之,找出失效元件,更换之。第二,主控板上的晶振有受潮漏电的现象,可用代换法试一下。第三,你家的插座是否接触可靠。

网友:
楼主人品很好,支持

网友Q:
请问楼主,我家的海信空调,温度设在26度时压缩机长时间不停机,室内太冷;温度设定在27度,压缩机又长时间不开机,室内太热。我将室内机的壳子打开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楼主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楼主,我家的海信空调,温度设在26度时压缩机长时间不停机,室内太冷;温度设定在27度,压缩机又长时间 ...

有可能是蒸发器的温度传感器已失效造成的楼主所述之情况,可以用一个好的温度传感器替换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没有在现场观察,只能根据你所说的来分折了,第一,有可能是主控板上的+5V电源或+12V电源不正常,可 ...

谢谢朋友,我抽时间检查一下电路板。插座没问题。现在只要不断电就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的指导,我测量试试。

网友:
空调相对简单点,主要了解原理动手多了就会了

网友R:
修空调 各地收费也不同吧 上月我家(在广州)空调换启动电容(9楼)收费450 包含检查费 高空费 零件费 人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修空调 各地收费也不同吧 上月我家(在广州)空调换启动电容(9楼)收费450 包含检查费 高空费 零件费 人工 ...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配件费也只有三十来元,加上修理工时费用最多不应超过150元(在湖南长沙),就是比较大的移机工程,也不会超过200元,450元可以买1/3台普通1.2匹分体式空调了。

网友:
高温天,空调容易出故障。

网友S:
楼主水平高啊,佩服能人及好人。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呵呵

网友S:
问楼主个问题,自己怎样检测空调的雪种够不够啊?我家空调用了不少年了,想知道要不要加雪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楼主个问题,自己怎样检测空调的雪种够不够啊?我家空调用了不少年了,想知道要不要加雪种,谢谢

      你家的空调使用多年了,要不要加雪种,主要是看其制冷效果好不好,简单的方法是看一下空调室内机的冷凝水的流的大小,如果流水与以前一样,而且制冷效果又好的话,就不必加雪种,另外就是测量冷风出口的温度同时测量进风口的温度,如果相差8℃以上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如果有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压缩机的工作电流也可以知道雪种是否够,具体的空调压缩机工作电流要视空调的大小、品牌来定,随机的说明上有,测量后如果发现压缩机的工作电流低于15%的话,这时就证明空调制冷系统的雪种不够,需要加雪种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测量空调的出口压力,测后与标准压力比较,如果明显低于标准压力也可以证明雪种不够了,这种方法要有一定工具和操作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水平高啊,佩服能人及好人。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呵呵

谢谢你的鼓励,我还做得很不够,你过奖了,本人是湖南省长沙市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配件费也只有三十来元,加上修理工时费用最多不应超过150元(在湖南长沙),就是 ...

这个应该看各地消费水平,及危险程度和故障难易而定,不同地区没可比性。

网友:
楼主看来是行家经验也丰富,确实"志高"空调很好,我的两台都用了12年了制冷还相当棒,也没出过其它故障,
¨格力"也很好也有7、8年了,买这东西就买专业厂家及大品牌少找事。

网友:
接收头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真厉害-水平很高

网友(2013-08-23):
楼主修理空调的经验很丰富,人品也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我们这里移机最少要150元,搬家时自己照着网上的介绍自己移机了,好有成就感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好人,手艺好,有职业素养!

网友:
楼主人品好, 技术高超, 帮坛友解答问题, 赞一个好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效率高,学习了

网友:
志高”大1.5P的变频空调"  是啥型号?啥价格?

网友(2014-01-30):
老有经验了。

网友(2014-06-29):
经验丰富,,,

网友T:
家里两台空调过完一夏天就得加氨是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T:
家里两台空调过完一夏天就得加氨是何故?

   制冷系统有轻微漏氟现象,主要是各管接头之处由于热胀冷缩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微漏,当然管路其他部分也有可产生这种故障,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空调工作时在高、低压各接头处涂上洗涤液或肥帛水,如果有气泡产生,这就是漏点,可采用重紧固螺母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有条件,可用氮气或干燥的空气对整个系统加压,寻找漏点,然后采取相对措施处理。

网友U:
出风口温度多少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U:
出风口温度多少为正常?

    空调制冷工作时,室内机进出风口的温差应在12-14度左右,也就是出风口的温度应低12-14度之间表明空调的制冷良好,如果温差较小,表明制冷效果不佳,制热也是由进出口温差而定,这个温差的数据越大效果就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冷系统有轻微漏氟现象,主要是各管接头之处由于热胀冷缩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微漏,当然管路其他部分也有 ...

谢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V:
想请问,有一空调,制冷正常,但低压表量低压时表针会微微不停摆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想请问,有一空调,制冷正常,但低压表量低压时表针会微微不停摆动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这是由于冷媒中混有少量其他不明的气体,经过节流口(毛细管)时,所产生的流量与压力之变化,故量低压是表针会微微不停摆动,只要制冷正常,可以不加理会,放心使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是由于冷媒中混有少量其他不明的气体,经过节流口(毛细管)时,所产生的流量与压力之变化,故 ...

恩,百度上有人说会影响寿命,不知有什么方法排除呢?没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几天安装有20多台空调了,每天干到晚上10点多,累

确实很累,这样的事曾经经历过,在此,请特别注意安全,装空调,大部分是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V:
恩,百度上有人说会影响寿命,不知有什么方法排除呢?没真空泵

如果你对空调维修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在修空调时很少用直空泵的,同时我还想说的是,你所说的这种故障,只要回气管路不随之振动的话,就不会影响空调的使用寿命,如果回气管路振动的话,那管接头及管子本身有可以因其金属疲劳而产生裂纹漏氟,那就要考虑放出原雪种,用雪种扫一遍制冷管路后,再按规定灌氟试机正常后投入使用。

网友:
楼主厉害,我自己的窗机很响,自己换了个轴承用了2个星期,哈哈

网友:
效率真高啊,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对空调维修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在修空调时很少用直空泵的,同时我还想说的是,你所说的这种故障,只 ...

看了你的贴手痒自己试加雪种··但是不知为什么低压从4.5降到4P了··刚开始是加到5P的就是没几分钟变跌倒只有4p了,电流就还是没到标准的3.6A。3.5A吧
知道问题了···加雪种时没有把瓶子倒转,现在倒转一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楼主

本人刚买了一台二手三洋 SAD-124H 移动空调

   根据您所述之故障现象,有几个方面的原因能造成这种故障的形成,第一,由于是二手机,机器有可能拆动过,在装配时没有装蒸发器与冷凝器的风道的隔热板没有安装,造成两风道相通,从而从蒸发器的风道中感觉不到冷风,可拆开机壳仔细地检查一下,是否漏装了,发生这种故障时,空调是不会自动停车的;第二,是节流口堵塞,(主要是脏堵),如果该机装有安全阀的话,高压状态的雪种,从傍路直接流入冷凝器,而没有经过蒸发器,所以造成此类故障,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故障仅限于装有安全阀的制冷系统中;第三,如果该机有除湿功能的话,可能用错功能键,这时出风口吹出的是常温风。第四,雪种不够,可能系统存在漏点,这也有可能造成您所说之故障。总之,先检查机器是否处于除湿装态,如果不是再按第一条检查,我想是不难发现其故障点的。

网友:
修空调的师傅我很佩服,这么热的天挂在外墙外面,看着就热,辛苦呀!

网友:
空调的季节性很强。

网友:
空调维修,挣得真是辛苦钱。别人在凉爽的屋子里谈天说地,维修人在高温中汗流浃背。

网友Y:
我家有一台志高挂机,刚买效果很好,后来移过一次机,刚效果也好,现在要开机要半小时才有凉风,出风口温度也不凉,开机一小时左右房间才能凉,刚买时10多分钟就能凉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家有一台志高挂机,刚买效果很好,后来移过一次机,刚效果也好,现在要开机要半小时才有凉风,出风口温度 ...

   我认为您的这台空调是在移机之后可能在重新安装时各接头螺母没有拧紧好或者接对没有对正,造成了雪种的泄露,故出现了您所说的故障,可请维修人员来测量下其工作电流或制冷系统的压力,并找出漏氟之处,止漏后补充雪种后试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想故障应该排除了。
   在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您家的空调是绿色环保空吗?如果是绿色环保空调的话,那雪种就是用的R410a,那出现您所说的故障的话,处理起来就较为麻烦些,因为,用这种R410a的制冷制在移机时再重新安装时工艺相对于普通制冷剂R22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严格按工艺规定来操作的话,就会出现您所的故障。如果您的空调是采用R22的制冷剂,那么就是我开头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Z:
你好,请问楼主,三洋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把经验告诉大家,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你好,请问楼主,三洋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是什么原因。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你的话,我有点费解,请你明确告诉我,是在每次开机时,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还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一直不制冷了,是这样吧,本人分两种情况分别谈谈我的看法,供你参考:
   第一种情况:空调在每次使用时,开始可以制冷,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制冷了,如果你的空调使用年限已久,那很可能是压缩机的磨损过甚,开机由于发热,高压侧的压力降低,可测量一下压缩机电机的工作电流或者高压侧的压力是不在额定的范围之内,同时也可估计到制冷剂是否足够,如果经测定是制冷剂少了,可先行补充到空调的额定量,然后试机,如果故障依旧,那就基本上可断定是压缩机的问题了,不过在此之前还得检查一下外机与室内机的各温度传感器是否失效。还有就是你的空调室外机的安装高度是否高于室内机,如果是这样,也可能出现上述故障。
  第二种情况:空调在使用一次后就一直不制冷了,那制冷系统泄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空调开机几分钟后手摸一下,回气管,如果没有冷的感觉,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制冷剂已漏光了,这时可仔细地检查各管路的接头处,目测是否有机油渗漏,如果有,那就可肯定是该处是漏点,针对具体情况来采取措施堵漏。找到系统的泄漏点并处理后,可重新注入制冷剂,开车试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观察压缩机及室外的风扇是否运转,在不制冷时,如果压缩机不转的话,那就是控制电路的故障,这点很重要,是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方法,这点同样适用于第一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你的话,我有点费解,请你明确告诉我,是在每次开 ...

谢谢,看了楼主的分析,应该是第一种情况,每次开机制冷一段时间就不制冷了。谢谢楼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请教楼主

本人刚买了一台二手三洋 SAD-124H 移动空调

本人也有一台外观跟你这台几乎完全一样的三洋“移动空调”(面板分布也一样,我的型号是SAD-101-N1)。

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这台机是抽湿机,不是空调!

这台机主要功能是抽湿,不是降温。用来制冷,效果不好还不说,还浪费。但用来抽湿,效果是刚刚的。你帖子里也讲到了,工作了一晚上,盒子里的水都满了。。。。。呵呵

曾有朋友想买抽湿机,为此,我还专门查过国产抽湿机的售价。发现,同样能力的新国产抽温机,售价约3000元。

所以。。。。你下一个任务,不是去维修他,而是要他作为抽湿机用好,别再作为空调使用了。

网友AA(2015-05-25):
我新家需要买三台挂机,一台柜机,是13楼,考虑结实耐用、噪音小的。请问楼主,是买变频的还是定频呀?麻烦推荐。谢谢!

网友:
修空调都是仔细活,移动过的空调最容易出问题,管子扁了。漏制冷剂了,螺丝没拧紧了。没移过的要吗电容失效了,要么外机的铜管裂开了漏制冷剂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惊人,我制冷不咋滴!硬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新家需要买三台挂机,一台柜机,是13楼,考虑结实耐用、噪音小的。请问楼主,是买变频的还是定频呀?麻烦 ...

  谢谢您的关注,您所问的“是买变频的还是定频呀?”这个问题我仅就我所知的定频与变频空调之间的不同之处,谈一下我的看法,供你购机时的参考,不能作为依据。
  一,定频与变频空调空的选择决定于您所据住的居室的密封性能和每次使用空调时间的长短,如果居室的密封条件好,开机的时间又长,那变频空调是优先的选择,这样给您节约的电费相当可观,至于噪音方面变频空调要稍小点,但并不是很明显。
二,定频空调由于结构较变频空调要简单(主要是指自动控制方面),工艺成熟,其故障率要小于变频空调,同时维修也相对简单些,当然名牌产品的变频空调的质量是靠得住的,由于上述原因定频空调的价格要比变频空调便宜不少。
三,经济方面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手头上比较宽裕,四台空调全购变频空调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案,毕竟是现代空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以上就说了我的几点看法供您购机时参考。

网友:
楼主人品值得一赞!

网友:
楼主很实在啊,如果换了别人,那断了线的地方可不是接起来就完事了,会报上一大堆的零件名

网友:
我也是干这个的出身

网友(2017-08-31):
LZ维修效率很高啊,呵呵。

网友:
技术娴熟,观察仔细、热情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