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带音响的问题

楼主(2013-06-22):
想弄一套流动音响播放设备,初步只知道得买个逆变器(12V/220V);一个蓄电池;可能还得买个蓄电池用的充电器。由于没弄过,不知有啥说道,请前辈们给点建议,不要太贵的配置,实用就好。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逆变。如果功率不大,12V直流输入,也差不多了。
看看设备里头的供电部分,能改造就改造一下,可能比折腾逆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逆变。如果功率不大,12V直流输入,也差不多了。
看看设备里头的供电部分,能改造就改造一下,可能 ...

可是有些时候会用到220V啊。谢谢岁月声响老师的指点!我看周围人都是用蓄电池接逆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些时候会用到220V啊。谢谢岁月声响老师的指点!我看周围人都是用蓄电池接逆变器。

老师可不敢当。
不过有 220V 交流确实方便得多。

网友B:
20年前我用逆变器带过功放,就是有很大的50H方波干扰声音,其他人用的怎样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要用逆变器的话最好输出是正弦波的,我用500vA24v的山特逆变器听过胆机,和市电没有区别(可能我是木耳)12v逆变器功率可能有点小了,续航时间短。充电器可以不用,逆变器就可以充电。

网友:
买二手UPS电源做逆变器用,效果很好

网友:
能不用最好不用逆变。车载功放就包括升压部分,不需要外加逆变。

网友:
买一二手工频UPS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逆变器输出没有隔离变压器,最好加一个,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
如果能做到用蓄电池直接供电,你将享受到干净清醇的声音!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朋友们的指点!看来弄一个车载功放或买一个二手工频的UPS是最佳选择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年前我用逆变器带过功放,就是有很大的50H方波干扰声音,其他人用的怎样不太清楚

确实有很大的50H方波干扰声音,基本很难去除,不知逆变器放到2-3公里外还有没有,没式过。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汽车的音响可以了。不需要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汽车的音响可以了。不需要逆变。

其实我主要是想把12V或48V蓄电池转化为220V,这样无论玩什么都方便,比如说弄个大点的功放放音乐或是带吉他音箱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