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另类使用方法 和自制触摸音箱

楼主(2013-06-23):
LM358另类使用方法 和自制触摸音箱

657 Bytes, 下载次数: 370

楼主:
元件位置图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啊,奇想无限。

网友B:
学习了,高-----实在是高----------------。

楼主:
LM358另类使用方法 和自制触摸音箱增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啊,奇想无限。

已新增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高-----实在是高----------------。

已新增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有意思。

已新增电路图

网友D:
会单片机就是牛

网友E:
只能单声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单声道么

双声道 TC9153音量控制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单片机就是牛

单片机编程我只会一点点点点点点...........   里面的程序是我参考这个图的程序改的

网友F:
对声音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声音有没有影响.......

对声音无影响  就是开关机重低音喇叭有冲击声  其它正常

网友:
厉害啊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设计也新颖…

网友:
-----实在是高-----------

网友:
高手~~特别是358

楼主:
原件位置图 可对应洞洞板焊接

楼主:
电子元件位置图 可对应洞洞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