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单电源应用。稳定度足够高,电流足够大,噪声足够低,电路足够简单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3-06-24):
周末心血来潮,利用手头的NE5532随手搭了一个小电源。自认为够简单。电流足够大,稳定度足够高,噪声足够低

搭棚焊的。足够丑。不过证实电路工作很可靠。只要解决散热问题,电流可以做到很大。PSMN1R5-40PS导通内阻极低,只有1.x毫欧。这次试验用的室K2038,Rds=1.8欧,有点大。导通电流5A.

NE5532噪声低,反应速度快。

基准电压采用干电池。不会引入额外的噪声。电压也很稳定。即使长时间使用后电压下降也没关系,此处仅仅利用它没有噪声的特点。

楼主:
0V起调的电源。这个没试,不过应该可以工作。

网友:
正是我要找的
谢谢了

网友A:
简单实用,另外请教个问题,我想做个数控电源,这个电路基准电压可以用0-20v么?会不会让mos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实用,另外请教个问题,我想做个数控电源,这个电路基准电压可以用0-20v么?会不会让mos处于导通状态?

基准电压太高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会不会超过NE5532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极限是一个问题。

刚开始时,负载还没建立电压,此时,OP放大器输出正电压(电源电压-2V左右)使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然后在采样电阻上建立起电压。通过可变电阻两端分压后和电池基准电压进行比较。采样电压差值导致NE5532输出电压进行调整,使MOS管进入可控导通,然后进入稳定状态。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准电压太高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会不会超过NE5532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极限是一个问题。

刚开始时, ...

谢谢解答,回去先搭个棚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回去先搭个棚试下

嗯。试验好了把试验的结果也告诉俺一声。

网友B:
电压可以从多少调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以从多少调到多少啊

大概1.25V到电源电压-MOS管饱和压降

网友C:
菜鸟表示看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
有空搭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表示看不懂这个电路……

看一下三端稳压器的工作原理就很清楚了
把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去掉。调整三极管换成了MOS管。基准电压换成了无噪声的干电池。误差放大器换成了性能更好的NE5532.
就是这样

网友D:
这个电路在电源刚接通时输出是最高电压,对于负载来说有些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在电源刚接通时输出是最高电压,对于负载来说有些危险。

确实是这样的。建立电压的一瞬间输出比较高。可以加一个软启动电路。不过我这个的目的是用在二级稳压电路上的。这是第一级,本来只需要输出固定电压的。所以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鸟还是看不懂这个电路

恶补一下稳压电源的知识

网友F:
可以标注一下图中5532的脚位么?新手想做一个,但是看不懂

网友:
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标注一下图中5532的脚位么?新手想做一个,但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抽空做一个

网友:
貌似是一个降压电路啊,对不对啊

网友:
基准有用LM399之类的试过吗?不知跟用电池做基准的效果比怎样,时间长了用电池始终有点麻烦。另外软启动可以用NPN管e极接地c极直接加在BG1的G极哦(在G极已5532的P7间要串接电阻),这样估计会简单些

网友G(2013-10-05):
不知道把干电池换成锂电怎么样,锂电再并一个稳压管,或基准电压,再加一个充电电路,不用时候给电池充电,用的时候断开充电电路,怎么样,有高手看看可行吗?

网友(2013-11-29):
有没有高手出优化电路?

网友(2015-08-21):
5532输出到mos最好接个电阻,这样可以适用于更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把干电池换成锂电怎么样,锂电再并一个稳压管,或基准电压,再加一个充电电路,不用时候给电池充电, ...

单用一个稳压管加个电阻就可以了,或者用TL431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