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农村,材料缺乏,想制作一个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3-06-25):
家住农村,怎样制作最简单的天线,还有,好几个二极管(不是2AP9,1N60),许多漆包线,一个9v变压器+普通耳机,一个可变电容(塑料封装),一个收音机磁棒天线。许多电线。能不能做一个矿石收音机?怎么做?(我是个初中生)

网友:
农村的收听环境不错,起码干扰要少些。如果手里没有2AP9.1N60这类2极管,你可以找几个报废旧收音机,不能听的收音机在农村并不难找,一般的收音机都有一到两只2AP型检波管,三极管检波的很少,注意硅2极管、三极管均不能用于检波,因为导通电压高,效率极低。矿机试听要准好天线和地线,天线架设尽量高些、长些,一定要注意夏季防雷。手里有了耳机、小变压器、二极管,接上天地线就可以试听了,具体方法,把变压器的初级并上二极管,两端一端接天线、一端接地线,变压器的次级接耳机,如果元器件是好的,电台没停止播音,耳机里应该有声音传出。有声音以后,可以加调谐升级矿机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不过be结和bc结略有差别。坏了一个脚的三极管也可以用。

补充一点,一定要用高频管.

网友:
很多坛友谈了自己的意见。我玩矿机的体会是:二极管检波比三极管检波好、高阻耳机比线间变压器带低阻耳机好、选一个优秀的线路图比一般的好、一个优秀的天地线效果就是好。此外,我告诫新友:中波天线不同于短波、调频天线,中波天线的架设一定要尽力按照东西方向,不管电台在什么方向上,天线要与地球磁场的切线方向架设,这与中波的传播方式和短波、调频的传播方式不同决定的。

网友:
材料不缺乏。又在农村,有条件架设最好的天地线。唯一想知道您所在位置距离电台多远?

网友:
架天地线时注意天线的方向指向电台方向 声音会大些。。有了天地线 从最简单的矿石机做起  一个二极管的。。 耳机接变压器次级9V  220伏特两端并联二极管 二极管两端一个接天线一个接底线。。。

有 大合唱的电台声音的话 你的矿石收音机就可以循序渐进了。。顺利!

(可在论坛里搜索 最简单矿石收音机 就能找到图纸了)玩的开心。。架天线注意安全。。小心电线 或高压线。。最好让大人协助)

网友:
客观条件:距离广播电台不能太远(具体多远看你的天线条件);主观条件你基本具备,只是二极管不知你的行不行,最好是2ap9、1n60、1ss86等。农村架设天线的条件很好,可以利用树木、房屋等,天线可以用任何金属的多股、单股线都行,粗一点比细一点好;高一点比低一点好,只是一定要做好防雷设施。

楼主:
听说离我家最近的有潍坊交通广播,和潍坊故事广播,潍坊距我家大约50公里,你说的那三种二极管我好像都没有,靠我有的器材,怎么做矿石收音机?(麻烦详细一点)

网友:
应该能收到中央台吧,我这里距最近的电台也有50公里左右,收不到本地台,能收到中央台

网友:
如此说来您的接收环境还是不错的。您现有的材料已经很全了。就看您的发挥了。

网友:
找找图纸  网上有很多的       祝你成功

楼主:
听说三极管也可以检波,怎么检波?具体的天线怎么扯?

网友:
农村架设天线、地线都方便
9v变压器+普通耳机估计没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三极管也可以检波,怎么检波?具体的天线怎么扯?

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不过be结和bc结略有差别。坏了一个脚的三极管也可以用。

楼主:
普通的绿皮铝电线的外皮绝缘吗?可以当天线吗?

楼主:
我的“高阻耳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绿皮铝电线的外皮绝缘吗?可以当天线吗?

天线只要求和支持物和邻近物绝缘,本身的表皮绝缘不绝缘无所谓。铝线可以作天线,天线的材质当然银线最好,但架不起,架得起也丢不起。一般用铜线的较多。铝线也可以。实在没有,铁线也凑合。天线要高要长,线径粗一些。没有粗线,几股细线绞合起来更好。

网友:
将二极管拍照片上图,看看是否能用。

楼主:
我用了一个收音机上拆下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其中两个脚就可以。不过be结和bc结略有差别。坏了一个脚的三极管也可以用。

请问版主:be结和bc结略有差别。be结和bc结,哪个作检波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be结和bc结略有差别。be结和bc结,哪个作检波好一些?

be结好像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结好像好些。

谢谢版主!

网友:
,玩吧,有得玩了

楼主:
我的天线用的是在电灯线加锡箔纸绕电线。耳机里只有细微的吱吱声和嗡嗡声(就是没人声),我用的是最简单的一个三极管加一个耳机,听说会有“大合唱”,这个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还有二极管并联有效果吗(我用万用表测,它们的电阻稍微小了点)。

网友:
三级管必须是锗管!

你用的三极管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

楼主:
我的三极管是塑料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三极管是塑料壳

是硅管,如果有数字万用表用二极管挡测量结点压在0.5V以上。

矿机检波要用锗高频管,锗高频三极管、二极管都行。一般半导体收音机中都有一个锗检波二极管,在三级中周后面,音量电位器之前,找找!

网友:
呵,在农村的好处是架天线方便

网友:
架天线要请大人协助,涉及市电时要注意安全。创造条件,多耐心实验,一定成功

网友:
材料已经很全了。就看您的发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离我家最近的有潍坊交通广播,和潍坊故事广播,潍坊距我家大约50公里,你说的那三种二极管我好像都没有 ...

你家潍坊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