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采用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机(十二)

楼主(2013-06-29):
灵敏度比上台有所提高,能够接收十个。请看图!

开始的时候没有加C4这只200P的电容,声音很小,是不是被L5线圈短路了,不能加到三极管的基极?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加了c4后电路构成倍压检波电路

网友B:
高频变压器也有阻流圈作用C3可以不用或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c4后电路构成倍压检波电路

请问如果不加C4不能构成倍压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也有阻流圈作用C3可以不用或小一点

C3不能不用,没有C3输入信号会短路,可以使用小一点的

网友D:
我的经验:用1.5V电源,电压低了,结果是声音太小,尽管你的接收环境好,能收10个电台。当你把电压升到6V,那效果会令你相当满意,灵敏度直逼典型超外差6管机(典型的68-1就是6V电池。
建议你用膦酸锂充电电池,一节3.2V,声音比1.5V电池,好出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C3輸入信號也不會短路,但是那樣高頻負載會變成變壓器和耳機串聯,使高頻負載阻抗增加,造成靈敏度下 ...

谢谢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不加C4不能构成倍压检波?

不加C4的话的确不能倍压检波,没有C4就没有D2对其充电的过程。

且电池正极通过线圈和二极管D1,加到三极管基极有可能改变了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用1.5V电源,电压低了,结果是声音太小,尽管你的接收环境好,能收10个电台。当你把电压升到6V, ...

您好:已经买了几节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加C4的话的确不能倍压检波,没有C4就没有D2对其充电的过程。

且电池正极通过线圈和二极管D1,加到三 ...

好的,谢谢

网友G(2016-07-20):
68-1, 636合体, 这个要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G:
68-1, 636合体, 这个要收藏!!

谢谢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用1.5V电源,电压低了,结果是声音太小,尽管你的接收环境好,能收10个电台。当你把电压升到6V, ...

和你的意见是一样的,电压太低了,如换成3.7伏的充电电池效果会非常的好,用高频变压器的目的是使电流增大阻抗减低,而你又用了倍压,阻抗又加大了电流又减小了,建议只用一只二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