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看懂的有多少?(原创)

楼主(2013-07-01):
不多说,上图:

网友:
猜测是检测市电电压高低(变化)

网友:
猜测是检测市电电压高低(变化)
同意楼上

网友:
好像就是个稳压电源,电压高了会有保护。220V整流后通过R2启动电阻让Q2 导通,随之Q3,Q5导通,此时Q6也导通,光偶发射极输出高电平。若电压输出过高,Q4是取样放大,若电压上升,则Q4集电极电位下降,或者截至。电压过高还会造成Q1导通短路保护!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A:
电路有问题。Q2的发射结压降使得Q3的发射结为总是为负偏,Q3不会导通,Q5也永不会导通,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Q2的发射结压降使得Q3的发射结为总是为负偏,Q3不会导通,Q5也永不会导通,电路不能工作。

否定之前请再三斟酌!(可以肯定地说,电路可以按预想的设计工作)
等能真正看懂之人。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是一个市电过0检测电路,也就是说,当交流电是0V的时候光耦导通,过0V以后光耦截至,可以用来计数,频率检测,或可控硅触发,减小功耗。原理如下:

交流电经整流后成全波脉动直流。当由0V,开始上升时,Q2开始导通,并由于3.3V稳压管作用,将基极电压死死地钳位在3.3V,发射极电压为2.7V,并为C1充电到2.7V,同时也为C2充电,Q6导通,虽然Q6导通,由于Q3反偏,使Q5截至,光耦并不导通。

当脉动直流电由峰值开始下降到0V,Q2截至,C1所充的2.7V电压开始放电,使Q1导通,接着Q3导通,使Q5导通,由于C2的作用,Q6仍保持导通,所以,此时光耦导通。

Q4的作用是一个正反馈,当光耦导通使,随着C1电压降低,由于的Q1的过早截至,而禁止Q3处于导通和不导通的临界状态,避免光耦的不稳定工作。

此电路,当电压升高,光耦不导通,当电压由高到0,导通一次。如果是50赫兹交流电,光耦每秒导通100次。

分析完毕

分析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是一个市电过0检测电路,也就是说,当交流电是0V的时候光耦导通,过0V以后光耦截至,可以用来计 ...

赞一个!正确!虽然细部还可以分析得更细点(比如Q1和Q6的作用),但已经很出色了!

网友:
楼主要能看懂之人干什么?还是楼主在考坛友?

网友:
电路设计原理上可行,实际元器件参数有待切磋。

网友:
提示:小功率三极管的β值及输出波形有效性幅度;稳压管在微功率条件下的稳定性;光耦的瞬态峰-峰值波形失真度。

网友:
电压监测?

网友:
不懂的路过了

网友:
用我前段时间发布的一个基于双栅管的斯密特触发器可以更简单的完成过零检测功能。

楼主:
       能完成过零检测电路有很多。随手都可以画个十几种。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有隔离的,有非隔离的,有需要单独供电的,有不需要单独供电的。有检测精度高的,也有检测精度低的。有检测精度与被测电压关系明显的,也有不怎么明显的。有功耗高的,也有功耗很低的。有输出脉冲宽度比较一致的,也有脉宽与被测电压关系大的。、、、、、每种电路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不好说哪种最好。只能根据需要选择,看哪种更合适。
    这个设计是以前没见过的。属于原创,至于优缺点那只能各人自己去慢慢体会。

楼主:
这是仿真的波形:

楼主:
这是脉冲局部放大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脉宽大约为0.5ms。脉冲前沿的底部超前过零点小于20us,顶部滞后过零点小于20us。也就是说检测误差非常小。

网友C:
这个电路,当Q1导通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当Q1导通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不是导通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正常时只有微电流(设计电流小于0.1mA)。
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意思:Q1发生击穿的结果?——电源短路!
    解答:这个是原理性的图,实际用的话要在输入端串联一个不大于1K左右的限流电阻。因为这个电路吸取电源的电流很微小,串联个阻值不过分大电阻对电路几乎无影响。且电阻需要的功率也很小。该电阻也能起“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
检测电路吧

网友D:
我愣是没看明白:当Q2的e级超过0.7V后Q1立即导通,Q1的集电极点位为0,经过4007钳位后,Q2的b级点位只能到0.7V,后面的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愣是没看明白:当Q2的e级超过0.7V后Q1立即导通,Q1的集电极点位为0,经过4007钳位后,Q2的b级点位只能到0 ...

Q1和Q2不会工作在饱和区!所以不能用“导通”这个概念来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导通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正常时只有微电流(设计电流小于0.1mA)。
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

楼主,你算过串联1K的电阻后Q1  13001的导通时的通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算过串联1K的电阻后Q1  13001的导通时的通流没??早烧成灰了!!

整个电路的总电流稳态时不会超过0.2mA。即便是上电瞬间的总电流的瞬时值也不会超过15mA(且持续时间也只有几毫秒)。
再强调一次,绝对不会工作在饱和区!请不用用“导通”的概念来理解!

网友(2017-01-22):
学习了,回复是为了礼貌。

网友E:
这电路设计的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市电直接接个交流电压表一目了然,搞得那么复杂干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设计的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市电直接接个交流电压表一目了然,搞得那么复杂干啥用

无知的人说话还这么粗?

网友:
用到过零检测后面基本上都有单片机,如果上单片机,不考虑热地的情况下,只需要一只电阻即可实现过零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无知的人说话还这么粗?

就 你有知识,你怎么不拿诺贝尔奖,本来就是个简单的问题,搞的像造“原子弹”似的,既然是市电监测用的,民用级别用的就应该简单明了,一目了然,搞的太复杂,老百姓不明白,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 你有知识,你怎么不拿诺贝尔奖,本来就是个简单的问题,搞的像造“原子弹”似的,既然是市电监测用 ...

不要扯到老百姓去。这个电路是用在可控硅过0触发检测的,不是测电压。可控硅过0触发可以减少对元件和电路负荷的冲击,电磁炉当中也需要过0触发。它检测的是交流电压经过0V的时刻,交流电一秒钟有100次过0的时刻,电压表想测出来什么时刻过0V,恐怕差得远。看你自称老百姓,只能跟你说这些了,怕你看不懂,有跟什么诺贝尔奖扯一起,这是技术讨论,想说粗话到别地儿去。

网友:
过零触发最好用锁相环,锁定在100赫兹,三相用三个,一旦锁定就触发,失锁就停止。PLL相位误差很小,1-2度的样子,在失真大时稳定些。

网友:
我是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扯到老百姓去。这个电路是用在可控硅过0触发检测的,不是测电压。可控硅过0触发可以减少对元件和电路 ...

可控硅或者电磁炉都不会用这种电路的,需要用过零触发可控硅的电路,基本上要么是moc3061,要么就是单片机(两种方式都能锁定同步市电频率)。

这两种无论哪种成本和体积以及可靠性都远比其楼主的电路可靠。其实矿坛我觉得是个交流的地方,相互探讨学习的心态比较好,这种标题我也就呵呵罢了。

网友:
大功率可控硅触发同步信号不能有半点误动干扰,不然造成触发竞争容易炸管。
MOC30x1是过零触发也只能过零触发。

网友F:
楼主并没有说这个电路有多么强大,他最多是让大家来讨论下原理而已。电子电路是无止境的,各有各的用处,实践中会有很多变化去适应各种需要的,集成电路不可能代替所有的分立元件完成的功能。
当今有个误区,认为单片机是无所不能的。应当肯定的是,单片机和集成电路在绝大部分工程上有绝对优势,但是信号前端接受和处理还有分立元件的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的执行环节需要大功率跟大电流中是离不开分立元件的。
公司招聘工程师的时候,想要几个精通模拟电路设计的面试了不下50个人,只有一个能够满足要求,而会单片机编程的大把地要进来,只能遗憾地婉拒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并没有说这个电路有多么强大,他最多是让大家来讨论下原理而已。电子电路是无止境的,各有各的用处,实 ...

并没有说单片机无所不能吧,也没有排斥模拟或者分立件吧。
电路设计的原则就是简单可靠,如果用于生产,肯定是追求免调试,低成本,高可靠。过零检测本身就不是分立件强项,我只是认为让合适的电路做合适的工作。

楼主:
      每个电路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没有最好只有比较适合。不同的电路适合于不同的使用场合。这个电路的特点是:1、输入与输出电气上隔离。2、检测精度比较高。3、低功耗。4、不需要与输出部分隔离的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并没有说单片机无所不能吧,也没有排斥模拟或者分立件吧。  电路设计的原则就是简单可靠,如果用于生产, ...

哈哈。阁下有要求他人学习简易单片机的强迫症。

网友:
这个电路更简单:
调整c1可以改变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