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管子发热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7-01):
海燕713手摇唱机,两个3AX81B发热严重,手不能摸,换过其它管子也不行,用9012换上去一样发热严重,求指导

网友:
推挽管的下偏置电阻可能有问题,造成两管静态电流太高。可以测量输入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对地的电阻,应该小于68与47欧的并联值(约28欧)。

网友:
两个3AX81B推免静态集电极电流控制在4~6ma为宜,可调偏置电阻达到要求。如静态电流过大,在有有交流信号工作姿态,管子就容易发热。

网友:
R27、R25有一个变质,或者虚焊

网友:
        开始可能会怀疑老锗管的穿透电流太大的缘故。但换过几种其他的管子仍然发热,尤其是硅管9012的穿透电流肯定不大,但换上去也发热,那就是外围的问题了,那三个偏流电阻再按阻值换换看看。

网友:
调R26使推挽管静态电流为3MA,同时管子加散热片

网友A:
修好没?记得回来说说!发现很多同志,问了之后就没下文了,我不是说楼主哦。只是希望大家搞到底,搞明白!

网友:
老机资料不好找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把电阻焊下测量阻值均正常,电容也正常,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修理电子产品不能依靠网上有那一个〝佐罗大侠〞剑尖一指;那个电阻.马鞭一挥;换这个管子.而点石成金.我一向反对以这种形式帮助网友

也反对不用【电压法】【电流法】【电阻法】【短路法】【开路法】【讯号输入法】【讯号输出法】【测放大量法】【定性定量法】......    以〝我估计〞去代替测量.以〝我怀疑.我认为〞作为换零件.换管的【唯心基石】

我热切希望老一代维修工.老师傅.以精良优秀的技巧技能.慢慢转变矿坛维修帖〝想当然.换某零件〞的〝佐罗剑〞的模式.

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其他兄第坛里.找回【矿坛横批】了 专注 精准  极致

这个机子功放管严重发热.应如上帖前辈所说;测量功放管集电极或发射极电流. 如果楼主这个测量电流操作不熟.可用毫伏档测发射极电阻两头电压3mV---6mV即约是1.5---3mA

如发射极电压高极多〔你们说换各种不同管根本无效所以把管子取下测量这点等于操作了〕

就要换而测量功放管B极电压;先断开上下偏流电阻.用万用表测量下偏流电阻有无变大/开路.

在这里我介绍一个有趣的教学故事;一九七九年在【粤越秀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刚做完上述操作.机器的管就不热正常了.我与全体同学下赌;机器仍然是坏的.全班都起哄翻了天.声振全校.于是我吩咐把两个集/基电容焊下来由一个女同学测量;电阻为无限大.他保管到第二天上课再拿出来测量;一个几乎零欧.另一个电容变成一点六K原来受潮瓷片电容刚被电烙铁焊个390度热.水份全飞了.那些吸潮的盐和杂质却依然吸在瓷片内部未表走.过数十小时.数月后.又会吸饱了水份

把万用表夹于B极与地之间.然后焊甩推动管的推动变压器接电源点.如果焊脱后.次级电压下降回0.15--0.25V这个正常值.那是推动变压器严重漏电

              修理靠测 量技巧

                   还是那句话;专注.精准.极致

网友:
电流大和负载也有关系.比如输出牛 喇叭及相关电路.发热说明管子还有的用

网友:
测量R28,2欧两端电压,算出两个管子电流是多大,如果总电流超出10毫安就是太大了,用个100欧的可调电阻代替R27,可以调节静态电流。

网友:
查一下偏置电阻。重新调整静态电流

网友:
这样的情况;工作状态下,输出变压器有短路或者负载太重。 静态下,就得检查.调整偏置,检查输入变压器是不是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漏电。

网友:
我告诉你怎么搞, 这个方法我屡试不爽.
1、关掉开关,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红黑表笔分别接要开关两端,这相当于将万用表串在电路里,这时总机电流是多少。比如说总机电流50ma, 明显电流过大。
2、拿一段导线,一头接地,另一头分别从后面向前去接我画的几个点。如果接1点时,比如电流从50ma降为8ma,那么1点向后的这一级是电流是50-8=42ma, 就可以判断出推挽级是42ma,电流过大就在这一级。如果电流从50ma降为46ma,那推挽级电流是4ma正常,问题出在前级,。如果接1点电流不降或增加,那也是推挽级的问题。 就这样一级级向前找。 这个原理就是,用导线短接这一级输入,那么这一级就没有偏置电流,那么这一级就没有集电极电流了。

3、找到这一级后,重点查下偏置电阻和三极管是否击穿。如果查出是推挽级问题,那么r25 r26 r27是重点

还有要注意,各级静态工作点电流要在规定范围。另外3ax81B的管子要加装散热片的

网友:
1、焊下来的电阻与在电路中的电阻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如果有新的电阻,还是换一换比较好。
2、你有没有清洗过底板,如果潮湿,那功放部分面积很小,电路板漏电会引起功放管发热。
3、那两个电容是否漏电。
4、功放管的贝塔值不同也会引起发热,如果外围电阻电容确定正常,电路板也没有漏电,就换用一对穿透电流小的优质三极管。
3AX31的上偏流电阻一般在3K,下偏流电阻是100欧姆,这里是3AX81,上下偏流电阻只有前述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可以稍微加大一些试一试。
如果能够把这部分的图贴上来会有助与帮你维修。

补充内容 (2013-7-4 08:37):
1、如果换功放管,要选穿透电流比较小的3AX81,最好是同批次的,贝塔值一定要一样或者非常接近。
2、适当加大偏流电阻,上偏流加大到2K , 下偏流加大到75欧姆。可以试一试。

补充内容 (2013-7-4 08:45):
换功放管要求贝塔值配对,注意同一包装盒内色点相同的管子,贝塔值并不一定相同,那色点标的是一段范围贝塔值,所以要用能测量贝塔值的万用表从中亲自挑选贝塔值相同或很相近的一对管子作为新换用的管子。

网友:
输出变压器短路也会发热

网友:
没那么麻烦,静态时脱开上偏置电阻,电流应该没了,还有电流就是不正常的发热原因所在了

网友:
6V电压时上偏置电阻2.2K欧姆:下偏置电阻51欧姆;,发射极电阻5.1欧姆较好,工作稳定正常,按照老图纸的配置不发热才怪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学到了不少东西,已经查到是变压器次级短路造成的,重新绕线,问题解决

楼主:
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记得回来说说!发现很多同志,问了之后就没下文了,我不是说楼主哦。只是希望大家搞到底,搞明白!

同城老师好!我的那只270至今还没完全修复,我想暂时放一放。由于得到这么多热心人的帮助,没能得到相应的结果,自己也不知怎么跟大家说好,所以就没有了下文。但这不是我的初衷,请各位老师能原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学到了不少东西,已经查到是变压器次级短路造成的,重新绕线,问题解决

         是哪个变压器次级短路?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

网友:
这类三用机功放管子工作点几乎做到了极限,加散热器才能正常工作,锗管本身穿透电流也大,调整偏置电阻降低些集电极电流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学到了不少东西,已经查到是变压器次级短路造成的,重新绕线,问题解决

这里其实在一楼就有一个初发贴者不注意的问题;也是初学修机者以后一定要严重关注的.这对培养无线DIY技巧万分重要;

你没能分拆出发热       是在无声的静态时发热.

                                                                     还是在动态工作中才发热

这给网友思路加大了好几倍的毛病范围..如果开始一楼时观察到这点.拆下喇叭.看是否因喇叭有否圈间跳火而功放热.有讯号时功放管还热否.即时就能把下一个矛头直指输出变压器

不过这严重缺失做就了一篇维修强帖

我们看到即使分数极低的新进矿坛网友.一样拥有一套巧妙的修机秘笈.大家勿以分数取人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其实在一楼就有一个初发贴者不注意的问题;也是初学修机者以后一定要严重关注的.这对培养无线DIY技巧 ...

    分数低并不代表技术差,只是人家刚到这坛。
    反过来像我这样分数高的,也不是就代表高手。只是在坛中混久了就自然高分数,并不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变压器次级短路?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

输出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数低并不代表技术差,只是人家刚到这坛。
    反过来像我这样分数高的,也不是就代表高手。只是在 ...

老兄 怎能不是高手?别【扮代表】.我记得你有个【点阵钟】是独一无二.但也不拿去参赛.为人极低调的

我上帖是针对另一些老是伸手要分数.要级数的新手.要向这帖的能手细心品读.吸取知识.现在在一些区为了分数的新手还在不停地吵.分数错有些时是网络机器毛病.他们也不原谅.好象欠了薪一样看不开 这些新网友忘记了到矿坛原本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11楼smh5276 电流大和负载也有关系.比如输出牛 喇叭及相关电路.发热说明管子还有的用
14楼云南 这样的情况;工作状态下,输出变压器有短路或者负载太重。 静态下,就得检查.调整偏置,检查输入变压器是不是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漏电
17楼老国哥 输出变压器短路也会发热
这个结果上述回复已言中了,这是经验,再遇到此类功放管发热,不能只在输出变压器前寻找原因,负载过重,或者叫做动态负载过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输出次级短路这种情况喇叭不会正常发声,而且变压器大概也会发热吧?输出次级大概只有零点几个欧姆,需要细致判断,导线粗圈数少重绕相对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 怎能不是高手?别【扮代表】.我记得你有个【点阵钟】是独一无二.但也不拿去参赛.为人极 ...

多谢老老兄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