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开开关变压器磁芯

楼主(2013-07-01):
想把电动车36伏充电器改成12伏,可变压器拆不开,粘死了,没法拆线圈不敢撬怕把磁芯撬碎,谁有办法?

网友:
我拆过手机充电器的小磁芯,用烙铁加热就能拆开。

大磁芯没拆过,不知用这个办法行不行

网友:
可用烙铁加热,趁热拉开就行。

网友:
用电吹风对磁芯加热,待松动后速拉开。

网友:
用热风枪吹或烤箱加热

网友:
灯泡大法,最快最安全

ATX改30v 10A可调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38295

网友:
水煮大法。

网友:
拆下来放进电饼铛或电饭锅里干锅加热一下,趁热分离

楼主:
用烙铁加热试了试,没有成功。

网友:
主要是烙铁的功率太小,热量给散发了,换个大点的烙铁试试

网友:
用开水煮吧

网友:
6楼的效果好

网友:
我是做饭的时候放电饭宝锅盖上,饭做好了也就可以坼变压器了

网友:
我用的是热风枪加热后。基本上可以不损坏铁芯

网友:
不管什么热源加热到120度就能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