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胆放之基础---焊接篇

楼主(2013-07-04):
     在人们追求更高精神享受的今天,胆机似乎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亲手制作一台胆机,不仅享受了制作过程中的快乐,又巩固和学习了电学方面的知识,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何乐不为呢。
     万丈高楼平地起,玩胆机就得从焊接开始。别小看焊接这个活,看似简单,实际操作很真要用点时间和心思来练习的。这个就像开车一样,老手和新手开的车可是一眼都能看出来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年轻时干过十几年的无线电修理工,积累了些焊接方面的经验,人都有好师之德,想说给初入门者听听,就当是酒后闲谈吧。老鸟们就别看了,免得浪费你们的时间。

     可以进行锡焊接的常用材料一般是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其中金和铜的可焊接性最好,银次之,但银的导电性是金属中最好的,铁就差点。其他的金属如镍,锌,不锈钢等,都很难用锡来焊接,铝就更不好了,也有用铝助焊剂焊接铝的,那个和胶粘的效果差不多,电性能太差,若是胆机的基板地线最好别用焊接的方法,接地电阻太大,无法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锡焊接离不开一把顺手的烙铁,眼下大家都不穷了,就直接买把白光的调温烙铁吧,对比传统的烙铁,它确实有很多优点,它头小发热集中,灵巧方便,对提高焊点的质量有很大帮助。

    焊锡丝,这个更重要,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夹心焊锡丝,胆机焊接无需太细的焊锡丝,一毫米左右直径最好用。还有的就是松香,清洁烙铁头的棉布。焊锡膏尽量不要用,那个东西里面含有酸性物质,用起来是方便,但焊点在以后的岁月中会因为酸性物质的腐蚀而损坏,而且很不好修复。真要是用,焊接后一定用酒精清洗干净。

有了工具就可以干活了,先来个简单的,焊接电路板上的零件腿。直接上烙铁烫,感觉温度够了,捣上焊锡丝,焊点就成功了,如果不够好看,就蘸点松香再焊,见好就收,烫久了就把零件烫坏了。

既然焊胆机,就离不开搭接焊。搭接有两种方式,图左边的打个结的效果最好,就是麻烦点。焊接方法一样,注意点还是焊锡丝捣的不是烙铁头,而是烙铁头和焊接物的结合面。焊点不宜过大,包裹住被焊接物就够了,当然,焊点大了,它自己就会流掉了,那样就不漂亮了,而且有短路的危险。

      电线和焊点的焊接。先将电线用剪刀或剥线钳剥出个头来,长短你自己掌握,一般视线径而定,裸露的长度比线径略长点就够用了。把线头先上好锡,焊面也要上好锡,注意看焊点,要是很圆润的样子才行,如果不够圆润,就用烙铁蘸点松香再补焊。只要线和线路板够干净,一般都很好上锡,如果死活不上锡,那只好用小刀刮了,刮的露出亮晶晶的铜再行焊接。把吃饱锡的电线压在吃饱锡的焊面上,烙铁一烫就好了,但是在焊点凝固之前可不能动。如果焊点不够圆润,就蘸松香补焊,其实松香就是补焊用的。

    如果是钢铁的,只要处理好,同样也能焊接好,因为焊锡丝里面就含有助焊剂,焊接马口铁,镀锌钢板都很好用,但温度一定要高,(注意点是:焊锡丝不是捣在烙铁头上,而是捣在焊接的物体和烙铁头的接合面上,如果能立即融化,说明温度就够高,如果不化,只好用酒精灯给烙铁辅助加温了),这时只能用焊锡丝,不要用松香,主要是利用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烙铁头在焊接面上来回的锉,反复几次一般都能吃上锡的。再不行,就只能用焊锡膏了,但是上好锡后一定要用卫生纸搽干净多余的焊锡膏。碳钢钢板也是可以焊接的,看这钢锯条,只要刮干净,烙铁温度够,单单只用焊锡丝一样焊地结结实实的。

  一般做胆机基板的材料无非是铁,铝,不锈钢这几种材料。都是不易焊接的材料,最好用铆钉或螺钉压接焊片的方法最好,方便且效果好。

    锡焊接是个心领神会的手工活,手工活就是练出来的,只要掌握基本步骤,多练几次就能焊出漂亮的焊点。漂亮的焊点不单单是外观的问题,它能把焊接面的电阻降到最低,对提高机器性能和延长机器寿命都有很大帮助。若是在高压高频电路中,焊点的好坏就非常明显了,若是焊点不够圆润,有毛刺裸露在外,就会引起拉弧,后果当然是严重的。

补充内容 (2013-7-4 14:38):
图在六楼。这两天网络不太好用,估计是台风影响的。

网友A:
沙发 支持写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支持写技术贴

图片还没有上去呢,就给评分,这不是鞭策我吗?该死的网络,上了两次了,都没有上去,估计是斯诺登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还没有上去呢,就给评分,这不是鞭策我吗?该死的网络,上了两次了,都没有上去,估计是斯诺登干的。

斯诺是爆料的。估计是奥巴马干的

网友:
焊接最重要的是焊锡的购买,最好选用Sn63/Pb37的,这种焊锡的熔点低,流动性好,焊点光亮。

楼主:
  在人们追求更高精神享受的今天,胆机似乎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亲手制作一台胆机,不仅享受了制作过程中的快乐,又巩固和学习了电学方面的知识,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何乐不为呢。
     万丈高楼平地起,玩胆机就得从焊接开始。别小看焊接这个活,看似简单,实际操作很真要用点时间和心思来练习的。这个就像开车一样,老手和新手开的车可是一眼都能看出来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年轻时干过十几年的无线电修理工,积累了些焊接方面的经验,人都有好师之德,想说给初入门者听听,就当是酒后闲谈吧。老鸟们就别看了,免得浪费你们的时间。

     可以进行锡焊接的常用材料一般是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其中金和铜的可焊接性最好,银次之,但银的导电性是金属中最好的,铁就差点。其他的金属如镍,锌,不锈钢等,都很难用锡来焊接,铝就更不好了,也有用铝助焊剂焊接铝的,那个和胶粘的效果差不多,电性能太差,若是胆机的基板地线最好别用焊接的方法,接地电阻太大,无法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锡焊接离不开一把顺手的烙铁,眼下大家都不穷了,就直接买把白光的调温烙铁吧,对比传统的烙铁,它确实有很多优点,它头小发热集中,头子更换方便,无需锉刀修补,寿命长,对提高焊点的质量有很大帮助。

    焊锡丝,这个更重要,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夹心焊锡丝,胆机焊接无需太细的焊锡丝,一毫米左右直径最好用。还有的就是松香,清洁烙铁头的棉布。焊锡膏尽量不要用,那个东西里面含有酸性物质,用起来是方便,但焊点在以后的岁月中会因为酸性物质的腐蚀而损坏,而且很不好修复。真要是用,焊接后一定用酒精清洗干净。

有了工具就可以干活了,先来个简单的,焊接电路板上的零件腿。直接上烙铁烫,感觉温度够了,捣上焊锡丝,焊点就成功了,如果不够好看,就蘸点松香再焊,见好就收,烫久了就把零件烫坏了。

既然焊胆机,就离不开搭接焊。搭接有两种方式,图左边的打个结的效果最好,就是麻烦点。焊接方法一样,注意点还是焊锡丝捣的不是烙铁头,而是烙铁头和焊接物的结合面。焊点不宜过大,包裹住被焊接物就够了,当然,焊点大了,它自己就会流掉了,那样就不漂亮了,而且有短路的危险。

      电线和焊点的焊接。先将电线用剪刀或剥线钳剥出个头来,长短你自己掌握,一般视线径而定,裸露的长度比线径略长点就够用了。把线头先上好锡,焊面也要上好锡,注意看焊点,要是很圆润的样子才行,如果不够圆润,就用烙铁蘸点松香再补焊。只要线和线路板够干净,一般都很好上锡,如果死活不上锡,那只好用小刀刮了,刮的露出亮晶晶的铜再行焊接。把吃饱锡的电线压在吃饱锡的焊面上,烙铁一烫就好了,但是在焊点凝固之前可不能动。如果焊点不够圆润,就蘸松香补焊,其实松香就是补焊用的。

    如果是钢铁的,只要处理好,同样也能焊接好,因为焊锡丝里面就含有助焊剂,焊接马口铁,镀锌钢板都很好用,但温度一定要高,(注意点是:焊锡丝不是捣在烙铁头上,而是捣在焊接的物体和烙铁头的接合面上,如果能立即融化,说明温度就够高,如果不化,只好用酒精灯给烙铁辅助加温了),这时只能用焊锡丝,不要用松香,主要是利用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烙铁头在焊接面上来回的锉,反复几次一般都能吃上锡的。再不行,就只能用焊锡膏了,但是上好锡后一定要用卫生纸搽干净多余的焊锡膏。碳钢钢板也是可以焊接的,看这钢锯条,只要刮干净,烙铁温度够,单单只用焊锡丝一样焊地结结实实的。

  一般做胆机基板的材料无非是铁,铝,不锈钢这几种材料。都是不易焊接的材料,最好用铆钉或螺钉压接焊片的方法最好,方便且效果好。

    锡焊接是个心领神会的手工活,手工活就是练出来的,只要掌握基本步骤,多练几次就能焊出漂亮的焊点。漂亮的焊点不单单是外观的问题,焊接面的电阻对器性能和寿命都有很大影响的。若是在高压高频电路中,焊点的好坏就非常明显了,焊点不够圆润,有毛刺裸露在外,就会引起拉弧,后果当然是严重的。

网友:
LZ真是有心啊,又给初学者上了一道营养丰盛的大餐。

网友B:
焊底盘的地线用点焊机最好可是一般人没有啊

网友C:
    电路板焊接完毕后用牙刷蘸酒精仔细刷洗焊点及电路板清除助焊剂,这样焊点及电路板会光亮如新。

网友D:
我买的焊锡是25块钱4两的0.6MM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我的烙铁调温是用吊扇电位器改的 跟了几年了 不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焊接完毕后用牙刷蘸酒精仔细刷洗焊点及电路板清除助焊剂,这样焊点及电路板会光亮如新。

上次焊接一个120多个LED 0805贴片的    音乐频谱    为了焊点好看  用了很多松香   结果   白色的PCB  上面的黄黑松香很难看   我就用牙刷 和 汽油洗   洗干净后  用清水和洗洁精 刷洗   然后 电吹风烘干  就很好看了   因为汽油好搞,酒精难搞   加上曾经用酒精洗过几块板子    溶解效果没有汽油好   而且 干后会有白色的物质   不好看

网友:
好文章,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底盘的地线用点焊机最好可是一般人没有啊

点焊机是方便,但对材料的要求也很高啊。比如,胆机的底板你采用铝,点焊机就难以施展了。不锈钢上焊接不锈钢可以,焊接铁也可以,你焊接个铜丝试试。铁板上你也焊接不上铜丝,因为它们的熔点相去甚远,
只有铆接或压接方法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焊锡是25块钱4两的0.6MM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我的烙铁调温是用吊扇电位器改的 跟了几年了 不舍得换

你不妨使用一下调温烙铁,你就会发现工具能改变你的工作模式。你一定会和以前的设备告别的。

网友E:
顶上去,支持并致谢如此详细的技术贴

楼主(2013-12-25):
引用 网友E:
顶上去,支持并致谢如此详细的技术贴

没事翻看老帖,发现没几个人关注这基础类的东西,但是再看看所发表的作品,在焊接方面,很多朋友的焊点都是惨不忍睹。焊接是练出来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底盘的地线用点焊机最好可是一般人没有啊

点焊机焊铝效果好不好?

网友F:
第一次看到此帖,催人奋进呀,学习了。我35瓦的内热式就焊不好到漆包线和大电解电容脚,最初是考虑用直径大于1mm小于2mm的漆保铜线焊接,无赖成了豆腐渣工程,就放弃了漆包线。焊锡丝没有问题,夹芯的。但这种调温焊台贵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看到此帖,催人奋进呀,学习了。我35瓦的内热式就焊不好到漆包线和大电解电容脚,最初是考虑用直径大 ...

调温烙铁不贵,不到100块钱,一包烟钱。焊接电解腿时,由于普通烙铁的温度不够,烫的时间过长,还能把电容烫坏。

网友:
为了规矩 严谨,再给楼主加一条儿,多股线在剥了皮后要先拧成麻花状再烫锡,省得松散,尤其是往PCB过孔里插焊的时候。

单位一堆调温烙铁台,没一个爱使的,我一直就用传统的那种镀镍纯紫铜头的烙铁,马蹄口,25W,焊个普通双面PCB、6P1、6N2啥的电路完全没问题。

现在好多电烙铁头(尤其是那种尖头的)都不是纯紫铜,而是一种铜合金,为的是耐磨,延长烙铁头寿命,但真心不好使,热损失较大,我们那的新手一直就掌握不好光滑饱满的焊点,总是虚焊假焊,换了我那把老掉牙的烙铁,光滑饱满的焊点也不过如此。

再有就是松香的运用,出现豆腐渣了主要是因为焊接时间太长,把焊锡丝里的助焊剂烤干了,这时可酌量加点松香润渍焊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温烙铁不贵,不到100块钱,一包烟钱。焊接电解腿时,由于普通烙铁的温度不够,烫的时间过长,还能把电容 ...

感谢回复。烙铁我用不来圆形尖头的,一般是用内热式马蹄形的。感觉50瓦的内热式的才够呀。焊成豆腐渣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准备烙铁架,烙铁头快氧化了。我的方法是,一块硬纸板,上面放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烙铁我用不来圆形尖头的,一般是用内热式马蹄形的。感觉50瓦的内热式的才够呀。焊成豆腐渣的一 ...

传统的烙铁也好用,我以前修了十几年的电器就一直用这样的烙铁,用这烙铁就是要备一把板锉,随时修理才行。调温烙铁则不同,他的烙铁头里面是紫铜的,外面是合金的,不易氧化,相对寿命较长,也好用许多。又可以根据焊件的大小调整温度,清理起来不能用板锉,用面纱蹭下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烙铁也好用,我以前修了十几年的电器就一直用这样的烙铁,用这烙铁就是要备一把板锉,随时修理才行 ...
看了你的介绍,要留意一下调温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