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7-04):
最近翻出台小黑白电视,标牌丢失,AM,FM,电视多用机,显像管型号14SX3Y4,处理芯片AN5151N,线路已经乱了,求坛友给张电路图,谢谢!

网友:
转成html有大图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1.rar (330 KB, 下载次数: 220)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2.rar (330 KB, 下载次数: 188)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3.rar (330 KB, 下载次数: 229)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4.rar (330 KB, 下载次数: 227)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5.rar (330 KB, 下载次数: 254)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6.rar (330 KB, 下载次数: 253) 5.5寸电视机装配实习指导书.files.part07.rar (330 KB, 下载次数: 198)

网友A:
弄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没有?

首先感谢sdzf1234坛友提供的好资料!前几天翻旧件翻出了这个小电视,准备抽时间将它鼓捣好,打开后内部已经搞乱,电源稳压部分原先已拆出,不打算恢复了,用外接稳压电源,行管D880坏,换后能看到微弱图像马上行管高热冒烟后烧毁,经多次翻动主板,显像管座与偏转线圈接线全部折断,就是这个小破电视。请坛友们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sdzf1234坛友提供的好资料!前几天翻旧件翻出了这个小电视,准备抽时间将它鼓捣好,打开后内部已 ...

这个文档里不是有显像管各级的引脚数字么,对照着外围元器件接上管座线 行不?

网友:
是不是因为偏转等折断了线才烧掉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