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海棠TR2-1两管收音机圆我童年时的梦

楼主(2013-07-04):
        我用了一周时间做好了海棠TR2-1两管收音机圆我童年时的梦,请个高手多指正,高频管3AG14电流1.5MA,低频管3AX81电流18MA.先前用3AX1,80放大倍数声音小,后换成3AX81,放大倍数220加了散热片,效果很好在7楼大板内可以收4个台不失真,喇叭两端交流电压0.75-0.8V,4寸8欧姆喇叭输出最大功率在70-80毫瓦.6伏供电最大电流35MA,最小电流22MA.高阻圈2.69MH,自我评述,低端中端灵敏度满意,高端稍差,我采用的是发射极串再生线圈

网友:
有色码云母,很怀旧!

网友:
       色点云母电容,纸介质电容,老色环碳质电阻,都很怀旧。

网友A:
装得不错,如能把这只双联换成老的空气单联,而且用老的单端输入输出就更好了,像这种从海燕B321机子拆机的牛虽功率足,但没有屏蔽罩不好看不怀旧,个人视点望楼主不要介意啊

网友A:
对了,忘问了——请问楼主上的这本书是叫啥名字,俺也想卖一本,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帖子应该发到晶体管与集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得不错,如能把这只双联换成老的空气单联,而且用老的单端输入输出就更好了,像这种从海燕B321机 ...

同意------还有那个高扼线圈貌似不太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得不错,如能把这只双联换成老的空气单联,而且用老的单端输入输出就更好了,像这种从海燕B321机 ...

谢谢,好下回换。高祖圈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忘问了——请问楼主上的这本书是叫啥名字,俺也想卖一本,谢谢!

无线电65年第4期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