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讲拖焊技巧

楼主(2013-07-04):
估计这里很多人都比我大,所以讲这个可能有点班门弄斧,不过我还是看到有很多人对0.5mm脚距的器件搞不定。现在我把我总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觉得有用得记得顶一下帖。

进入正题
现在很多器件脚间距为1.27mm或0.8mm或0.5mm,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因为一不小心这些管脚就连在一起了。想分开它们原理很简单:想办法让焊锡从管脚上离开跑到烙铁头上即可。但这句话估计很多人都明白。但怎么才能让锡跑到烙铁头上去呢?
规则也很简单:要让锡更“喜欢”烙铁头而不是管脚
怎么让它更简喜欢烙铁头呢?
1.烙铁头的锡越少越好,简单的办法是用烙铁清洁棉擦除上面的锡,也有人喜欢把烙铁放在纸盒上敲击,利用惯性把锡甩下来。后一种方法最然不是好习惯,但效果往往比第一种好。
2.烙铁头表面不能有氧化,用清洁棉(湿的)擦烙铁头时,表面的锡没了,但烙铁头表面也就很快氧化了,所以清洁棉最好是挤干水份再使用。要破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助焊剂,例如焊宝或焊锡丝里的助焊剂。有时为了把锡给弄下来,还得往管脚上加点锡,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了获得助焊剂。
3.拖焊手法,这就是练习的重点,为什么要练很久,很大原因是不得要领。我把这个要领归纳为一个要点,那就是:让烙铁宽大的部分最后离开。这怎么说呢。我们常用的烙铁头有尖头(圆锥形),马蹄头还有刀头。这三种都能拖锡,但是方法都有点小差别

尖头的:尖头的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锡喜欢待在头头的根部,而尖部很容易就不上锡了。这是表面张力的原因,越尖的部分,它的张力越差,所以锡喜欢待在相对对坦的根部。

尖头的用法

尖头的用法

使用尖头时,烙铁头必须像头中那样放,尖部远离器件。两个方向上都要做到。为了能让锡更好地下来,可以按图中箭头方向左右晃动烙铁,同时慢慢向后退。

马蹄头的:要用平面去吸锡,主要就是要控制平面和管脚的夹角,尖部要远离管脚,左右晃动并向后退。

马蹄头的

马蹄头的

刀头的:要控制两个角度,让它的尖远离管脚。两个面都是这个要求,左右晃动向后退。

刀头的

刀头的

注意,图中的角度都画的比较夸张,实际上这个角度是比较小的,越小越容易和锡接触,但是尖部一定要比根部远离管脚,否则就会出现接触了却吸不下来的问题。

一般的步聚
1.向管脚加助焊剂,或新的锡丝(里边有助焊剂)
2.快速清理干净烙铁头(用新锡丝时要快,否则助焊剂就挥发掉了),然后按上述的角度把烙铁头放到管脚边上
3.按图上给定的方向吸走焊锡。
4.越到最后越难吸,如果最后只有一点怎么也不能与烙铁头接触,需要再加点焊锡把它引出来。

就写这些,如果还不明白的请跟帖,我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网友:
要领总结得很好,当然少不了多练!

网友:
烙铁/焊锡/温度/助焊剂/洗锅钢丝球/技术/常拆焊。

网友:
图文并茂啊。。 写的非常好。。

其实稍微学习和练习一下,拖焊毫无压力啊

网友:
我感觉焊接贴片IC,拖焊以刀头最佳,

网友:
极好、先记号一下、晚了、明天来学习

网友:
还是精细活。手抖的貌似只能整粗活

网友:
楼主不光把拖焊的技术要领讲的透彻、精辟,而且图也画得很好,看来坛中不光有技术高人,也不少电脑高人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技术贴,需要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网友:
好帖,学习了.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掌握.

网友:
烙铁头,温度,焊锡丝的质量都很重要

网友:
手巧工具妙,啥活都好搞!

网友:
学习了!!!!!好图示。

网友:
来一段视频就更牛了!!!

网友:
看了一遍没看明白,还是视频讲解来得快,还需多看几遍

网友:
新人学习,在数码之家混了好长时间,还不会拖焊了。。。

网友:
刀头 松香....   更加随心所欲~

楼主:
顺便说一下工具要求
工具当然好的爽啦。当然我估计这里边没有几个舍得花1000大洋买个烙铁的
烙铁,最好是用焊台。 经典的936就行。但要注意,劣质货太多太多了。快克或深圳白光SBK936A。百来块的才行。便宜的我估计很多都不行。但听说淘宝上有定制的,比较便宜,而且质量不错。
烙铁头:这是很关键的,一定不要省钱。有钱买白光,没钱快克的也凑合
温度,由于烙铁头的温度与形状有关。一般设在300-350之间。刀头导热最好,所以拖焊时来最舒服。
锡线:最好用63%的,60%的也凑合。但很多假货都是标的63%。乐达的还可以,有钱可以买大品牌。要注意假货。
助焊剂,目前好现最好用的是MTACH那个559.

网友:
哪有这么复杂,用高千穗的焊头拖锡易如反掌,白光的就差一些但也能用,国产的不是用来生产的工具,从来不考虑。 还有一点小技巧就是把板子竖起来,利用重力使焊锡流向焊头。

网友:
看完贴觉得回去练练有希望

网友:
回去试试 拖焊。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2013-09-09):
一句话 焊锡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多练习几次就行了。
电脑主板、网卡、显卡上有很多芯片,拿来练习即可。
旧板子上的原因的锡已氧化,所以第一次练习时,建议补点松香。第2次或第n次,都不需要加松香,即使洗板后再练习,也不大需要加松香。

用普通焊易就可以了。成功与否,与焊易是否高档没有必然关系。国产焊锡也可以拖焊的。

这是我用手机做的一段视频

网友:
楼主手下技术不错,基础焊工要做好

网友:

焊锡丝的质量也是关键的。

网友:
我觉得助焊机剂是必须的!方法可以练习

网友:
讲的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直得练习一下

网友:
别太迷信工具了,黄花936就得了,一直用马蹄头拖焊的,基本焊接拖焊就一个头子全部搞掂,极少换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几次就行了。
电脑主板、网卡、显卡上有很多芯片,拿来练习即可。
旧板子上的原因的锡已氧化,所以 ...

1 你用的焊锡景华三芯锡丝不算普通  2你焊台温度太高350 无铅正好 有铅260就非常合适,而且不用堆锡法就可拖焊

网友:
来个视频解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几次就行了。
电脑主板、网卡、显卡上有很多芯片,拿来练习即可。
旧板子上的原因的锡已氧化,所以 ...

替你的线材们捏了一把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你的线材们捏了一把汗。

也来段视频比较他们的差别吧。
我试了,用友帮与阿尔法差别不大。
阿尔法侵润好一些,不易虚焊。不过,用堆锡法焊接,本来就不易虚焊,所以效果差不多。

网友(2020-09-14):
做了几个拖焊测试视频 欢迎大佬点评 觉得还不错的 帮忙点个赞哇
B站
致臻品

网友:
谢谢楼主讲解,图文并茂基本原理讲透了,贴片我原来是用堆焊加焊锡带吸锡,知道拖焊不知道拖焊是干什么的,在遇到贴片焊接试试。

网友:
我十几年前己经不用吸锡带!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