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发动机扭矩转速区域转速高低的区别。

楼主(2013-07-05):
       最近大家对汽车发动机的扭矩/转速比较感兴趣,大家对发动机最大扭矩输出转速区域的了解可能比较模糊,因此发此贴给大家科普一下,又说不对的地方大家一起修正。

       我们在选购汽车的时候,在汽车宣传资料上,对于发动机参数大多标注三个数据,即:排量、功率、扭矩。而我们往往都直接关注汽车发动机的排量,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排量大小直接决定了车子的动力性,而功率参数却在很多人心中认为在同排量下功率越大越省油(因为早些时候有车企狂吹升功率比越大越省油概念),而对于最大扭矩和输出转速参数的问题我估计很多朋友 在选车的时候基本不看也不做任何考虑。原因就是不明白这个数据意义对车辆驾驶有什么直观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明白扭矩 和转速的联系意义, 单独扭矩数据也就是说,发动机曲轴运转的时候能够产生多大的旋转力,同样转速下扭矩数值越大,说明发动机曲轴输出的力量越大,当发动机曲轴受到外界阻力时,发动机转速不容易改变。 也就类似电动机的输出特性软硬的问题。    发动机由于先天结构问题,也就导致了最大扭矩不会在很低的转速出现也不会在发动机最高转速下出现,而是通过对发动机的调配后可以在任意规定转数内达到, 而达到最大扭矩时的转速最直接的说明了发动机的动力特性是偏软还是偏硬。 下面我们图解说明:

     例如两款 同排量发动机   最大扭矩都是180N/m    一台在2800转的时候获得最大扭矩(蓝色曲线表示,以下简称蓝线发动机)。另一台在4600转获得最大扭矩,(红色曲线表示,以下用红线发动机表示)。   绿色线条焦点为发动机怠速区域, 都为800转。 这样  红线和蓝线在同一怠速点就会得到2条斜率不同的曲线,蓝色线从怠速开始就非常陡峭一直到2800转速达到最高扭矩区域, 红色线从怠速开始,随着转速提升,扭矩缓慢提升,到4600转的时候达到最高扭矩转速区。

    如果 这两款发动机同时装配在同一款车身上,那么驾驶起来会有什么感觉呢?  继续听我说古仔。

  同样车身在市内起步 跟车状态,油门轻踏 发动机同时1100转的时候,蓝色线发动机曲轴可以获得110N/m的扭矩输出,而红色线发动机只能获得70N/m。相比之下,蓝色线发动机的起步和加速时间都要比红色发动机短很多很多,如果红色线发动机要获得与蓝色线一样的扭矩输出,只能加大油门,把发动机转速提升到接近3600转才能获得相等的110N/m的扭矩。  说道这里  大家应该很明白这里的问题了。

  对于红线的发动机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回答是肯定有的,那就是VVT技术或者增压, 通过改变进排气门的时刻,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发动机扭矩范围,例如下图中的红线发动机 再不改变原有机构下 增加VVT技术后,就可以得到灰色线的扭矩曲线,这样在中低转速可以大大改善发动机的扭矩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两辆车在赛道上比极速呢?蓝线发动机只能吃灰了吧!这种比较没有谁优谁劣,只能是谁更适合干什么工作。 ...

你家用车一出门就上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VVT,DVVT,增加空滤面积或勤换空滤有效么

效果不明显,你想改 可以通过调节气门开闭角 重叠角 来微量调整,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气门间隙调整螺钉间隙来确定,当然了 更大范围的改变扭矩转速只能通过改装正时普利盘来解决,那玩意可以正负十几度的调节气门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两辆车在赛道上比极速呢?蓝线发动机只能吃灰了吧!这种比较没有谁优谁劣,只能是谁更适合干什么工作。 ...

不错,低转高扭与高转高扭各有其优点和用途。
说直观点,低转高扭就是在较低转速时就能得到较高的功率来行车,而高转高扭就是在较高转速时才能得到较高的功率来行车。但高转高扭时能有更強大的功率输出。
一般城市低速行车,低转高扭的发动机更适合这种环境。
而高速及长途行车,高转高扭发动机则更具有优势。

网友C:
同样车身在市内起步 跟车状态,油门轻踏 发动机同时110转的时候 --> 应该是1100转
本文主要应该是说当发动机的最大扭矩其转数越小,加速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句回复是否有失水准!论坛是大家探讨问题的,我认真回贴提出不同看法怎么被版主回复了个我出门开赛 ...

呵,不带有怒气的讨论,天热,消消火。
其实烟版意思是说一般家用车,出门都是日常用车,代步工具,鲜有开快车,比喻开赛车这样用途,无它意。
友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句回复是否有失水准!论坛是大家探讨问题的,我认真回贴提出不同看法怎么被版主回复了个我出门开赛 ...

首先,本文没有明确说明那种发动机非常好,没有偏见的针对某个状态发动机,仅仅是以不同技术对比让大家理解发动机扭矩转速不同的得到怎样的驾驶效果,不针对任何发动机,
其次,本版并没有任何文字偏向某各类型发动机 没有一味的说明那种类型发动机非常优秀。没有傻二轴文字绝对 一定之言。

   如果4楼回帖对你产生任何人身攻击或者您觉得不妥,本版删除并给与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车身在市内起步 跟车状态,油门轻踏 发动机同时110转的时候 --> 应该是1100转
本文主要应该是说当发动 ...

发帖仓促 未来得及检查,现已更正,说明你已经认真阅读本帖,10分奖励!

网友:
使用一般非专业的车辆最终使用者都能容易理解的通俗简易解释:
对于同一台内燃式发动机的最大扭矩出现的转速以及该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可调的。
而这要看采纳该发动机的整车设计理念,通常:如果降低了发动机最大扭矩出现的转速,那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将会降低。
反之,如果提升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那么最大扭矩就将在更高的转速处出现。
而,发动机输出的最大功率决定了车辆所能达到的最大行驶速度,最大扭矩出现的转速将决定车辆的起步性能和加速性能。
这对一辆车来说是需要综合平衡的。
这就是属于“发动机调校”的内容之一。

网友(2013-12-18):
高转数的在高速上如鱼得水啊。

网友:
就是捷达和富康的区别

网友D:
印象中,铃木的机器功率标识都比其他品牌的同排量的高,但是,他标识的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也的转速也比其他品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铃木的机器功率标识都比其他品牌的同排量的高,但是,他标识的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也的转速也比其他 ...

同一台发动机 调校扭矩转速高了  功率自然跟着提上去,  这技术 跟铃木合作的长安是深得此道,长安最经典的474Q发动机, 同一台机器,装小面上 最大扭矩转速在3000转左右,装轿车上扭矩转速就标定到了4000转左右,功率也跟着长高了好几个千瓦     但是驾驶效果就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VVT,DVVT,增加空滤面积或勤换空滤有效么

慢慢学,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