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高频头

楼主(2013-07-06):
大众车机的高频头飞利浦制作灵敏度不错,B5和大众系列的都用这个头,怎么能利用上它呢?哪位知道它的接口定义,前面的块是TEA6810V后面的TEA6825T还有个4558运放。

贴标签的是TEA6825T

贴标签的是TEA6825T

TEA6810V

TEA6810V

网友:
西门子,VDO,飞利浦上的车机多见,I2C的

网友A:
这些都是电控的,然后直接输出立体声信号的,我们做不了的,还是放弃吧,买模拟的那种,串个多圈可调的电位器好歹可以装响,出中频给后面的,这样的DIY也更有乐趣吧

网友:
只能用作代换高频头吧,没有主机配套难搞!

网友B:
这种需要找飞利浦的原始代码,用单片机控制,可惜不懂单片机。我一般都用模拟一体化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要找飞利浦的原始代码,用单片机控制,可惜不懂单片机。我一般都用模拟一体化高频头。

这个是总线控制的吗???

楼主:
那玩不成了!!!

楼主:
这个灵敏度是相当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灵敏度是相当的高。

俺看见灵敏度高的就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电控的,然后直接输出立体声信号的,我们做不了的,还是放弃吧,买模拟的那种,串个多圈可调的电位 ...

应该可以搞定的,要找网上资料。ii2c的。

网友C:
哪里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搞的?

坏机上拆的!

网友:
今年两次搬家,把此板丢了,可惜

网友(2013-09-15):
手头也有一个。也不知道怎样搞。

网友(2017-07-21):
手头有这样的IIC高频头,请教楼主怎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