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懒惰的方法修复HP3478A

楼主(2013-07-07):
200元搞来一台故障HP3478A,成色不错,卖家说液晶漏液

拆机,机内电池被拆除,其他没见维修痕迹,满意!

把电压跳到240V,玩进口设备,通电前电源电压必看,不能犯低级错误。

通电试机,LCD没任何显示,找一只完好的液晶屏换上,故障依旧,看来不单单是漏液的问题,还有其他故障,真是JS。

按面板按键,没有任何声息(3478切换功能时,会有细小的蜂鸣声),总之,接通电源,毫无反应。

马上想到的,应该电源坏了,检查交流电源保险是好的,测量各组直流电压,尤其是数字+5V,都正常,再测几个主要数字芯片的供电脚,也没问题,检查R503显示板供电pin15\3\9电压为1.1V/2.2V/3.3V,还是正常。

找到维修手册SERVICE GROUP D中的“Turn-on failure”部分,用示波器测量U501 pin11,波形如图,基本正常

重点来了,维修手册提供了使用逻辑分析仪排除故障的流程图,逻辑分析仪有,但是长时间落灰,找不到测试钩了,也懒得搞了,不过这个流程图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根据流程图的走向,可能的故障元件非常明确,分别为U501->U513->U502,U503->U512,依照这个流程,按照提示更换几个器件,也许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懒人的做法,好在涉及到的元件不多。

流程图局部

U501是一枚8039微处理器,不难找,而且很廉价,可是这40脚的芯片,拆卸太麻烦,我的原则是先易后难,千万别自找麻烦,姑且认为U501是好的吧,把U501隔过去,下一个是U513,这是只有20脚的74LS373,搞起来容易多了。

翻箱倒柜,找到几枚现成的74LS373,立即吸锡线侍候,将U513拆除
拆下的74LS373

安装20Pin插座,插上新的74LS373,通电试机,YES!屏幕立即显示“UNCALIBRATED”,按功能键,各个功能均可以切换,测试直流电压和电阻基本正常,至此,故障基本排除。

既要维修,还要懒惰,不必动脑,不必想办法判断元件的好坏,你需要做的,是比葫芦画瓢,就这么简单!当然,HP的厚道是咱们懒惰的前提。

网友:
这台机子值修好了多少呢?

网友:
这台机子修好了值多少呢

网友:
与H3466比哪个值钱?

网友:
就是,同问修好后多少钱出呢

网友:
怎么也要个5,600吧。重要的是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赞一个!  分析故障原因是动手维修的前提;楼主的维修效率真高……

网友:
旧芯片还是要平时留着,多多益好啊.

旧货有价值.

网友:
功底是前提,偷懒是无赖;偷懒的前提是掏包不多,瞎搞也没什么。

惠普机器最头痛的就是双面电路、线路细小、芯片引脚折弯,蛮容易损坏穿心孔。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
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网友(2013-08-20):
会修是好事,但有时换不到配件也是枉然!